請教各位先進SUD50N024-06P?

楼主(2010-03-18):
小弟修一片不開機的技嘉主機板8S661FXM-RZ,在12V附近的其中一顆MOSFET短路了,它的編號是"SUD50N024-09P"在它的下方還有四顆"SUD50N024-06P"。
在我的觀念裡,後面的代號越大,應該是規格越高,換句話說"SUD50N024-09P"應該比"SUD50N024-06P"規格要好可是小弟去查了一下規格,好像不是這麼回事。小弟想請各位先進幫我確認一下"06P"的規格是否真的優於"09P"。
那"06P"應該可以代用"09P"了嗎?
在這塊板子上,有兩顆SUD50N024-09P,是否其中一顆換成"06P",另一個也要跟著換成"06P"嗎?謝謝各位先進!

      SUD50N024-06P     SUD50N024-09P
ID          80A                  49A
VDS          22V                  22V
PD          65W                  39.5W
RDS          6mΩ                  9.5mΩ

网友:
參考一下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7700546
跟你的規格符合嗎?貴啊2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ben大您好,最好同步更換一樣的。可以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另一個賣家SUD50N024-06P只賣$5元,所以我才想如果06P的規格比較好,想跟這個賣家多買幾個備用,也可以代換其他的MOSFET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14395149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哦!太好了!可以買它個20個做庫存替換其他的MOSFET(這個SUD50N024-06P的規格好像還蠻高的,最近還蠻常遇到TO252的MOSFET故障)。謝謝10274chen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也真想這麼做.......但維修量沒有很大。(已經有一陣子沒修了,課餘玩玩,以後有開店再來大量玩)
通常可以進一大票特性超好的元件進來,當備料,省去單獨買幾顆,又貴死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真想這麼做.......但維修量沒有很大。(已經有一陣子沒修了,課餘玩玩,以後有開店再來大量玩

可能要兩年以後再說吧!逃兵大大不是要抓你去唸碩士嗎?

网友:
那是用於CPU Vcore 的High side 所以請更換一樣的料件09謝謝!

网友:
上下管要求的特性不同,上管不是光看電阻值,同容量的選用低電阻的反而會發熱,最好用原規格(參數很多要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要兩年以後再說吧!逃兵大大不是要抓你去唸碩士嗎?

他還要當完兵回來勒..至少還要在加2年.....除非~~~他想當逃兵.........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知道耶!........不會變成逃兵......
碩士..........也是未知數。

回复 网友G:
cnpan大,我完了!......誤導人家了!
之前曾想過上下管的特性問題,到底是為什麼,設計時,不上下管都用同樣的,為何兩個不一樣?......有猜測是切換的duty cycle不同?還是還有其他因素?
曾經單獨換上管,也是找了與下管相近的來換,結果能用.....神奇?

网友:
W大之前(大概在前年初)也有要大家討論MOS上下管的差異,最後W大用示波器圖件說明過了!(了解CPU供電電路原理)
就是上管的電壓高 ON/OFF的時間很重要, 下管低電壓電流大低電阻是重點(所以有時會有兩個並聯).
多看資料了解其中的差異是會有收穫的.
換元件不光是能動就好,最好要能穩定的使用,不然回修的工作的會成為負擔.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找到了....之前有看過.....竟然又忘!
又找了一下資料,有個小小的概念了。

网友(2010-07-14):
說到上下管更換問題,最好還是全部更換較能"凍"卡久,前幾天才打去和msi的客服人員爭執了一番,就有片mis K9N60GM2-v2前後送修了3次,都是mos的問題,1次是上管*1,二次是上下管*1,我3次就換一片給我囉.....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