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組裝牌19"W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18):
這台是表哥不要給我的,上電測試畫面亮一秒就變黑典型高壓故障,拆開外蓋目視高壓板無明顯異常,先用外接燈管測試,以免做白工。
不錯的設計只要鬆開3顆螺絲就可取下背蓋維修
外接燈管測試上方燈管啟動一支就滅了,表示面板內燈管是沒問題的,是高壓板不良啟動保護電路。
測試高壓板主要零件也沒壞,手邊也沒小尺寸高壓板,遂使出盲銲大法。
喔喔!!!雖然被我矇對了,但是面板出現黑洞了!!!!!可惜了。
我對奇美面板評價越來越差了

网友A:
感謝wet大的實例,不過那個黑洞 我知道是怎麼來的!

肯定人為 非面板故障,長時間擠壓 就會這樣!
我有一次拆一台電視 由於腳座要拆掉所以只能趴著弄,維修完畢之後要燒機.
我是底下墊個棉被,燒了30分鐘之後翻起來看,心想死了!兩坨大黑洞.
我立刻關機 冷卻後回復正常,所以是壓傷造成的.

网友:
那個黑洞等於說還能夠補救?但要碰運氣?
我拆液晶螢幕時,都直接放在地板上拆。不怕有壓傷的問題。拆下來的東西,一律離面板遠遠的。

网友B:
<<<<外接燈管測試上方燈管啟動一支就滅了,表示面板內燈管是沒問題的,是高壓板不良啟動保護電路。>>>>>

請問WET大這一句話的意思是?
是上下都有測都是一樣的情形所以斷定是面板燈管沒有問題是不是?
因為小弟不是很懂你說的意思?

也感謝分享,還有小弟覺得如果這台電視是我的其實我覺得還OK可以看
因為在右下角一小圈我可以接受,當然每個人接受度是不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wet大的實例,不過那個黑洞 我知道是怎麼來的!

肯定人為 非面板故障,長時間擠壓 就會這樣!
我有一次拆一台電視 由於腳座要拆掉所以只能趴著弄,維修完畢之後要燒機.
我是底下墊個棉被,燒了30分鐘之後翻起來看,心想死了! ...

不一定喔,這是CELL段製程出問題造成的(好像叫做晶格破裂漏液晶)因為我在前段ARRAY不是很瞭解,你看照片左上方邊緣也有2道,這位置不太會被壓到,詳細情形有勞站上面板廠高手解釋。

网友:
我上次拆一台泡水機面板清理水漬.結果液晶面板和背光模組之間上膠上太緊.拆完維修後也是變成這樣.而且大小位置都一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請問WET大這一句話的意思是?
是上下都有測都是一樣的情形所以斷定是面板燈管沒有問題是不是?
因為小弟不是很懂你說的意思?

也感謝分享,還有小弟覺得如果這台電視是我的其實我覺得還OK可以看
因為在右下角一小圈 ...

這高壓板設計如此一次要4支全接上才能點亮,當有任一方負載不平衡超過電路設計容許範圍時,就啟動保護電路強制切斷高壓輸出。
因為被測試燈管是全新品,故排除燈管老化線路破皮漏電等因素,這次測試點亮瞬間只亮3支就切斷了,很明顯試出是高壓板一端有問題,就不用分解面板模組檢查燈管好壞(高風險啊),這樣你瞭解嗎?

网友:
黑色不均有幾個可能性

1. 壓傷...這個最常見

2.液晶沉澱

3.液晶外漏...

其它的可能性應該比較低了...  這東西應該給在LCD專門解析異常的人來說才對n_028|

网友:
又是一台黑洞出現了........不過...
照片......請問你家有地震嗎?~~~我看了都頭暈了

网友:
原來焊一焊就會好,真是簡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震很大....啊!!!!!!!!!!!!!!!!!!!!!!!!!!!!!!!!!!!!!!!!!!
在客廳邊看電視邊修,燈光太暗了。

网友:
哇亣大這樣修真高招也被你蒙對囉..
算賺到囉 ㄏ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