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on之後 電壓像跳舞一樣亂跳

楼主(2010-03-18):
因為快上班了 所以先簡述依下問題
下班後在補上圖給各位前輩

廠牌:矽晟ATX-350W的POWERSUPPLY
狀況: 1.POWER-ON時 無電源反應(無法開機)
      2.量測+5VSB 有4.8v的輸出
      3.短接power-on 在量測各腳輸出
        電壓像是在中風一樣的亂跳,範圍大約是5-19v
請教各位前輩,有可能是哪裡壞了?
小弟非電子本科系,所以很多都不懂!看了很多文章!卻還是笨笨的!希望各位前輩請指點一下迷津

网友A:
下班後再補圖...........你發帖未達標準,無法貼圖喔

電壓像是中風............大約是5-19v
是哪一組的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內文章看一下大概就知問題了 !!

通常是電容在做怪 !!!

拆開看一下哦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快上班了 所以先簡述依下問題
下班後在補上圖給各位前輩

廠牌:矽晟ATX-350W的POWERSUPPLY
狀況: 1.POWER-ON時 無電源反應(無法開機)
      2.量測+5VSB 有4.8v的輸出
      3.短接power-on 在量測各腳輸出

有可能是各伏特的電容大肚子了(頂部突起),打開外殼看看是否有此現象..

楼主:
奇怪

引用 网友A:
下班後再補圖...........你發帖未達標準,無法貼圖喔

電壓像是中風............大約是5-19v
是哪一組的電壓

是每一組都這樣 怪怪~~

楼主:
那我來仔細查一下電容~~ 感恩喔

网友:
每一組的電壓都超標
該不會是迴授有問題
導致ovp

网友(2010-05-11):
電容大肚子了(頂部突起)
是不是都必須要先換掉
再行修POWERㄋ

网友:
換電容是最基本的步驟喔
首先必須先排除目視可見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