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筒洗衣機故障檢修

楼主(2010-03-18):
三洋日本原裝滾筒洗衣機AWD-AQ100T故障代碼表

E11 注水異常
E12 排水異常
U3 脫水不平衡異常
U4 拉門開通知
E41 拉門鎖定異常
E42 拉門鎖定解除異常
E43 拉門鎖定螺線管作動次數異常
乾衣容量超過顯示

E901 大電流鎖定(Lock)
E902 電源電壓過大
E904 電源電壓過小
E908 馬達轉動異常
E910 電流偵測電路故障
E920 IPM 異常
E940 霍爾IC 異常
UA1 拉門開水位異常
EA1 滾筒水位感知器異常
EA2 異常高水位

EA3(UA3)
EA4乾衣時水位異常
Eb3 水位降低異常
Eb4 臭氧電極異常
EC1 臭氧電極短路異常
EC2 除濕冷卻水高溫異常
EC3 滾筒出口溫度偵測用溫度感測器異常
EC4 電路板溫度感測器異常
EC5 乾衣異常(最長時間)
EC6 乾衣加熱器、溫度・電流保險絲異常
EC8 風扇馬達異常
UC 乾衣過濾網未設置通知
Ed1 電路板通訊異常1
Ed2 電路板通訊異常2
EE1 異常起泡
EE2 泡沫偵測電路異常
EF1 EEPROM 異常
EF2 電源中斷異常
EU 電源繼電器異常

H 高溫拉門不能打開
UF 乾衣過濾網阻塞異常
EL 電源電壓偵測後乾衣不足

网友:
版大該不會是三洋內部人員吧!
這麼好的資料先收下,謝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版大的資料提供 ......有機會遇到就不用到處問了...非常受用 ...謝謝了..

网友B:
這麼好的資料先收下,謝啦! 非常受用

狗狗 大能否 PO一些液晶電視的資料
tsao 0427 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好的資料先收下,謝啦! 非常受用

狗狗 大能否 PO一些液晶電視的資料
tsao 0427 謝謝啦

這一帖先拿去服用
FAPT-58-1方塊圖 for SMT-37LC5 and SMT-37LC5P.pdf (318.73 KB, 下載次數: 180)

网友:
這些資料得來不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