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D1 PRO爆漿

楼主(2010-03-18):
小弟手上有一張ASUS 的P5GD1 PRO,CPU旁邊的電容4v 680uf全部爆光了
如果說用10V/1000UF代替不知道板上的大大意見如何,感謝了

网友:
先不論代換問題!

風扇會裝不下去吧!?

楼主:
好像是@@沒想到

网友:
如果是電容不足,電壓不穩當然是要加大電容值,加大也可以提高最大工作電流值.但會偏離原電路設計.有不可知的問題!
且爆電容是電容品質問題或是長期在高溫高負載工作的結果,也可以考慮提高電容品質等級來更換(非耐電壓值及電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納各有的買 或是拆廢775的版子就有哩︿︿~~

网友:
去買一樣容值腳距的固態電容裝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1.把所有CPU旁邊4v 680uf都換新,已免二修..,
2.直接換 固態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