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IPS 1906S改高壓板實例

楼主(2010-03-18):
過年前修的因為客戶急著要不想等零件,直接改高壓公板
有電無畫面
型號
電路板
P/I板
A/D板
面板
高壓零件區拆光光,找出12V(驅動)/5V(ON/OFF)/3.3V(ADJ)/GND改板完成,P板換上6顆三洋電容。
點亮了測試中

网友:
謝謝分享 ~高壓板很方便 ~...如果缺料的話 ~真的可以這樣做 ~免的等粉久~

网友A:
找出12V(驅動)/5V(ON/OFF)/3.3V(ADJ)/GND改板完成
請問一下~~以上這些如何找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出12V(驅動)/5V(ON/OFF)/3.3V(ADJ)/GND改板完成
請問一下~~以上這些如何找出來~

基本上輸出至A/D板的排針就有5V/3.3V/12V/GND,大部份都直接標在上面,沒有的話上電量一下就有了,或是跑一下線路就出來了。

网友:
p/i版的跳試試不是要拆掉?
然後才能皆高壓版是不是?

网友:
的確在沒有零件之下直接改高壓版是比較快的方法
過在下目前還沒有改過高壓版~~有機會的話一定要試試看
感謝分享

网友:
找不到ADJ

請問大家有無方法可以測試出ADJ呢?

网友(2010-05-01):
真是個好方法....

网友:
上次修理是因為高壓線圈二次側損壞,也只能換通用高壓板

网友:
確實不知道如何判斷ADJ

求版大賜教

网友:
可以用二分法,先找出電源線與接地線,一般銅箔會最寬,剩下的若是有內建音頻功放,則去除往該電路區塊的線路,若是只剩下兩條線往高壓電路區的,找出on-off後另一條就是ADJ。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是查到哪個零件損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9帖就是答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