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先進,青雲k8x890 pro 約10台爆電容,請問如何處理

楼主(2010-03-19):
各位先進:
維修主機板不是我的專長,但目前手中約10台 albatron k8x890 pro 爆電容(親戚的網咖電腦)
,請問是否還可以維修?維修途徑如何?

以上,還希望各位先進幫忙提供點意見,謝謝!

网友:
看原廠有沒有免費換電溶寄過去給他們

沒有那就是自己換囉

网友:
送原廠,或是找個有錫爐的朋友幫你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要視報電容的程度 與數量 是否有其他MOS管 或是場效故障 我未在台南 有在接單維修^^住台南 不想自己稿可以帶過來找我處理

网友:
換電容給外面的換,大約一張板子1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該不包含能不能開機問題吧!存換電容吧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意見提供,我人住桃園,如果有高手願意接單修板子,那是再好不過了!

网友C:
換電容~~~一支烙鐵加焊錫就可以了吧~~~~~~會來這裡,不是自己手癢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建議你就近找人處理 不過 要是指是你敘述問題 我想在桃園應該也友人可以為你服務
要是更換電榮 後的其他怎半@@

网友:
換電容一支烙鐵可以搞定的,臺灣朋友 剪刀石頭佈專修的,呵呵他在台南QQ90848045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換電容~~~一支烙鐵加焊錫就可以了吧~~~~~~會來這裡,不是自己手癢嗎!!!!!!

真的阿.我看到手都覺得發癢了.只是太遠.不然就可止癢了.

网友:
確定爆電容
基本檢視完確定只有電容壞掉
拉一台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