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電容值

楼主(2010-03-19):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SMD的電容如何知道他的值是多少?
因為有時候從電路板拆下的SMD電容,都不會顯示直(除了像胆質電容等等)
,哪麼要用什麼方法可以檢查出來啊?

网友:
無任何標示的SMD電容
只能使用"電容錶"做量測
別無他法

楼主:
如題所示

感謝大大的告知,因為小弟有10年以上不是做電子業的,所以不甚了解,有幾個問題可否問大大們:
1.那如果用三用電錶量SMD電容的話是否可以呢?
2.如何量呢(用的是數位三用電錶)?

网友:
數位式三用電錶
是無法量測SMD的小電容的
就算是指針式的三用電錶
也只能用歐姆檔
對SMD電容充電
來顯示電容是否正常( 短路,開路,漏電)
依然無法正確得知電容的正確規格

网友(2010-10-28):
數位式三用電錶
是無法量測SMD的小電容的
就算是指針式的三用電錶
也只能用歐姆檔
對SMD電容充電
來顯示電 ...
引用 网友A:

請問那用電容表可以量的出來嗎?

网友:
電容表注意量程,一般SMD電容有小到pF,也有大到uF,另外一組夾式SMD元件量測棒也是需要大量量測時的好幫手

网友(2011-06-18):
如果本身的電容有問題如何得知電容的正常值
及如何替換有問題的電容
因為不知容納及電壓
是不是看看他的大少進行替換

网友(2011-08-20):
真是高手 .....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