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可用優派VX924或VX912PI版~的升壓變壓器一各~急需~(以解決)

楼主(2010-03-19):
各位大大~跟兩位S大
誰有這圖片的升壓變壓器@@
我急需~~
謝謝各位

爆電容兩顆,加上uchfafa大大提共變壓器一顆!!
以解決!謝謝各位跟uchfafa大大

就是這一片PI版

就是這一片PI版

就是這一顆

就是這一顆

网友:
跟我一樣壞那一顆嗎
我也正在找說  Orz......

网友:
維修接觸久了以後,常壞的就那些,欠的也是那些。

网友:
沒有在接單.....就沒有拆料機了......
小弟我這邊沒有。
升壓變壓器如果沒有特異狀況,不太容易壞。

网友:
會不會是板子背子後面的反向二極體掛了

楼主:
各位大大有用電表良過線圈,量的途中發現側邊有燒掉情況,所以一定要跟換!!但想問怎麼會把線圈燒掉??電流太大??怎麼會這樣??謝謝

网友:
我有 dt1@livemail.tw 傳收件地址給我

网友A:
我剛修一台 VX912 狀況一樣,也是右上角這顆燒焦了。 昨天客人急著帶走忘了拍下完修後照片

這變壓器上編號一堆奇奇怪怪的字不管,重要是 EPC-19 (沒記錯的話)

變壓器初即是6腳的 ,剛好找到一顆編號相同 但初級為5腳的裝上,腳位不同需跳線!

目前手上還有一顆,回到家後再補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剛修一台 VX912 狀況一樣,也是右上角這顆燒焦了。 昨天客人急著帶走忘了拍下完修後照片

這變壓器上編號一堆奇奇怪怪的字不管,重要是 EPC-19 (沒記錯的話)

變壓器初即是6腳的 ,剛好找到一顆編號相同 但出擊5腳的裝上 ...

請問大大你的零件是去哪裡買的呢? 可否告知一下 謝謝!!

网友:
這是維修前拍下的,相同位置變壓器燒毀

背面這2顆晶體也一定燒壞

燒壞的變壓器與替代的變壓器

一顆為5腳一顆為6腳,還好可以共用,腳位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你的零件是去哪裡買的呢? 可否告知一下 謝謝!!

這(很難)買不到吧!

這零件取至犧牲小我的高壓板

网友:
個人意見

我個人也認同是您電源板背面的2顆穩壓的晶體壞掉了 換掉就解決這個部份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修一台 VX912 狀況一樣,也是右上角這顆燒焦了。 昨天客人急著帶走忘了拍下完修後照片

這變壓器上編號一堆奇奇怪怪的字不管,重要是 EPC-19 (沒記錯的話)

變壓器初即是6腳的 ,剛好找到一顆編號相同 但出擊5腳的裝上 ...

怎樣跳線阿??
怎樣確認我這一顆也是可以用??
很怕不久又燒掉@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樣跳線阿??
怎樣確認我這一顆也是可以用??
很怕不久又燒掉@
謝謝您

差別在變壓器的中間抽頭。

6隻腳變壓器的 第3,4腳為中間抽頭。 要接在一起

5隻腳變壓器的 第3腳為中間抽頭。

所以說變壓器用5pin取代6pin的一定放的下原PCB,但後2隻腳要翹來用跳線處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別在變壓器的中間抽頭。

6隻腳變壓器的 第3,4腳為中間抽頭。 要接在一起

5隻腳變壓器的 第3腳為中間抽頭。

所以說變壓器用5pin取代6pin的一定放的下原PCB,但後2隻腳要翹來用跳線處理了 ...

你也是高手阿~~~~居然知道找代用品.......
那種變壓器好像也不多....很少見....

楼主:
感謝uchfafa大大提共變壓器一顆,已經修復!!
有空在PO維修文!

网友:
受潮或是有小蟲進入,導致高壓跳火漏電,就很容易發生變壓器燒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