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板上的先進,P5504EVG有其化的代用件嗎?

楼主(2010-03-19):
各位板上的先進好:
請問一下,P5504EVG故障,可以用9435A或IRF7205代用嗎?
我有DATA SHEET,請各位先進指導.

P5504EVG DataSheet.pdf

297.66 KB, 下載次數: 86

SDM9435A DataSheet.pdf

359.82 KB, 下載次數: 69

IRF7205 DataSheet.pdf

167.99 KB, 下載次數: 53

网友:
可以用9435A來代用。
IRF7205不可代。

楼主:
我看資料也是這樣,問問各位板大,求個心安.

网友:
請問您的板件是高壓版ㄇ?
四片的高壓版ㄇ?
如果是M1故障,P5504EVG 123是一腳  5678是一腳  兩者短路即可,
但有缺點影像與燈亮會不同步(燈會先亮)
以上是是個人修高壓版的經驗(有高手指點),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