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故障了放棄謝謝大家指教)主機板網路使用異常疑難問題

楼主(2010-03-19):
主機板型號: (微星)MSI-945P Platinum
故障原因: 網路使用異常
1.新安裝Windows  xp【sp2或sp3】作業系統…網路連線…區域網路顯示已連線…狀態列…已傳送OK…已收到0(無法開啟網頁)。『網路晶片為Intel出廠』使用微星驅動或原廠Intel驅動…問題同上。
2.使用網路開機…下載開啟images檔案沒問題
3.新安裝Linux作業系統網路使用正常
4.主機板無異常狀況…除xp作業系統…網路連線…其餘各功能正常。

個人檢修初步判定:網路接頭故障【懷疑內部隔離變壓器受損】……不知版內各位先進看法如何…請指教
檢附:該主機板圖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PCI外接網路卡是正常的....只是擔心如果異常久了....是因為零件故障造成的...怕最後會先燒燬網路晶片...再燒燬USB...再燒燬I/O...再燒燬北橋

网友:
我遇到過ACER電腦網路有傳送但沒接收的問題,後來判斷為接腳養化,用小支一字起子輕輕括一括接腳後傳送和接收就正常了n_115|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tel網路晶片外觀看是沒接腳的...不過沒拆過...謝謝提供方法...週一給它去清潔看看

网友:
水兄的意思應該不是去刮網路晶片的接腳

應該是刮主機板上網路孔插座內的八支腳:)

网友:
朝driver的方向進行吧
既然linux系統網路是OK的
網路開機也是OK的
那就沒理由懷疑是硬體的問題

网友:
liaojack11 大說ㄉ沒錯 ~~~~是driver或ip設定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driver或ip設定都沒問題......是區域網路顯示已連線…狀態列…已傳送OK(可以下載uptade)…已收到0(無法開啟網頁)....是這個關鍵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PCI外接網路卡是正常的....只是擔心如果異常久了....是因為零件故障造成的...怕最後會先燒燬網路晶片...再燒燬USB...再燒燬I/O...再燒燬北橋

能簡單處理還是簡單處理就好了吧!

際非為了練功,不然解決掉就好了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跑UPDATE但網頁無法使用.....您該不會是中毒了吧??

网友:
以前也遇過這種問題..確定硬體好的軟體也灌了好機次....後來想到試試看吧網路主機重開.....結果居然好了..原來是分享器或主機記錄了以前別台的ip位置.搞了半天就這麼簡單..你也可以試試說不一定跟我遇到的一樣的情況喔....

网友:
內部隔離變壓器受損...連線狀態會顯示斷線

网友:
我之前都試過
就是網絡ip的位置不是設置在自動取得而是設定在使用以下ip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問題發生只是想找出實際原因與處理方式....無關練功....

楼主:
回复 网友F:
系統新安裝的.....中毒機會不大....新舊硬碟都試用過...UPDATE是指windows自動下載

回复 网友G:
ip是自動選取...網路線使用新的與舊的都一樣

网友:
linux系統網路是OK的
網路開機也是OK並且可以下image
那麽硬体就沒有問題了,還是從軟軆找吧

网友:
網路已連線~~~~IP位址顯示正確嗎?
若顯示正確的IP~~~~~那要考慮作業系統與驅動程式的問題~~~~
有可能電腦本身~~裝好之後~~~馬上中毒引起的(我遇過很多次..沒拔網路線..連線中裝系統)

也可以強制將網卡的連線速度AUTO改成全雙工的10M測試....若改成10M正常的話
那就是網路線路的問題拉~~~~~~

网友:
回复 网友H:

安裝完馬上中毒我遇過~

只能拔掉網路線再重新安裝,接網路線前必定先開防火牆,也因為這問題,後來我的PC只在自己的網段

我也認為你這問題很像病毒作祟~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好 你的問題所在產生在於 你使用的XP光碟版本  並且你未在安裝防毒後才上網形成的中毒現象

市面上許多SUPERXP 都已被串改 加料過了  請小心使用  相信 你使用正版光碟安裝 不接網路線 先安裝更新 後 與驅動在安裝防毒後再上網應該沒問題
LINUX下正常 那XP應該是沒問題的
內部隔離破損 那區域網路會斷線喔 不該有連線 卻無法上網

网友:
回复 网友I:

您好!
個人覺得是中毒成份居多,曾經處理過類似問題,
就是在區網中使用網路傳輸都沒問題,但只要上網際際網路就是開不了網頁,
我們處理的方式就是先執行  winsockxpfix.exe 這支程式掃毒,掃毒之後會清除你的 ip 然後重新開機,如果是使用固定 ip 要將原來的 ip 手動設回去,
之後就可以順利開網頁了,提供您參考希望對您有幫助,
如果您需要這支小程式,下載處 http://www.suntec.idv.tw/modules/uploader/files/winsockxpfix.exe

或是古狗搜尋 winsockxpfix.exe 就會有一堆的

參考

网友:
請於"命令提示字元"底下下一道指令試看看,netsh winsock reset重開機後看是否可開網頁

网友:
安裝時可能要把網線先拔掉,早期會有一些病毒例如紅色警戒等都會你一裝好他就中毒了
driver的話有時候MSI網路上發布的會有問題歐
再來就是UPDATE一下BIOS

网友:
在下淺見也是認為軟體問題,安裝LINUX系統之後網路沒問題,WIN XP會有網路連線問題,擺明著您所安裝的XP引起的!
LINUX作業系統沒有修復或繞過硬體損壞來達到正常工作的能力(好像也沒有這種功能的作業程式)!
剛剛查了一下資料,微星官網的網路驅動程式版本V14.8
試試這個Intel官網的V15.11版 http://downloadcenter.intel.com/ ... d=2198&lang=zht
祝您好運

网友(2010-06-23):
LINUX作業系統網路正常運作,在XP作業系統下網網路無法收到,表示驅動程式問題比較可能!

像各位高手所說,在安裝作業系統時網路是否將上裝時安裝,以XP系統只能說中毒機率很大,再好安裝作業系統不要連接網路,等系統安裝好驅動安裝好防毒安裝好再連接網路會比較安全。

而驅動程式安裝順序多少會影響到作業系統或硬體驅動,實際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我就是遇過先裝網路驅動再安裝晶片驅動,結果就藍底白字。
還有在安裝驅動程式完成時會出現是否重新開機,建議是重新開機讓系統重新導入新裝驅動,以避免不必要的問題出現。

碎碎念那麼多,還是講講重點驅動程式安裝順序說明 是由HP官網查詢到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wc/document?docname=c00812343&lc=zh-hant&cc=hk&dlc=zh-hant&product=3224058#

↑我安裝驅動都是照它的順序安裝

最後網路異常可以試試看WinsockXPFix重新設定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