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尚朋牌SR-1360電磁爐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0):
維修的過程很簡單,但我卻搞了老半天,整個維修過程,只有換了一條保險絲。
這回拍照是用那台比較爛的相機,拍得很差。
這台電磁爐,都用來燒開水,昨天燒開水燒到一半,電磁爐竟然自己停掉了!完全沒過電。
只好拆開修一修了,不過電,電表量了一下保險絲,結果斷了。(心中在想......完了! )
目視了一下,只有發現一個小地方有怪異,330歐姆的電阻,但它不是重點,就算它燒了,它那部份的電路也不至於燒保險絲,量了一下,沒壞,就沒換了。
後來目標轉移到鎖在散熱片上的IGBT,量了一下,咦!壞了?.......搞錯了!把它當成一般BJT,所以量起來感覺是壞的,後來查了一下型號,做了一下功課,知道怎麼量,所以就量測看看,沒壞。(下面兩張圖拍的是正確量法。)
查了老半天,找不到問題,算了!先不裝線圈、IGBT和一顆二極體(同一塊散熱片上),保險絲先弄上一條細細的導線,上電測了一下,沒燒斷,風扇有在動。
顯示錯誤代碼.......證明沒有其他地方有短路。
全部再裝回去,換上新的保險絲(用焊上去的)。
再燒開水看看,又可以動了!......在搞笑了,弄了老半天,只是一條保險絲因為長期高電流,熔斷了。

网友:
謝謝分享 ~之前也有一台 ~尚朋牌的 因為電容壞囉 跟IGBT也掛囉 ~
維修 ~不划算 ~
igbt 一顆就要 ~150元 所以 ~
~

网友:
這台也該洗一下了吧~~~~~~~~看起來來有點噁阿.....
不過沒我剛剛發的那台冰箱噁心....看了都是這種狀況的n_1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些都是......油!
原本燒開水都用燒木炭來煮,久了之後就卡了厚厚的一層油,因為沒有在山上做木炭。只要裝完自來水,水壺就濕濕的,放到電磁爐,就黑黑的。

网友:
放一張面紙在上面,用清潔劑硬去泡(去油污的更好)。
(面紙是保濕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都是......油!
原本燒開水都用燒木炭來煮,久了之後就卡了厚厚的一層油,因為沒有在山上做木炭。只要裝完自來水,水壺就濕濕的,放到電磁爐,就黑黑的。 ...

用用我那神奇清潔劑.....保證可以洗調.....
至於比例~~~~我之前就有說過了~~~不要說你忘了......

楼主:
嗯!..........會洗一洗!
只是洗一洗又沒多久,又會髒掉,沒關係,髒掉再說好了。

比例........還記得啊!2:1.....喔!沒差啦!只要有稀釋過,憑感覺去調比例,就可以了。

网友:
電子電路維修的過程中常常會自己嚇自己,想太多,久了之後心臟會變強喔!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C大您換新圖像了,很亮喔!

网友:
s10274chen 大~ 建議量 IGBT 測量的照片, 三用電表的檔位要一併拍入鏡, 這樣大家才看的懂測量方式, 才學的會!

謝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量測法與FET差不多。
這次拍照,量測IGBT我有疏忽了。沒有拍得很詳細。
沒有壞的IGBT可以比對(不然可以更容易互相比較差異)。
明天再來拆......量一次給大家看。
這裡有一份小小的IGBT簡介,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載下來看看,功力深一點,可以思考要如何量測。(小弟我想不出來,後來看著它的等效電路圖,矇出來了,但也不太確定我的量法是否正確。)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對阿 ~可是我這台 電腦 看到 還是以前那張 ~別台電腦 就可以看到可愛的新圖像 ~
真奇怪 ~~該不會又中毒囉 `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把瀏覽器的暫存檔或COOKIE清掉後再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阿 ~可是我這台 電腦 看到 還是以前那張 ~別台電腦 就可以看到可愛的新圖像 ~
真奇怪 ~~該不會又中毒囉 `

我樓上樓下看的圖示都不一樣耶~~~~
因該是沒有清理網頁資料的關西~~
把網頁垃圾清一清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22):
家中也有一台

學壤來以備不時之需

謝謝大大

网友:
太晚看到這篇了媽媽過年前整理把這台丟掉了
不然小弟就可以看圖說故事學起來怎樣修理^^

网友:
恭喜完修.檢查又仔細.至於清潔.我堆薦一種.說是德國科技.台灣也在做了.他像海棉.清洗髒污不用任何清潔劑.只要沾一些水在上面擦一擦就乾淨了.很環保:) 我目前都買這個來擦一些事務機及螢幕外殼(不要擦面板喔)我沒試過刮傷不能叫我賠喔

网友:
小問題 大學問

原來技術就是看起來簡單  做起來困難ㄋn_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