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現很多不相關的帖

楼主(2010-03-20):
最近發現
很多積分在10以下的新會員
發出的新帖都跟區塊主題不相關
而且內文幾呼都是簡體字
並不是說積分10以下的新成員不可以發帖
也不是說這裡不能出現簡體字
而是一眼就能確定是不相關的文章
怎會如此的xx不做區分呢
賺積分也不用如此吧
還是因為這裡"樹大"了
真是不懂?????????????????

网友:
印象中積分10以下....好像是不能PO圖....
但應該對當時還不足10分的我不構成影響....因為我的圖不是放在這個論壇的空間...

熊大應該是指那些大陸廣告文...
印象中就是那些大陸廣告文...導致WISH大去封鎖大陸的一些IP(來一個...封鎖一區)...
所以反造成一些大陸網友進不來此討論區...

PS: 以上都是我依之前爬文的印象所述...可能會有說錯之處....

网友:
感覺最近流量變大了, 有時候連進來都有點不順 >"<

网友:
目前只要遇到有亂貼廣告的,也以大陸居多。
W大都一率殺ID,只是W大能夠查到的困難度很高(會員資料庫龐大),也無法在其貼文之前就判斷是否為「惡意註冊用戶」,故需等到其貼文時,方能夠發覺。

由於論壇內也有部分大陸網友,W大不會刻意去封IP。
目前小弟我是有個建議,W大如果有看到這篇的話!再評估看看。
小弟我是有個建議,論壇內需要建立一個機制,只要積分小於5分的(可能需要依狀況來下修或上修),超過3個月沒有登錄,一率將他的ID殺掉,這也能夠防止「惡意註冊用戶」氾濫,論壇內註冊會員將要破萬,我們不重「量」,而希望重「質」。
不希望每位會員,註冊加入後,只是擺著好看的,就算潛水,也能夠上來與大家互動。
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夠防堵灌水文出現,一旦灌水,也一律殺ID,小弟本人是比較強勢一點,但若要管理得當(不用做太多限制,但不要讓人踏最低限度),一些強制手段是必要的。

楼主:
看樣子"大樹"真的是不容易照顧
還好W大有五個腦室n_072|

网友:
那些文章.....通常....管理員在的話...很快就會消失了....

网友:
我想版主是不是可以處理
如果都要w大處理那他可能會很忙

网友A:
超過3個月沒有登錄.............不行拉n_156|  ~這樣以前的老朋友 ~要回來看看 或登入
就不知道是誰囉 ~...
覺得像是 惡意 ~灌水 還是 ~搗亂的 ~ 要砍 ID 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過3個月沒有登錄.............不行拉n_156|  ~這樣以前的老朋友 ~要回來看看 或登入
就不知道是誰囉 ~...
覺得像是 惡意 ~灌水 還是 ~搗亂的 ~ 要砍 ID 拉 ~...... ...

不是砍ID~~~~直接禁言比較快拉~~~~~
以後那ID就完全不能用~~~~~

我記得論壇要註冊會員有驗證功能~~~~
如果要砍ID~~~那就要設置同信箱不得重複申請帳號~~~~~~

雖然還是會被大量申請~~~但是~~~至少不會有太多來亂的文章出現

网友:
是還要考慮到一些老朋友,所以還是可以放寬一些標準。
所以有些管理上的困難度,所以砍ID,三個月時效,小弟我是想可以先針對積分始終在5分以下的。
之前也曾看到這篇,W大說的一些話。
http://bbs.pigoo.com/thread-18955-1-2.html

大家可以到這邊看一下,積分在5分以下(包括5分),這些會員是一大票,我已經利用論壇內的搜尋排序,按積分由大到小排列,那看看圈起來的頁目,差了多少?而每頁的人數大概在25人左右。25 x (397-39)= ?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目前據我所知,只有跟WISH大同輩的才有刪除文章的權限.
我目前只能幫文章改改錯字,修正PO錯區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據我所知,只有跟WISH大同輩的才有刪除文章的權限.
我目前只能幫文章改改錯字,修正PO錯區的文章.

我比較想知道...
能跟『五個腦室的大眼神人』同輩的是那幾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