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P400L 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0):
好一段時間沒有電源供應器可修了,所以也沒有實例可以提供給大家,前幾天那位住大甲的朋友拿了四顆電源供應器給我,請我修一顆給他,其它三顆就送給我了,今天的實例就是要給他的。

下圖就是這個電源供應器的廠牌,說真的,我不認識它。

它有一個12公分的大風扇,黃金色的風扇罩網,看起來是很高級。

老方法,先測量它是否有5VSB及Power ON端子的待機電壓︰

是正常的,短路Power ON端子,Power正常啟動,心裡想著難道是爆電容嗎?再測量其它端子,結果發現了一個問題,請看下圖︰

咦!只隔著一條地線,居然電壓就不見了,大家看到這裡,有經驗的人應該心裡有譜了,打開電源供應器蓋子一看︰

原來地線脫落了一條,這也是軟柿子,補焊一下就好了,拆下電路板螺絲,電路板如下圖。

光從焊錫表面是看不出有什麼問題的,先把多餘焊錫吸掉,把線頭插上。

再上錫一次。

最後看看電容器有沒有爆開的現象,沒有的話就可以測量各端子輸出電壓,正常的話就可以試機了。

下次再修那另外三台。
謝謝收看!下次再見!

网友:
看樣子
只要跟電有關的
W大也是一手包辦修到好
(隱約瞧見桌上有三顆已拆開的定時器)

网友:
單純焊點脫錫.....!!!

网友:
五個腦室不是叫假的哩~~
當然和電有關的都全包了....
呵呵~~

网友:
地線不是都接一起的
一條不接對主機板會造成什麼問題

网友:
這顆 Power 真是對不起大家! 好不容易盼到 w 大分享維持實例,  竟然是個軟柿子!

謝謝 w 大分享!

网友(2010-11-01):
今天剛好收到一顆 , 可是就沒有這麼 " 軟 " !!!

W 大你太軟了啦 !! ~~~

別誤會 ~

我說的是這個 Power 故障維修 !!

對你來說 太 軟了 !!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
真的是掌握重點啊

快  狠  準

网友(2010-12-01):
我的電腦power怪怪的.......天呀........我只聽到硬碟發出開機時的聲音,然後畫面還有滑鼠還能動,沒多久畫面就停住滑鼠不能動,然後畫面就一片黑,有時候就停在黑色畫面,有時候會重開機然後顯示讀不到硬碟;我一直以為是我的硬碟掛了~~結果我換另ㄧ顆power就沒這問題.......
power上面寫裝甲兵TK400,在論壇上都找不到範例,看到wish的維修範例上的版子好像唷!
我拆開來他看起來很正常.....12、3.3、5V一個都不少.....也能正常開啟...阿嗚~~~:on_073|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加上負載測試啦, 空載測很不準的..

网友(2011-02-27):
很有經驗的維修.................

网友(2011-06-10):
恭喜wish大完修!

网友:
w大提供的維修實例,檢修步驟分明,是新手所必需學習的!感謝分享及指導!

网友:
看似簡單,但如果不細心檢查還要花更多時間維修.
感謝分享!

网友(2011-08-11):
謝謝 一眼就判斷出好壞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