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LC-32E-無聲

楼主(2010-03-20):
PROTON-LC-32E-無聲
肯定是通病...
第一台判斷是後即AMP不良,公司交換整修板一片$2500,
撐多久不一定,先改板搞定了(普騰電源是負觸發).
近日有連續碰到2台一樣是無聲?

完成圖

完成圖

网友:
文大您來了!
這又可欣賞您的大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wenstar (大) 您好 !
AMP不良的問題可以先查 A/D 板的聲音放大IC型號 , 若可以買到此IC則可以試換看看解決 , 若機器還在保固範圍維修免費者 , 建議還是送原廠吧 !

网友:
各大站高手相繼進駐,快樂媽咪人氣越來越旺。

网友:
你好像只改AD板和電源板而已,

36還37吋忘了...它電源板給高壓板的電壓要120V,

我第一次看到時還很驚訝...

沒事做那麼高做什麼=.=

而且零件也不好找...

不然連高壓板都要一起改了。

32吋就不知道有沒有那麼高了,印象中是18V還是24V的樣子!

楼主:
這塊板子apm-ic

這塊板子apm-ic不良...不好找....(proton)是外包服務...不會客氣的
這一批是老機器了,每一台都有木訥現象,明暗不均
光聲音壞改公板,客戶硬要修理...當然以完修為為前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