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222W 的升压高压包

楼主(2010-03-20):
请问Benq FP222W 的升压高压包 - 1J.26049.031可用1J.26049.021代替吗?

此Benq FP222W暗屏,可看到画面,但无背光。
怀疑是升压高压包坏。

急,希望各位帮忙:)
感激不尽。

网友A:
升壓變壓器沒那麼容易損壞,確定其他部份的電路都檢測過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壓變壓器沒那麼容易損壞,確定其他部份的電路都檢測過了嗎?

升壓變壓器后面有两颗K3484, 会不会是它坏了?
这个K3484好像很难找, 有什么可以代替? 掏宝网好像也找不到。
我住马来西亚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學會基本量測喔!自己判斷元件是否損壞。
針對升壓變壓器、驅動晶體....等燈管高壓電路做補焊的動作。

淘寶應該會有不少東西的,不難找。

圖片記得改成800*600的大小喔!由外部連結進來也是一樣。

网友C:
懷疑高壓線圈就測量看看吧!

因為有兩顆一樣的高壓線圈,你可以拔起來比較看看,

看有沒有開路或是阻值差太多的,

看你板子高壓那部份都快燒焦了,看後面線路有沒有脫銲吧!

至於能不能代用要找資料了,不然只能買回來再跟好的那顆做比較了。

買之前先確認一下腳位一不一樣。

如果真的壞了我會買兩顆,先跟原本好的比較腳位和阻抗,差不多的話就換上兩顆型號一樣的。

好的那顆就留起來,等下次再壞同樣型號的就可以拿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懷疑高壓線圈就測量看看吧!

因為有兩顆一樣的高壓線圈,你可以拔起來比較看看,

看有沒有開路或是阻值差太多的,

看你板子高壓那部份都快燒焦了,看後面線路有沒有脫銲吧!

至於能不能代用要找資料了,不然只能買回來再跟好 ...

掏宝只有1J.26049.021, 问过卖家,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若要接通用Invertor,要如何从Power区拉线到Invertor? 有几条线要拉?

对不起, 新鸟这里。 请指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通常有四條線Vcc、GND、Adj、on/off四條

但adj不拉也沒有關係,Vcc那一端是有保險絲的,GND應該很好找才對,

不知道的話就看電容器的負端就是了,ON/OFF是點亮高壓用的,通常會先拉到一顆電晶體,

也就是你們說的三極管,Vcc看是要拉12v或24v要看它設計了,不知道的話參考高壓板上濾波電容耐壓是多少,

耐壓35v的話通常是接24v,耐壓25v通常接12v,不過你買的時候網路上應該都有寫規格才對。

ON/OFF拉5V,如果不確定這是ADJ或ON/OFF時拉5V試試,5V拉錯ADJ不會怎樣,就不會亮而已,

猜錯再換到另一個,會亮就是ON/OFF了,有的是用3點多V的,要看電源板怎設計了,

重要的是這5V或3V是你開機後才會輸出,才可以拉到高壓板用,不然你沒開機時高壓版會一直亮,

還有你有量過高壓線圈了嗎?它們兩個樣子都很像,又是用在BENQ的,我覺得可以買回來試試看。

但要確定壞了才買喔!

回復 10# 的帖子  不用客氣

网友:
回复 网友E:

請先檢查各元件 是否有假焊現象補焊 後檢視 發黑的背面的MOS管 是否短路造成無法電量燈管 此PI板應該是採用 8小腳MOS管
如MOS管正常 可檢測 3極管是否異常 無功率輸出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後面三碼不一樣是可以代用的,帶如同其他大大說的最好兩顆一起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有四條線Vcc、GND、Adj、on/off四條

但adj不拉也沒有關係,Vcc那一端是有保險絲的,GND應該很好找才對,

不知道的話就看電容器的負端就是了,ON/OFF是點亮高壓用的,通常會先拉到一顆電晶體,

也就是你們說的三極管,Vcc看 ...

谢谢 LONG哥 :)
解释得很详细, 希望也可以帮到想学习的人.

感激不尽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後面三碼不一樣是可以代用的,帶如同其他大大說的最好兩顆一起換。

谢谢 盧東佑 :)
以从掏宝定购了 试了再给大家知道 :)

楼主:
刚收到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95ebd9e87536df.htm

请问可以改吗? 是12V的。
但我的高压板电容是35V 470UF的

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收到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95ebd9e87536df.htm

请问可以改吗? 是12V的。
但我的高压板电容是35V 470UF的

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 ...

量一下JW10跳線旁那二個黃色的FUSE電壓是多少就知道

楼主:
问了 这个Inverter可以接12V-22V的

帮我看看可以这样接去Inverter吗?

楼主:
费了 40分钟, 终于改成了。
ON/OFF去3.3V。(此点为无显示时会掉去0V)

但。。。显示"BENQ"后又暗屏了,有画面但无背光。(同样问题,有改好象没改一样)
累了。。。。没Idea了。

呐闷中。。。

网友:
改完的時候,要拉去原本高壓的VCC電壓就不要給他輸入了,怕你一次使用兩個Inverter。

原本壞的那個Inverter還是會影響到,你應該有拔掉VCC吧?

不然燈管壞了也會造成暗屏,再檢查看看吧!!

楼主:
LCD Panel接去其他机显示白屏, 应该没坏。

我的问题可能是你讲的,可能有两组Inverter跑着,可否叫我如何拔掉VCC,不太明白。

麻烦你了,LONG哥。

网友:
你現在輸入到新的Inverter和舊的Inverter的VCC應該是同一個電源沒錯吧?

如要舉例的話,VCC代表發電廠,要供電給甲家和乙家,如果要讓甲家沒電,就是把通往他家的電線切斷,這樣甲家就沒電可用了!

這樣說明白嗎?

所以你把要輸入到舊的Inverter那一條線路移除,移除的方法把跳線拔掉或把線路割開都可以。

這樣舊的Inverter就沒作用了!

你貼圖那個19V的保護電阻就是供應給Inverter的VCC,後面的線路會拉到舊的Inverter!

回19# 祝福你了!!

楼主:
谢谢你 感激不尽
我现在明白了。
星期一回公司试试 ,希望是这个问题:)

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G:
把19v  fuse斷開
這樣你舊的那組Inverter就不會供電也就不會跳保護啦

ps:還有燈管確認過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19v  fuse斷開
這樣你舊的那組Inverter就不會供電也就不會跳保護啦

ps:還有燈管確認過了嗎

谢谢你。我明天会试,希望能修好。
灯管测过了,能白屏,应该没坏。:)

楼主:
今天test了, 接取19" 屏就可以常白屏。
但接取原来的22"屏就白屏一秒就黑屏了。

此22"屏接去其他inverter又可以常白屏。
不解中。。。?

19" 屏就可以常白屏

19" 屏就可以常白屏

网友C:
你那台19吋看起來比你左邊的22吋還大...

你那台22吋是拿去試19吋的高壓來試嗎?

說不定是你那台高壓板沒辦法驅動22吋的燈管,

而19吋那台卻有足夠的POWER去點亮22吋的燈管,

目前我只能猜測是這個原因,真正答案還要去尋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台19吋看起來比你左邊的22吋還大...

你那台22吋是拿去試19吋的高壓來試嗎?

說不定是你那台高壓板沒辦法驅動22吋的燈管,

而19吋那台卻有足夠的POWER去點亮22吋的燈管,

目前我只能猜測是這個原因,真正答案還要去 ...

感觉是这样,可能是无法驱动它。
22吋的燈管我是在其他22吋机试的,可以点亮。

那唯有换Power Board了,taobao找不到。若各位有此板 ( Model : 4H.03V02.A02 )想出让,请短信我。

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