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一個POWER的問題

楼主(2010-03-20):
問題是這樣的:
最近一位朋友的電腦沒辦法開機了,我去看過之後確定是POWER壞了,剛好自己有一個以前的POWER,想說就換給他。
翻出來之後想說先測試看看POWER還是不是好的,
接上AC110之後量了一下POWER GOOD及5V standby這兩隻腳的電壓都是0(不會吧.....= =)
再短路PS-ON後,發現風扇會轉一下就停了(很明顯是短路的現象,POWER真的有問題)

結果我不死心又拿出一塊板子出來測,想看看實際接在板子上到底會不會跑
都接好之後,短路power switch針腳後,主機版居然正常開機了,POWER的風扇也正常運轉了= =

想請問各位前輩:這樣是正常的嗎??還是我有什麼觀念遺漏了呢??

网友:
建議您用電錶查一下 POWER GOOD 及5V standby 的細線及PC版的銲點是否接觸不良!

网友:
時好時壞

多測試看看 搞不好是power 真有問題 可分享一下power 的型號嗎

网友:
有些POWER很奇怪,先把綠、黑線接上再送電就一定開得起來,但先送電再用(電線、迴紋針)將黑、綠兩線短路就有時會有這種風扇只動一下卻啟動不了的情形,在想會不會是在短路黑、綠兩線時有火花還是甚麼的才會引起POWER的保護(我的例子是新巨P2U-6300K);不過5VSB 跟 PS-ON 是0V 還能啟動真是太詭異了,你要不要先檢查看看電表 ~

楼主:
HELLSING大:這個POWER已經有一段時間了,ATX的接腳部份已經有些氧化,我想應該是這個問題

ppf00001大:它的型號是POWERMAN 300W

Heaven大:電表絕對是OK的,不然試試你說的先短路PS-ON後,再接AC110,看看會不會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X的接腳部份已經有些氧化 ! 重新換一組新接頭吧 , 電料行都有在賣 , 一組大約250元 (帶線)

网友:
貼圖.貼圖.貼圖

拍一拍 貼圖吧 ~ 分享一下 抓老虎的感覺 ~~~

网友:
測試電源供應器最好接負載測試
之前就被一部台達電的搞了一下
修好後未接負載測試
情況就像你的一樣
風扇轉了一下就停
但檢查元件都正常
後來裝上光碟機測試就正常
之前遇到的電源都是綠線接地就會運作

网友:
1.有可能power仍然有問題,最好接硬體開機一兩天確定..
2.也可能是power要一定的負載才會送電輸出,這是power電路設計成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