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各位大哥大姊一些事情,請求找到答案

楼主(2010-03-20):
在這邊看了很多主機板維修等案例,想請教各位在使用"除錯卡"時如果遇到數字是 - - - 的時候大致上都是什麼問題?
如果遇到"主機板"裝"正常CPU"無法"過電"又或者"一瞬間過電就熄滅",那會是哪方面的問題呢?
還有在安裝系統時前面都很順,可是只要到"抓取硬碟"地方就會出現"藍底白字"又或者自動關機無法開機時那會是哪方面問題

顯示卡部份的話,是將"顯示卡"安裝到"可開機的主機板"上面,卻發生主機板不開機,不過電,其餘的顯示卡卻OK正常使用,那。。。
會是顯示卡哪方面的問題呢?

如果主機板報電容,更換完畢可開機的話,那算是維修完成嗎? 有無需要在注意哪方面?

抱歉請教各位這麼多問題,這是我最近遇到的事情 一直無法解決
想聽聽各位大哥大姊的意見
由於物品都不在我這邊無法拍照給各位參考  在這先跟各位說聲抱歉
希望有遇過同樣問題或者會維修的人可以給我各方面的解答  謝謝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問題都在舊文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講一下我自己的答案,有錯請盡量指正

1.我想你的除錯卡是- - -這樣的情形的話,應該等同我除錯卡上的FFFF
   表示主機板完全不過電,你可能要先從POWER下手,再查查主機板的供電電路
2.如果遇到"主機板"裝"正常CPU"無法"過電"又或者"一瞬間過電就熄滅"
  ----->這應該是短路保護,請檢查供電
3.只要到"抓取硬碟"地方就會出現"藍底白字"----->很明顯你硬碟有壞軌,
  只要讀到壞軌的地方,系統就會當掉
4."顯示卡"安裝到"可開機的主機板"上面,卻發生主機板不開機,不過電,其餘的顯示卡卻OK正常使用-------->如果換張顯卡就會好,那很明顯是你顯卡的問題,請至卡板
有很多資料
5.主機板報電容,更換完畢可開機的話,那算是維修完成嗎?------>不太算,也許有傷到其他零件,只是還沒發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w大我們這些晚輩還是需要你的(牽教)雖然有舊文但有時候還是有美中不足地方
也許我們問題對你來說真的是說千萬遍但你一時幫忙可能讓我們學習到更多

楼主:
其實""polloy"大哥都沒說錯,也不錯 在這先謝謝你
"wish"大哥:真的很抱歉,因為有些文章有點看不懂 在這先方言希望各位可以幫我簡單解答一下
如果有冒犯請原諒

1.我想你的除錯卡是- - -這樣的情形的話,應該等同我除錯卡上的FFFF
   表示主機板完全不過電,你可能要先從POWER下手,再查查主機板的供電電路

#查主機板的供電電路:恩~目前在尋找舊文章了,我"POWER"目前可確定是正常的,線在只能從主機板上找答案了

2.如果遇到"主機板"裝"正常CPU"無法"過電"又或者"一瞬間過電就熄滅"
  ----->這應該是短路保護,請檢查供電

#如同上面一樣的電源供應器,卻發生一樣的事情,想知道這除了"電源供應器"又或者"主機板"以外有沒有可能會照成這種現象發生?

3.只要到"抓取硬碟"地方就會出現"藍底白字"----->很明顯你硬 碟有壞軌,
  只要讀到壞軌的地方,系統就會當掉

#硬碟方面有用 MHDD軟體掃過,或過硬碟也相同  這部分真的很難解答(o.o)m 然道又是主機板嗎?

4."顯示卡"安裝到"可開機的主機板"上面,卻發生主機板不開機,不過電,其餘的顯示卡卻OK正常使用-------->如果換張顯卡就會好,那很明顯是你顯卡的問題,請至卡板
有很多資料

#謝謝大哥回答

5.主機板報電容,更換完畢可開機的話,那算是維修完成嗎?------>不太算,也許有傷到其他零件,只是還沒發作

#恩 一直以為報電容只要把電容換掉就好說 Q。Q

w大我們這些晚輩還是需要你的(牽教)雖然有舊文但有時候還是有美中不足地方
也許我們問題對你來說真的是說千萬遍但你一時幫忙可能讓我們學習到更多

#jeremy168大哥~謝謝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2.如果遇到"主機板"裝"正常CPU"無法"過電"又或者"一瞬間過電就熄滅"
  ----->這應該是短路保護,請檢查供電

#如同上面一樣的電源供應器,卻發生一樣的事情,想知道這除了"電源供應器"又或者"主機板"以外有沒有可能會照成這種現象發生?

ANS:我想你指的熄滅應該是指POWER突然關掉吧,如果是的話,原因應該就是主機板供電電路中某處短路所引起的,電流過大使得POWER保護電路啟動自動關閉

3.只要到"抓取硬碟"地方就會出現"藍底白字"----->很明顯你硬 碟有壞軌,
  只要讀到壞軌的地方,系統就會當掉

#硬碟方面有用 MHDD軟體掃過,或過硬碟也相同  這部分真的很難解答(o.o)m 然道又是主機板嗎?

ANS:真的跟主機板有關係,之前在版上看過一篇文章跟你的有點像,結果原因是因為IDE前的排阻= =  ,沒看過的話我也真的不知道,不過這篇文章你可能要找一找

PS:如果錯誤還是請板上高手不吝指正 THANKS

网友:
我澄清一點,我回答"你的問題都在舊文中!"並沒有任何"指責"的意思。
如果有人再問一次類似問題,我的答案還是一樣,我用了很多時間在經營這個論壇,期望的就是有興趣這門技術的人,能在這裡學一些東西回去。
我會看大家最常問什麼?我就會找這方面的資料給大家,如果找不到或是找到的資料不清不楚,我就會自己寫。例如︰
論壇裡一再重複被問起電晶體或MOSFET代用問題,我就自己撰寫這方面的文章,目的就是請大家學會自己釣魚,而不是找人要魚,了解了嗎?如果大家每問起MOSFET如何代用一次,我就回答一次,那我也不需要寫這些教學文了,不用多久,這個論壇裡就變成一個炒冷飯的論壇。
所以我還是要請初學者看舊文,有看不懂的地方,先看看別人的回覆文,自己先想看看,真的想不出來可以提出來問,我想這才是學技術的方法。
這個論壇是一本書,但是由於我不會也無太多空餘時間管理,所以它沒有按章節排列,它也沒有目錄及索引,全部要靠需要的人自己找尋你要的答案。相信我,你用越多時間才得到的東西你會越難忘記,我馬上告訴你答案,不用多久你就會忘記了,忘記再回來找嗎?當你再回來時,或許它不會在那裡了。

网友:
認同 學會自己釣魚,而不是找人要魚 如同線上遊戲 自己慢慢練 而不是用外掛去掛出等級來 才會體驗長大的過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 擅用3用電錶 仔細測mos管 各電路 電壓 ? 不懂得在貼圖詢問 會比較洽當
又不是 在收費 交你學會 這些大家自己摸索過來的經驗  沒有不勞而獲的
w大也不是部願意回答 而是 依在的反覆回應都樣問題人會沒動力的
實際 驗證舊問的問題所在 碰到問題再貼圖 詢問 會有人分享維修經驗的
很多維修經驗要靠自己摸索下去才能得到答案的
這邊大家都是在交流 站長也未收取費用 目的是要讓有心學習這方面技術的人可以得到逐步學習的效果
我也這樣走過來低 隨然俺發文都錯字連篇 哈哈 但是不懂問了才會有機會學到別人由那測量維修完成的
這是花錢買不到的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答  目前已經在摸索中,有不懂得會在貼圖上來請教各位

网友:
3.只要到"抓取硬碟"地方就會出現"藍底白字"----->很明顯你硬 碟有壞軌,
  只要讀到壞軌的地方,系統就會當掉

#硬碟方面有用 MHDD軟體掃過,或過硬碟也相同  這部分真的很難解答(o.o)m 然道又是主機板嗎?

這個内存有問題也可以造成藍底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