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聲寶機械式洗衣機脫水晃動維修

楼主(2010-03-20):
聲寶機械式洗衣機脫水晃動維修
故障情形:脫水晃動
檢視經過:拆下前蓋板,單獨試脫水,目視到迴轉盤跟脫水槽運轉速度不同步,判斷是運轉組裡面的磨擦彈簧故障,雖然可以單獨更換磨擦彈簧,但是為了不讓其短時間內回診,報價客戶又能接受所以更換整組的運轉組,以下是更換過程.

网友:
好像看的懂滷大說的迴轉盤跟水槽不同步造成晃動問題! 但不懂摩擦彈簧是什麼裝置跟原理? 是平常我們開洗衣機的蓋子時, 會煞車的裝置麼?

謝謝滷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煞車應該是用供給直流電給馬達來煞車的吧.以前有學過.目前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不是的話請各位大大指正.這樣我就可得到新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磨擦彈簧

网友:
挖~~~~全新的耶~~~這個客戶果然肯花阿~~~~~
不過這台外觀還很漂亮~~~~~換新的確實可以避免短時間內反修
不過被你這樣一換~~~~至少還可以用個5年以上......

网友:
單槽洗衣機馬達傳送動力至洗衣槽軸心,在洗衣行程是有經過減速齒輪轉動葉片,
脫水時是直接傳動,
在其中控制是離合器.軸心組外部白色及金屬的傳動臂及彈簧去控制內部的傳動件.
如果有分解圖會比較容易了解內部的傳動方式.

网友:
謝謝各位達人的解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大所講的磨擦彈簧在我們這邊是稱作離合彈簧,它的作用是如果你有開過手排的汽車,當你腳踩下離合器時另一腳再踩油門,此時你只會聽到引擎轉動聲,車子並不會移動,如果將離合器慢慢的放開再加一點油門,車子才會移動,那離合彈簧的作用就是擔任動與不動之間的切換,洗衣機在洗衣行程時,只有轉盤在轉,洗衣漕是不動的,當它進行脫水行程時就會拉動離合桿來帶動離合彈簧,此時轉盤與洗衣漕才會同步運轉,那拉動離合桿的同時會連帶煞車皮一起拉開,放開離合桿煞車皮就會將脫水部份的軸承煞住,
這樣子的比喻不知道你有沒有了解

网友:
滷雞蛋大大  脫水晃動原因: 1沒放平  2.由圖中所知,四根懸吊避震器上的牛油已乾(主要原,因而非你所說的「運轉組」)。
PS. 而離合彈簧只作用在脫水時帶動軸受組品(非軸心即外軸)傳動用,非故障原因,
     而更換懸吊避震器最好四根一起換,而且水槽確定水平即可改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當離合彈簧斷掉時,洗衣行程是正常的,等到要進行脫水時因離合彈簧斷掉造成洗衣漕不轉而只有迴轉盤在快速單方向旋轉,這樣子的動作會將衣物嚴重打結,行成球狀,而行成球狀的衣物會在洗衣漕內不停的滾動,而造成洗衣漕撞擊外殼, 因此離合彈簧斷是會造成洗衣機脫水振動大

脫水振動大的原因有很多種,沒錯避振用的4支吊棒故障率是最高的,但不是絕對,像是皮帶鬆弛也會造成脫水振動大,這一點很多人就不知道,還有洗衣漕最上方有一層塑膠環,我們稱為鹽水環,裏頭有加鹽水,它的作用也是用來平衡洗衣漕,當它鹽水有漏掉時脫水也會振動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檢視經過:拆下前蓋板,單獨試脫水,目視到迴轉盤跟脫水槽運轉速度不同步.
迴轉盤跟脫水槽運轉速度不同步意指迴轉盤速度快會將衣物撥動偏一邊,當脫水槽轉動時因衣物已經不平均,所以脫水時會晃動的很厲害進而撞到安全開關保護.
您所說的原因不適合我修理的這一台,至於懸吊系統的好壞,以我18年的經驗只要壓一壓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狗狗大代為解說!

网友:
感謝大大們的分享
我前幾天也遇到同樣的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視經過:拆下前蓋板,單獨試脫水,目視到迴轉盤跟脫水槽運轉速度不同步.
迴轉盤跟脫水槽運轉速度不同步意指迴轉盤速度快會將衣物撥動偏一邊,當脫水槽轉動時因衣物已經不平均,所以脫水時會晃動的很厲害進而撞到安全開 ...

18年.......你比我還老~~~~~~真的是老師父了......
這壓一壓是壓內筒還是還是壓懸吊系統????

我通常只看水平之後懸吊系統有無異常~~~很少遇到一次全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這裡我很年輕..................有個W開頭才資深!
壓內(桶)4個角落..........這您還給我裝不懂.........!
懸吊系統壞一般都是壞那支換那支,當然4支一起更換最好,不過一般客戶大多因費用多而卻步,所以.....!

网友E:
請問拆大螺帽需要特殊工具嗎,還是一般大隻的活動板手就拿的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拆大螺帽需要特殊工具嗎,還是一般大隻的活動板手就拿的下來

使用專用設計長型套筒 一般大隻的活動板手無施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拆大螺帽需要特殊工具嗎,還是一般大隻的活動板手就拿的下來

我是38及40號六角特殊套筒!

网友:
酷= = 聽的霧殺殺,不過感覺起來很精采很厲害!
霹靂洗衣機火 2010

 哇靠!洗衣機大王來了!

 :憑我18年經驗壓一壓就知道!
     恩!改了8086傳動軸 "拖"...

网友:
真厲害的維修,非常精彩。

网友:
真的是相當精采的維修
原來洗完不脫水有這麼多原因
感謝分享

网友F:
求助滷大,十字起子可用來轉鬆(118.jpg)中心螺絲嗎?我想將內外槽分開,清 洗外槽,還是用持殊工具,謝謝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助滷大,十字起子可用來轉鬆(118.jpg)中心螺絲嗎?我想將內外槽分開,清 洗外槽,還是用持殊工具,謝謝回答。

一般起子不好拆,
須要大一點的,
也須要靠一點蠻力!
拆卸內槽須要特殊的套筒工具,
建議去買洗衣槽清洗劑回來洗個心安,
或是請住家附近電器行處理!

网友:
哇哇哇~~~~~~~~

洗衣機有這麼大的學問阿!!!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謝謝以上大大精采的講解~~~~~讓小弟吸收不少知識!!!

謝謝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上版大有用過這個關刀嗎?
這個是什麼東東
http://tw.myblog.yahoo.com/jw!Vh ... WtCQ--/photo?pid=28

拆內桶的好傢伙!附扭力刻度!
用過,很久以前國際有再賣,現在用的沒那麼大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告訴我是用大板手

試過這個嗎!

网友:
........這個自制工具會不會太猛了.......
我用過的是(還是借來用的..)~~~~~
很長的那一種~~~不用下去敲的....

网友H:
零件哪裡有賣?

楼主:
圖1在國際買的............好久了!
圖2自製.......個人較喜歡使用,攜帶方便,可以拆8成以上機器!

网友I(2010-05-04):
引用 楼主:

一般起子不好拆,
須要大一點的,
也須要靠一點蠻力!
拆卸內槽須要特殊的套筒工具,
建議去買洗衣槽清洗劑回來洗個心安,
或是請住家附近電器行處理! ...

請問大大
中間38mm的大螺母拆下來了,可是內槽就是拔不下來
請問有甚麼撇步?
請大大們開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零件哪裡有賣?

工具不好買!
零件原廠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大大
中間38mm的大螺母拆下來了,可是內槽就是拔不下來
請問有甚麼撇步?
請大大們開釋

三腳(迫虎)慢慢施壓慢慢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請問大大
中間38mm的大螺母拆下來了,可是內槽就是拔不下來
請問有甚麼撇步?
請大大們開釋

用熱水瓶內的90幾度熱水把它淋上去就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熱水瓶內的90幾度熱水把它淋上去就對了

.....這招也行阿~~~~~

意思就是把那塑膠軟化嗎???

网友K(2010-09-03):
請問如果洗衣機脫水剛啟動時,外桶會轉動且底盤也會轉動(底盤轉動沒有跟外桶同步,造成衣服平衡全跑掉),是磨擦彈簧的問題或是單向軸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K:
請問如果洗衣機脫水剛啟動時,外桶會轉動且底盤也會轉動(底盤轉動沒有跟外桶同步,造成衣服平衡全跑掉),是磨擦彈簧的問題或是單向軸承故障?

是的,
迴轉盤跟(內桶)在脫水時不同步漩轉,
磨擦彈簧的問題最大在者是傳動軸故障,
排水馬達也有一點可能!

网友L:
回复 网友M:

那請問一下,,摩擦彈簧的部分需要上黃油嗎?感覺上需要摩擦力,可是又怕生鏽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請問一下,,摩擦彈簧的部分需要上黃油嗎?感覺上需要摩擦力,可是又怕生鏽卡死

上不上黃油依個人喜好!

网友:
我家洗衣機脫水時底盤與外桶不同步問題已解決,原因為磨擦彈簧尾端突出點未卡進外側齒輪的小孔裡,裝回後已正常,另磨擦彈簧加黃油在脫水時加速會有緩慢和無力的情行,經清除後就沒有此情行

网友(2010-10-30):
大大您換那組全新品要價多少?我沒買過新品~都是用拆機堪用良品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太記得了!
好像2.2k左右?

网友:
感謝大大們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磨擦彈簧
引用 楼主:

請問滷大俠 磨擦彈簧那裡可以買得到
前幾天到國際材料部門  小姐說不單賣磨擦彈簧
請問高雄買得到嗎?

各廠牌都有在單賣磨擦彈簧嗎?

楼主:
回复 网友O:
各大原廠幾乎不賣磨擦彈簧!
除非您有認識且很麻吉的電器行請他代購試試!
高雄不熟,您找看看!

网友(2010-12-04):
回復  qs82867
各大原廠幾乎不賣磨擦彈簧!
除非您有認識且很麻吉的電器行請他代購試試!
高雄不熟,您找看看 ...
引用 楼主:

請教滷大~

單向軸承買得到嗎?

楼主:
回复 网友P:

請問是傳動軸嗎!

网友:
喔. 是看39樓ab127大提到....
主要是想到~
有些洗衣機洗衣行程洗盤只會單方向轉.
造成衣服結整團.
請教滷大是什麼東東有問題?

楼主:
喔. 是看39樓ab127大提到....
主要是想到~
有些洗衣機洗衣行程洗盤只會單方向轉.
造成衣服結整團.
請教滷大 ...
引用 网友P:

一般在洗衣時迴轉盤是左右轉,
若只單轉一邊最大可能是控制電路有問題,
馬達也有可能!

网友:
請問滷雞蛋大大
我也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在洗衣行程時
正轉及反轉好像力道不太一樣  (正常的不會這樣)
而且內桶也會跟著轉 (單一方向會跟著轉)
這又是那裡出問題?

楼主:
請問滷雞蛋大大
我也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在洗衣行程時
正轉及反轉好像力道不太一樣  (正常的不會這樣)
而且 ...
引用 网友O:

大問題是傳動軸,
小問題是磨擦彈簧或是煞車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