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大厦後備電源上的開關電源(退役了)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0):
這退役的開關電源是用TOPSwitch-II TOP227Y智能積晶電路設計的。看底板上有12V和24V選擇的
接上電源後没有輸出,但有高頻尖萧聲。

這鬼電源是MADE IN USA

這鬼電源是MADE IN USA

檢查可疑零件後發现有個TVS二極管短路,解焊後用數字表測二極管檔測两脚相通反向亦相通 ...

檢查可疑零件後發现有個TVS二極管短路,解焊後用數字表測二極管檔測两脚相通反向亦相通 ...

8DGU在網上查了查找不到

8DGU在網上查了查找不到

查了TOP227Y的Datasheet,應可用P6KE200代用

查了TOP227Y的Datasheet,應可用P6KE200代用

换上P6KE200

换上P6KE200

上電後測12V有13.4V

上電後測12V有13.4V

24V有27.7V

24V有27.7V

低壓整流原來是沒有了,换上了BYX71-350

低壓整流原來是沒有了,换上了BYX71-350

完修了。

完修了。

网友:
完修了?~~~~最後的24伏有穩定了嗎???還是依樣27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

不過我跟 s 大有同樣的疑問, 完修了? 24V? 27?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是用來充回那後備電池吧。12V電池慢充也要13.5V;哪24V電池也要27V充才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如此! 謝謝解說!

网友:
感謝分享~~我原本也以為電壓對嗎/
原來是要充電池的所以要高一點啦

网友:
PTC只是在"冷開機"時,防止瞬間輸入電流過大,
"熱開機"就不太有作用了
重點是"多裝PTC會降低電路的效率"

网友:
若是充電用的....那因該就是正確電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雄爸所謂的 : 重點是"多裝PTC會降低電路的效率" , 不知是什麼? 可以簡單說明一下麼? 謝謝!

网友E:
回复 网友F:

PTC是一個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
溫度越高,阻抗越低(需對照規格)
"冷開機"時,該 PTC處在室溫狀態,電阻較高,所以上電瞬間的輸入電流較低
當開機後,有電流流過,溫度慢慢上升,阻抗也慢慢的降低,
因為本身就是一個消耗功率的電阻,
所以會有些許的壓降,相對的會降低大電容的DC電壓(滿載時更明顯)
所以,原先沒裝PTC的電路,自行加裝之後,
當滿載時,輸出電壓有可能會下降

#13糾正錯誤
PTC是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NTC才是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受教了,感謝雄爸的詳細指導

网友:
瞭解修理的方式了真是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PTC是一個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
溫度越高,阻抗越低(需對照規格)
"冷開機"時,該 PTC處在室溫狀態,電阻較高,所以上電瞬間的輸入電流較低
當開機後,有電流流過,溫度慢慢上升,阻抗也慢慢的降低,
因為本身就是一個消耗功 ...

PTC是正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而非負溫度係數,NTC才是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