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優利德 UT61C檔位問題?

楼主(2010-03-21):
http://img202.imageshack.us/img202/3077/ut61c.jpg請問有人這款UT61C嗎? 或是其他款有這樣功能狀況 是正常?會用的請給位幫忙教教我一下謝謝:)
是這樣的當我收到這台飄洋過海來台空運來台 測試一下功能是否正常 可是當我用到這檔較開始逼逼叫了不停!!??
可是我後來還是跟他所說的這樣測問題還是沒找出來逼逼叫原音功能是作什麼用用測在哪方面 無解   我後來有詢問賣家他是回答是
關於 優利德 UT16C 我是台灣買家我昨天收到了可是有問題要請教
哦 請問
我們將竭誠為人回答
就是說現在我使用 轉過去左邊第3檔 DC 會一直逼逼叫

哪算正常?
這是正常的
關於這個事我有問過廠家
AC 不會直有DC
是的
這樣 廠家怎說?
廠家說那是正常
恩 哪逼逼叫 是量測 什麼用的
他這個是個提示聲音來的
也是說怕你用這個檔位測交流電壓
是指量測提示聲音囉
這個是超量程報警的
如果你把表筆接通能歸零,那這個表就是正常的

而且是AC不叫,只有DC才叫
對阿
因為這個表的靈敏度很高,所以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mv這個檔位有這現象,但V的這個檔位卻沒有。也是與這個檔位的靈敏度有關的
所以說 逼逼叫 DC 是指 怕量測錯電流的提示聲音囉
也可以這樣說
嗯嗯 只有哪逼逼叫 檔最特別
確實是這樣的
嗯嗯
因為當初我們第一次碰到客戶反應這情況的時候就有和廠家的技術部聯繫過

可能遇見這種情況您也是第一次
因為我也是第1次有 用這廠牌
這個品牌在國內是很有名氣的,而且他們的質量也是很過關的。
像我們發到港澳台都會建議客戶拿質量穩定的,畢竟不比國內。國內要維也好換也好都方便。

在台灣,我銷這個系列的很多,拿UT61E的最多,其次就是UT61C和B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UT61C的電表,可是看不到您的圖片,PO文又看不太懂,請再設法回文10篇就可貼圖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撥到那個"mv"檔不會BB叫,目前我在使用只有撥到歐姆檔且指定到BB檔,然後表棒短路時才會叫,要不然就是擱置時間太久,自動關機前它也會BB叫,其餘時間倒還沒聽它叫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撥到那個"mv"檔不會BB叫,目前我在使用只有撥到歐姆檔且指定到BB檔,然後表棒短路時才會叫,要不然就是擱置時間太久,自動關機前它也會BB叫,其餘時間倒還沒聽它叫過 ...

恩 謝謝 ~解答 :)  後來我來是詢問賣家 他的說法  他是說電表重點是在於每個表靈敏度差異不同 所以是正常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奇怪還沒量測 就BB叫了 = ='

是這樣的,每個表的靈敏度都是會有差異的
這個問題我們是有反應到廠家去了,因為有其它的買家也有反應過這情況,廠家給我們的解釋是每個表的靈敏度都是會有差異的,但是如果他接通後的顯示是000的話就是正常的
你是說靈敏度 所以哪個檔mv DC 會叫
是的!
因為有個客戶買了一批表,有幾個是不叫的,所以問了我。我打電話咨詢過廠家的技術人員
你是說 顯示 (OL ) .這符號
是的
恩 就是說 靈敏度 誤差直 量測 接通 不叫 量測筆 放開 回覆到 OL負號 逼逼叫?
這個OL是一個超量程的顯示
對阿  可是我還沒量測 只轉到 第3檔 mv 就BB叫 負號 LO
而逼逼叫也是超量程的提示
因為自動檔的靈敏度都是非常高的,

哪就是簡單說 靈敏度 部分才會這樣囉
表的靈敏度高 所以BB叫正常狀態
是的!
因為空氣中其實是有電阻的,但是因為空氣中的電阻較大,一點的表是沒這功能的

而且,如果天氣較潮的時候,靈敏度高的自動量程表的電阻檔會顯示電阻
當然,單位是M
但靈敏度不高的表,是不會有顯示的,是1,也就是無窮大,無法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撥到那個"mv"檔不會BB叫,目前我在使用只有撥到歐姆檔且指定到BB檔,然後表棒短路時才會叫,要不然就是擱置時間太久,自動關機前它也會BB叫,其餘時間倒還沒聽它叫過 ...

阿!對了 能麻煩 大大方便 能PO 你的UT61C 表圖照 mv檔 對照看看是否以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