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電源供應器停電又復電,造成無法供電狀態[已解決]

楼主(2010-03-21):
網路設備電源供應器(850-85F1)因停電後又復電,造成無法供電狀態,請給予查修建議,謝謝.請原諒小弟這個門外漢提問,
對於量測哪哪個位置以及怎麼量測,實在沒有概念.
雖然已爬文瞭解各元件功能,但外行的小弟仍不知如何檢修,
請先進提示可能故障位置,感恩~

狀況:
1.保險絲良好.有一顆風扇但不會轉動,從一開始的插電都不會轉動.
2.通電未接負載會有規律的"喀"(像繼電器做動的聲音,不太會形容),一秒約一兩聲,非常小聲。
3.試著換過兩顆電晶體(如照片上拍到的那兩顆),狀況仍未解除。
4.橋式有 150V左右直流輸出,後面不會量了 >_<
5.量光藕合電晶體(4支腳那顆IC), 有一腳的電壓會跳上跳下(應該是第四腳的樣子).
6.照片上,有事後測量不小心弄壞了一顆電阻,跟藍色那顆電容有點被融化到.(電阻後面會再補回)

麻煩告知可能故障的位置,謝謝.

网友A:
DIP8的那顆IC拍個近照,確認一下型號
如果是38XX系列的,就是回授工作電壓有問題

發文  1
積分  1
已經可以貼圖了????

版大你這是用 WORD 編輯好再貼上來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P8的那顆IC拍個近照,確認一下型號
如果是38XX系列的,就是回授工作電壓有問題

發文  1
積分  1
已經可以貼圖了????

版大你這是用 WORD 編輯好再貼上來的嗎 ...

樓主的圖是貼在貼圖網站,非直接上傳至本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8的那顆IC拍個近照,確認一下型號
如果是38XX系列的,就是回授工作電壓有問題

版大你這是用 WORD 編輯好再貼上來的嗎 ...

1. 那顆 IC 不會看型號耶~歹勢.
上面寫了三行:
FA5322
SK8085

2.小弟對資訊比較熟些,如版主所言,圖片是上傳到貼圖網站再加上 標籤內籤在裡面.
  不上傳到網站也是因為不想造成網站負擔,有些網站不讓人家上傳檔案,尤其是圖檔,
  所以習慣上傳到貼圖網站再貼出來, 像 youtobe 是一樣的原理.
  上面是四張圖,貼上四個連結即可,不用編輯跟排版,
  如果4張圖要1M大小,100人開就要100M對外傳送,有些站頻寬沒那麼大,所以會要求貼到貼圖網站,以節省資源.

每個人的專業不一樣,大家教學相長囉
免費貼圖網站:  http://photobucket.com/

网友:
查不到IC規格
總之
你說的那個"喀"的聲音
是電路啟動的聲音
正常只有第一聲,啟動之後就聽不到了
會持續發出"喀~喀~喀~~"
有幾個可能
一,IC的輔助工作電壓沒有回來,IC無法正常啟動
二,電流偵測電阻故障,IC誤以為過電流
三,變壓器的二次低壓側,有零件短路,導致一次側過電流保護

网友B:
這個應該是DLINK HUB的電源吧..我猜....
這裡有人問過
是fuji的電源IC....
我在網路也是遍尋不得它的DATASHEET....
只有找的到FA531X的比較接近..
建議你如wish大所說..寫E-MAIL去FUJI半導體要比較快~
不過如果沒特別的狀況....我猜它應該不是那麼容易壞....
它就是一個電源供應器,先確認大電容是否過電....
再來順著線路查下去....
應該會查到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應該是DLINK HUB的電源吧..我猜....
這裡有人問過
是fuji的電源IC....
我在網路也是遍尋不得它的DATASHEET....
只有找的到FA531X的比較接近..
建議你如wish大所說..寫E-MAIL去FUJI半導體要比較快~
不過如果沒特 ...

版主果真利害,
確實是 dlink hub 的電源供應器沒錯.
想不到先前已經有人問過了.
目前看來,還是無解  =.=

p.s.大電容有 150v的電.

有試過很多零件都卸單腳來量都是正常的,目前還查不出原因(變壓線圈也卸下了)
請問有一顆長得很像電晶體上面寫 1431T
下面寫 .833
是哪種零件呢? 謝謝.

网友C:
當初我們公司也因為 工業電腦裝這部 power supply
大約兩三年 它就要換新的
尤其長時間開機一關機就掛掛
這次過年停機三天 現場就拿出來七個壞的
後來我才找出來 是控制 IC 旁邊 那個 1 uF 電解電容器失效了
一個下午 我和另一個同事 一起修好了近二十棵
都是一樣的毛病
從此不必再買新的了
試試看吧

网友:
上次那個 power 草已經長了快一個人高了.

网友:
跟8樓一樣的建議
公司設備的電源板(跟這個不同,但原理應差不多)
電源不穩或無輸出
有五成以上更換pwm IC旁的電解電容就OK了
用電容錶測有些正常,有些容值不足
建議先更換C6與C1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初我們公司也因為 工業電腦裝這部 power supply
大約兩三年 它就要換新的
尤其長時間開機一關機就掛掛
這次過年停機三天 現場就拿出來七個壞的
後來我才找出來 是控制 IC 旁邊 那個 1 uF 電解電容器失效了
一個下 ...

換過 1 uF 電解電容器後,測試正常.
謝謝 jackli1021 的指導,感恩.

网友:
不客氣
這裡就是大家經驗交換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