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Acer 電腦的 FSP300 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0-03-21):
主角是這一台 FSP300

症狀為無法啟動~

電源管理IC

首先就是要找出故障範圍,從+5VSB下手

上電後量測+5VSB與PS-ON,發現為4.97V與4.6V,以10歐姆電阻短路PS-ON,果然不起動~

隨便拿一張主機版做為+5VSB負載,發現+5VSB掉到0.02V,推測高壓有異常...

拆開後仔細觀察,發現高壓區有兩支電阻已經無法分辨其色碼環了,解下兩顆功率晶體量測發現BC極正反向都短路

而原本無法分辨色碼環的電阻為2.7K,量測後發現阻值變大

E13009以E13007替代,並更換2.7K電阻後,檢查其他部分無異常,接燈泡後送電測試,+5VSB有電壓不過還是無法啟動n_028|

順手就拿10歐姆去放高壓的300V,馬上就爆了n_010| ,10歐姆電阻死亡

再次檢查兩支2.7K附近電路的元件,2.2uF/50V正常,1歐姆電阻開路

換好後再次送電,短路PS-ON可起動,量測12V與5V電壓正常,接一顆硬碟做附載測試

5V電壓

接硬碟後5V

接硬碟後12V

完修,收工~

本次損壞的元件

使用的工具

參考用的電路圖

49.69 KB, 下載次數: 309

12A

49.77 KB, 下載次數: 194

8A

网友:
這是一篇好文! 謝謝  suneku 大的分享!

看到你照片上的簽名, 才發現原來痞酷網的網址是 pigoo, 都沒注意到!

楼主:
雖然修好了,可是我有一些問題想問@@

1."隨便拿一張主機版做為+5VSB負載,發現+5VSB掉到0.02V,推測高壓有異常..."

這一段可能有錯,因為相同狀況的另一顆插上板子(好像不同板子)還是有+5VSB 可量得4.97V

2.高壓只看到兩顆功率晶體,那+5VSB是哪邊來的n_064|

3.因為它是接220V在用的,220V不穩是否就是死亡原因?

4.怎麼沒人吐槽那個5V只剩下 4.24V,這是因為我燈泡沒拿下來...

网友:
我也好奇那個LOGO~~~~這是媽咪論壇的網址耶.....
能把信寄進來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沒人吐槽那個5V只剩下 4.24V,這是因為我燈泡沒拿下來.. ...

大家看到您完修, 小地方就比較不會注意啦....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是不行, 推測只是一個SYMBOL而已(表示某人在快樂媽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只是我習慣這樣加拉...不要太在意~~

网友B:
可否請教suneku大,此顆電源200V大電容旁的 R5/R6/R7/R8 阻值多少嗎?
我 R5:270Ω  R6:3.3Ω  R7:2.7KΩ   R8:2.7KΩ
這樣是正確的嗎?你上次給我的電路參考圖,因我是商科的,正努力學習中
上次換好後,底下的絕緣塑膠忘了放上,所以燒了E13009和上述的電阻
目前等E13009寄送中,想先跟你確定我的電阻值這樣使用對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請教suneku大
此顆電源200V大電容旁的 R5/R6/R7/R8 阻值多少嗎?

R5=R7=2.7K
R6=R8=1歐姆

你可以參考電路圖阿,非常雷同喔

好險我還有一顆要處理,剛好有拍到~

剛剛被電到兩次,明明就有把大電容放電了,害我整個精神都來了~~

這顆低壓的電容有一顆凸頂了...

這顆低壓的電容有一顆凸頂了...

网友:
12v,在及格邊緣,,實際接負載燒機看看,再確定完修.......!!!

网友:
全漢(FSP)的電供有幾顆VR, 可調整12V及5V輸出, 參考看看.

网友:
這裡的人都很棒,希望我也有這種能力.

网友C:
這顆POWER我公司壞很多,有空再拿來修看看。
ACER那顆真的還滿容易壞的。

感謝分享那麼精彩的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顆POWER我公司壞很多,有空再拿來修看看。
ACER那顆真的還滿容易壞的。

感謝分享那麼精彩的維修。

是超級容易壞.....尤其是3年一到...就壞...時間算的很準的~~~~~

网友D:
嗯嗯~這個power我手邊不下幾十個,我碰到的問題皆是上電就斷電保護囉,到目前為止,這個power的這個問題我還沒完修過半顆@@,,這好像是通病耶~我也是從服務的學校他們是整批的acer中信標的機器拆換下來的....

网友:
我也有相同問題
不知如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這個power我手邊不下幾十個,我碰到的問題皆是上電就斷電保護囉,到目前為止,這個power的這個問題我還沒完修過半顆@@,,這好像是通病耶~我也是從服務的學校他們是整批的acer中信標的機器拆換下來的.... ...

十多顆+1~~
但我手上的都是FSP 250W的~也都是中信標ACER的機子上拆下的~~
不過我連細看的時間都沒有說~~
只有大致量測~
其中沒有+5VSB的只有2顆~
其他一堆都是沒有PG訊號~
還得查回授線路~
沒時間查~~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看來hannahmo大也是都做公家機關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hannahmo大,你手上故障的是否為fsp250-60atv這個型號的,我最近又換修了好幾個回來,厚......。和正常的power作了零件對換還是查不知問題,請h大有空你快搞看看是否能完修,要貼上分分享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麼多power啊!有看過acer P4的套裝機,機殼內的溫度特別的高,散熱非常的差!
power不會熱掛......就真的狠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來hannahmo大也是都做公家機關的

我在學校當老師

网友:
引用 网友D:
hannahmo大,你手上故障的是否為fsp250-60atv這個型號的,我最近又換修了好幾個回來,厚......。和正常的power作了零件對換還是查不知問題,請h大有空你快搞看看是否能完修,要貼上分分享吆 ...

是這型沒錯~~
我最近比較沒時間~
建議你先大致把POWER分2類~
有+5VSB和沒有+5VSB..
然後有+5VSB的再細分為有PG和沒有PG的....
這樣總共三類....
先處理沒有+5VSB的..再處理有+5VSB且有PG訊號的..最後再處理另一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老師好~
嗯,只能先從較好處理的先搞了^^

网友H:
FSP OEM的電源普遍是故障後若是找不到明顯故障點,就不太容易完全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看 s 大的這段回覆~ 害我笑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FSP OEM的電源普遍是故障後若是找不到明顯故障點,就不太容易完全修好

狼大的話說到我心嵌裡了~
手邊一堆壞的~
初期最先遇到的都是沒PG訊號的~
追線路拆了量測一堆東西~
都沒有什麼明顯故障的~
想全換又有困難~(手邊沒那麼多料件可用,地處偏遠買料又不易)
後來都放棄~
大多分類先處理高壓有問題的~
高壓區的線路比較單純~問題較好找~~
至少目前我遇到的都是如此~

另外樓主有在接觸中信標的東西~
順便提醒你~
有一批品質"堅若磐石"公司出品的中信標套裝電腦~
裡面用的是台達的POWER~也是250W吧~再不就是300W~
CPU是P-D 3.4G
主板用的是P5L-VM 1394特別版(ASUS P5L-VM1394/V-P5945G)
它的POWER也是不用2年就會陸續爆電容~爆的位置就台達通病~爬一下文或是拆個1~2顆來看就知道了~
會造成電腦有莫名的當機~找不到問題~
不見得會直接開不了機喔~~
我這裡的大概修了十五顆有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G:

老師好~~學校能有你這樣的好老師真是學校的福氣。
我遇到的資訊老師大部份都不會處理,要不然就是直接叫我們換新品。

認識的資訊老師除了覺得縣網中心的老師超強外....一般學校的資訊老師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師好~~學校能有你這樣的好老師真是學校的福氣。
我遇到的資訊老師大部份都不會處理,要不然就是直接叫我們換新品。

認識的資訊老師除了覺得縣網中心的老師超強外....一般學校的資訊老師就......................... ...

報告~我是物理老師~不是資訊老師喔~~
資訊老師不太處理這種東西的~他們都是換換換~
但現在學校的最大問題就是沒錢換零件~
購置新的機器屬於"設備費"..
更換損壞零件屬於"修繕費"..併在業務費中..
大多數學校現在都沒什麼修繕費~都形成有錢買新的~沒錢修舊的~
即使修舊的只要5000元~買新的可能要30000元~最後還是可能買新的~~
因為沒錢修

在我們這裡風沙大~又熱~
再加上一些中信標的套裝電腦的散熱設計似乎都不大好~~
POWER超容易壞~~
所以後來我才會下海修POWER~

网友:
感謝s大的提供資訊,
小弟剛好有這一顆power型號,
卻不知如何下手維修,
很感謝您啦~~~
有個方向處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hannahmo  老師 您好 !
我以前待過的公司就是賣 " 套裝電腦 " 的 , 但我們接的量比較少( 如公司行號之類的 ) , 因為老闆是做信用的 , 機殼都用通風比較好的 , 機殼風扇也盡量幫顧客裝一對 ( 進出風扇各一) , 顧客若願意多花一些錢用好一 點的電源, 我們都會建議顧客換重量沉一些的足瓦電源 , ( 例如 : 七盟300~350W ) 。
後來出現了一些所謂的低價搶標公司搶生意 , 老闆只好收攤自己當客服 , 順便修修自家公司出貨的電腦賺錢圖個溫飽 , 後來出現 " 機瘟潮 " 大多都是電源出包惹的禍 , 現在換這老闆賺維修費賺到沒日沒夜的 , 而我就是在這家公司學到一些有關電腦零組件用料的知識的 。

网友(2010-04-22):
最近接手一批友立的淘汰機,多半是聯強的套裝機~許多都裝台達300W
幾乎只要碰到台達的Power 必爆電容~整批70幾台爆電容超過20顆
機掰的是每顆都壞一樣的地方,+5VSB訊號不穩定,時好時壞
然後拆開全部都爆同一個電容@@

看樣子台達跟FSP的OEM的確是...@@
不過真要比起來還是台達好點~台達幾乎都只有爆電容
FSP嘛~每次我都修不好@@

楼主:
今天又修好一顆

這款電源根本被放了炸彈阿~

有同款另外兩顆一樣炸高壓,修復高壓後,短路PS-ON不起動,就一直被我晾在旁邊了

查了許多資料,半橋電路圖也沒離開過我的FIREFOX,隨時可以做我的參考,畢竟小弟沒有什麼底子n_096|

這個不起動,是連風扇轉一下都沒,也讓我好好的透徹了半橋電路的基本

POWER要能順利啟動+5VSB果然得要穩定~

這款電源在+5VSB有一顆2200uF/10V的濾波電容,不管有沒有爆漿,一定要請下來確認,因為可能會有漏電

而在電路圖的Q3 Q4 也就是C945,以及其上的濾波電容也都是故障原因之一,也得順便請下來喝茶

有空再補圖,補後續~   修電源經驗非常少,花了不少時間看資料

网友(2010-08-26):
很標準的  維修流程

网友(2011-03-25):
我有台电源也是这样的,不过问题是5VSB的电容(470uF/16V)鼓包了,换了电容就好了,还有+5V/+3.3V的三个电容也鼓包,换了过后就正常了,电源型号是FSP230-60PNA(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