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U1開機問題畫面需要5-10秒= =(以解決)

楼主(2010-03-21):
原來開機會有問題  開機有時成功
有時不能開機完全 畫面偏暗
有時可以記憶頻道有時又不能
修理過程圖片如下  更換高壓版電容(有爆漿電容) 跟電源板電容(拆下有電容值過低)
維修進度80%
現在還有兩個問題  他開機要好久阿 5-10秒
畫面還是偏暗
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 該從哪裡下手???
後來詢問開機哪是正常的  新的就這樣了= =
有拆下哪2個100UF電容量測正常
自訂畫面後 勉強可以使用 現在放棄他了
我也沒有視訊盒可以替換測試
叫我朋友加減看  算堪用不良品
補上可以看畫面跟AD圖正反面 有拆下哪2個100UF電容量測正常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高壓板更換電容

高壓板更換電容

電源板更換電容部分

電源板更換電容部分

修復後畫面

修復後畫面

AD板正面

AD板正面

AD版背面

AD版背面

网友:
維修的方向 錯了 應該在ad

网友:
AD版的記憶IC掛了吧~~~~
不然就是有空焊~~~~~~
問題因該不只這一兩樣.....

网友:
遇到聲寶我就頭痛,遇10台就有9台是AD板出問題...

沒壞AD板那台是壞喇叭而已

而且零件又不好買,AD板回修率又高,還有保固問題!

不是靠改板解決就是叫公司去傷腦筋吧。

网友:
AD板電源穩壓IC旁邊的濾波電容.<--100uf x 2
24C32<--需燒程序
BGA<--熱風槍返修

楼主:
AD版肯定有問題  他開機很慢5-10秒
沒辦法記憶頻道 從開機都會在01頻道  畫面偏暗  應該3個問題
對了AD版小弟有給他烤過  用熱瘋槍  給他亂烤一遍過  (瞎矇也給我蒙到一點點好 )
小弟只有3用電錶跟電容表可以量測  所以簡單先維修
現在暫時可以看電視
但是就是想給他維修完全  但是不知道從AD版哪方面下手(小弟機工科的 沒有電子底
完全拼拼臭臭在維修 應該說都偷看大家的方法在亂修)
拜託哪位英名的大大指點一下   小弟感激不盡

楼主:
@@電容   明天晚上有空在弄看看  明天還要做工作  修好再跟大家報告  再補圖

燒錄程序  我可能沒有辦法

网友:
這現象已經非常確定AD板不良

這現象已經非常確定AD板不良

高壓板不要去動..換INV-CON是多此一舉,
電源板是會壞,大部份是電容凸爆,但這現象不是,

以下是在快樂媽咪出現過的類是問題:  參考一下應該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17517-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9203-1-2.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9232-1-4.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7423-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