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我修到一台電源供應器送電之後~~~出火....

楼主(2010-03-21):
本來想說貼在電源供應器版面~~~因為有打屁的成分~~~就放在這版囉

今天早上我修了一台客戶的電腦....
送來的時候~~~跟我說他家的電線整線~~~~
換新的延長線...因為有中間接地的那一根~~~
找不到地方插電~~~插在冷氣用的孔.......然後~~~就批哩啪拉.....
送我我這邊之後我把他打開來一看...好在只有電源供應器掛了~~~~
電腦沒事~~~
我打電源供應器拆下~~~保險絲斷了~~~~外觀檢查都沒事~~~
換保險絲~~~之後~~~驚險的一刻來了.....上電的時候不敢整個電插下去
只稍微觸碰到之後....批哩啪拉...
然後~~~出火~~~還有火往上噴....
我只稍微處碰一下耶.....然後....在我後方的客戶的女兒(美女喔)嚇一跳~~~
結果~~~~是高壓電容掛了...因為有用熱縮套管包起來~~~所以也沒看到它已經掛了
這次在找一顆一樣的換掉.....這次在準備送電....我後方的人早就躲的遠遠的了.....
不過這次送電~~~沒事了......救整個電都插下去之後~~確定沒有其他狀況
將電源拔掉之後~~~在短接綠線...在送電~~~確定可以正常運作~~電壓測量都正常~~~
這樣就完修了~~~~~由於客戶不敢自己裝電腦~~~~我還特地去他家看....線路真的慘不忍睹~~~
難怪客戶不會裝.....一台電腦用到3條延長線.......我來把它的線全部拆掉重新整理過~~~~
最後只用新的那一條延長線~~~~~不過~~~我也發現....它的中華電信數據機也掛了~~~
我也起他打電話去中華電信報修~~等明天換一台新的才能上網了...
其他的電器因為有支援100V~240V所以沒有燒毀~~~~

网友:
在我後方的客戶的女兒(美女喔)嚇一跳???????
建議以後還是清場再維修,如果不是美女就不用清場
不然兩個眼睛一直盯著看美女,
看都不看就送電,早晚會出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稍微處碰一下耶.....然後....
只稍微觸碰到之後....批哩啪拉...
然後~~~出火~~~還有火往上噴....
在我後方的的美女 喔喔喔.............................

咦!修機器還有這種豔遇?

网友:
這..........真的被打敗了........

把中間那條剪掉好過隨便去接其他電源吧??

网友:
插到 220v,,高壓電容短路,......匹里趴啦,.匹里趴啦...小丸子來囉.!!!!!

网友:
煙火秀讓美女受驚了!

网友:
美女 110V 220V 傻傻分不清楚!

s 大沒順便烤個香腸請美女吃!

楼主:
你們這些人~~~~~~~
阿Ben你還改了我的內容.....
最好我有這艷福可享拉......他老爸在旁邊耶.......

還有~~我不想烤香腸給美女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煙火秀讓美女受了!

修正錯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稍微觸碰到之後....批哩啪拉...
然後~~~出火~~~還有火往上噴....

在我後方的客戶的女兒(美女喔)嚇一跳~~~

發文竟然不附圖....

建議店中要多安裝幾支解析度高的攝影機...
來滿足網友群的需求....

网友:
這也是我為什麼 !

插錯電的 power 我不太敢玩的原因 !!

自己也被爆過 , 膽子越來越小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發文竟然不附圖....

建議店中要多安裝幾支解析度高的攝影機...
來滿足網友群的需求....

...........我也這麼想耶~~~~~
不然就可以看到那膽颤驚心的畫面了......
那火花往上噴~~~就像是在放煙火.....

回覆jeanshyen~~~~~
還好啦~~~~至少我已經做好被嚇到的準備~~~只是~~~後面那一位....我還擔心要給收驚費用勒...
還好她說沒有被嚇的很嚴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shunxing ( 大 )
通常這種插錯電壓插座的 , 除了燒保險絲外 , 電源的高壓區亦會有元件故障的情形 , 建議您下次還是小心一些 , 先不用送電再用電錶查高壓區的元件有無故障 , ( 高壓區的零件其實不多 , 應該很好查的 ) , 一方面查修安全有保障 , 美女看到您拿電表查修的英姿 , 下次或許會以身相許 !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unxing ( 大 )
通常這種插錯電壓插座的 , 除了燒保險絲外 , 電源的高壓區亦會有元件故障的情形 , 建議您下次還是小心一些 , 先不用送電再用電錶查高壓區的元件有無故障 , ( 高壓區的零件其實不多 , 應該很好查的  ...

就是用電表查過~~~阻抗都正常阿.....
那顆高壓電容是已經開路了...所以也量不到有問題.....
才會送電了之後......電極效應.....然後就一直噴火花阿......
還是呈現一直線的.....就像是在放煙火~~~~

网友F:
回复 网友G:

s大已經快結婚了,你就不要害他了.......
難到要演變成「修power情緣」不過...
那也不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s大已經快結婚了,你就不要害他了.......
難到要演變成「修power情緣」不過...
那也不錯啦.....

這下子到底是誰需要收驚
誰又該讓誰~收"驚":  :on_067|
這下可苦了那位驚嚇過度的人囉

网友H:
又是美女 又中間接地的那一根 又找不到地方插 又稍微觸碰到之後 又送了電 又批哩啪拉 又不敢整個插下去 又出現火花 又是火往上噴 又有用熱縮套管包起來
又高壓電容是已經開路了 又送電了之後 又電極效應 就一直噴火花 還是呈現一直線 又是出火的 又整個都插下去之後~ 又特地去他家看.....
以上過程可真是精彩刺激 香艷火辣@@~  以上言論非本台立場 如有雷同 純屬心虛..... cccccc

网友:
你沒有用「防燒負載」?
前幾天才看到的,正想也來做一個說。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tid=19749&goto=lastpost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833&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是美女 又中間接地的那一根 又找不到地方插 又稍微觸碰到之後 又送了電 又批哩啪拉 又不敢整個插下去 又出現火花 又是火往上噴 又有用熱縮套管包起來
又高壓電容是已經開路了 又送電了之後 又電極效應 就一直噴火 ...

你跟阿BEN有的比了~~~~~~.......

网友:
好個喔喔喔

网友I:
但是如此的電源供應器
維修收多少....
會不會因美女
少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但是如此的電源供應器
維修收多少....
會不會因美女
少收???

想太多.....一樣照收公定價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太多.....一樣照收公定價錢......

依照裙子公定長度計價....

网友:
回复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不要太多.....本來想一樣照收公定價錢收費,但是已經讓美女受精,所以只好...............,......

難怪人家已經找上門來了,所以滷雞蛋才叫你躲好,真是........。
引用 网友K:
S大!
快!
躲好喔!

詳情請見http://bbs.pigoo.com/thread-20038-1-1.html

少年ㄟ!要做之前一定要先想好,不要精蟲衝上腦門便不加思索的毀了人家終身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