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容量要注意看~

楼主(2010-03-21):
(无正文)

网友:
燒到氧化~~~有沒有搞錯阿~~~~~~~
這樣因該可以換掉了吧~~~~~
這台足瓦也大約在150W左右~~~~~~
拆掉當廢料吧~~~~~

楼主:
是阿就是有這麼扯,風扇停了之後可能還開了1~2周巴

E13009似乎也能用C5763這顆上

不過E13009(12A)  E13007(8A)  C5763 (7A)  C4108 (12A 不過耐壓Vcbo只有500  別人都700)

雖然高壓電容出來是300V,這樣就是功率下降VS隨時可能爆嗎?

不曉得有沒有人比較清楚高壓部分功率晶體的工作狀況??

參考了附件的資料,有說到使用耐壓400V就可以了,看來我還得多多練功才行

359.28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2010-05-17):
謝謝大大的指導,希望能多學一些!!

网友:
通常看到第二張圖的非正規整流元件配置,就無維修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