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MS-6787 VER:2 MOSFET代用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0-03-21):
微星主機板型號:MS-6787 VER:2 478主機板
故障現象:CPU供電區電容全部爆容,4PIN 12V短路、無法開機。
檢測流程:1.更換CPU供電容,上電測試除錯卡完全不跑碼,只閃了一下,即保護關機!
          2.不接CPU 12V電源,則可啟動,於是蜂鳴檔測量4PIN 12V插座,果然4PIN短路了.
          3.續查供電電路共有兩組MOSFET(2顆在上,1顆在下),於是拆下此六顆MOSFET,再測量4PIN 12V則短路消失了.
        4.找到元凶了:測量此六顆MOSFET發現有一顆已擊穿(在下面的那顆印有D3000 0424 M359?W 字樣的MOSFET.
          上網遍尋不到此MOSFET 的DATASHEET,手上壞板MOSFET雖多卻不敢冒然代換上去.
          於是PO此篇向版上大大求援,..........最後向以前露拍購買零件的老闆求援.......
          熱心的老闆給了兩個可用的型號:NTD4806NT4G 及 2SK3919.
        5.手邊壞板剛好有2SK3919,於是拆了兩顆代換上去(雖然只壞一顆但兩顆一起換比較保險).
          上電測試有POST碼了,接上硬碟進入WINXP燒機幾個小時OK,終於完修了.
故障區示意圖:
CPU 12V供電短路點:
擊穿的MOSFET:
代換上的2SK3919:
全部更換的零件:
完修POST OK:

難得修到主機板,仍有許多不懂的還請版大各位先進多多指教!

网友:
pentium1t大,您有將型號看錯嗎?
找不到資料手冊,找看看有沒有廢板的上MOS可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