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來插去中標了--( t2jl.exe )

楼主(2010-03-21):
只知道中了USB的t2jl.exe
NOD32有掃到了
但就是無法清除
每次一插入USB
就顯示病毒警告
一直無法解決
請問站內高手有沒有解決方法

网友:
http://163.20.36.133/~rex/read.php?108

隨身碟要小心使用~  毒有夠多的拉

网友:
試試專門解USB碟病毒程式
免費的,可更新,家中和公司都用來殺USB毒!
程式很小,很有用!
如下:
http://www.rensoft.org/releases/1.html

网友:
這毒有的刪了........不過必須先強制把隱藏檔案給解除~~~
而且~~必須對各硬碟下面的有毒隱藏檔案進行手動刪除...
只是~~你必須在C槽下面的隱藏檔案確認哪些是真的系統~~~
誤刪的話~~~會無法開機~~~~~我等等PO正確的隱藏系統檔案
你在刪除的時候注意系統檔案不要刪除到

要完全刪除...請記得所有硬碟與記憶卡都要檢查~~~~
外插隨身碟為了避免激活病毒~~~插入之前SHIFT要先壓著~~~~
等確認完成硬體檢查在鬆開~~~用指令方式進入該裝置....

网友:
可以先用這支程式掃毒,這支的功能強大,由多位自由軟體的程式好手所撰寫出來的腳本程式。
另外,作業系統若為XP,可以先用小弟我這個登錄機碼暫時先止血。

网友:
回复 网友A:

EFIX真的好用!!我也都用那套在解毒的!

网友:
前幾天也是為了這支毒系統重灌兩次 !!

還是沒有解除 !!

最後使用光碟開機把 其他的 碟 及 usb 內的毒手動刪除 !!

然後重灌系統才解決 !!

另外還有一支 beanfun.exe 的也很難纏 !!

跟 t2ji.exe 有的比 !!

p.s 這支 t2ji.exe 你設檔案不隱藏 , 它會馬上改回來的 !! 很可惡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隨身碟病毒....通常我都是進PE下去殺它的。
但有時會殺不乾淨,它會留下一些動態連結庫的檔案,不好找,怕誤砍,所以還是會利用一些工具軟體來輔助。
這些隨身碟病毒,很好防的!只要做好防護,幾乎都不會中毒。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只是 附在 usb 碟很好殺 !!

怕跑進電腦裡的作業系統就不好玩了 !!

有如野狼跑進了叢林內 !!

想要把它揪出來不簡單哦 !!

楼主:
一直都有用Wow USBprotector v0.60做USB預掃
結果還是中標了
有上網找了一下
有一電腦工作室的高手說
該病毒會在存在登錄檔(還是註冊檔)
所以一般掃毒刪除後
他還是會再出現
那位大大並沒有釋出掃毒軟體
剛剛用s10274.....貼的軟體EF2010031608處裡
病毒似乎已處裡完成

稍早前安裝http://www.microsoft.com/security_essentials/ 掃毒
有掃到病毒,系統也有做刪除&隔離
但是重開機又出現了
而且電腦就像當機一樣
只剩下滑鼠會動,點什麼都無作用
EF2010031608處裡過後
整個連線速度都恢復了
感謝各位鼎力相助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這個我最有經驗了!
叫你那一根不要到處留情你不聽,一定要到處插。你看,出事了吧!下次要先記得全程戴套子才不會出狀況,要怎樣戴套子呢?一把年紀了這還要我教你啊!
好吧!以下聽好了:

去買一隻有防寫入開關的隨身碟(這是對外留情用的,對付自己的老婆就不用了),這樣就可讓愛滋(Autorun)的病毒進不到你身體了啦!這樣瞭解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我最有經驗了!
叫你那一根不要到處留情你不聽,一定要到處插。你看,出事了吧!下次要先記得全程戴套子才不會出狀況,要怎樣戴套子呢?一把年紀了這還要我教你啊!
好吧!以下聽好了:
去買一隻有防寫入開關的 ...

這招是不錯~~~~把對方的資料拷貝過來.....還是會中愛滋阿......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既然要口交去接收對方的程式,本來就要有中標的準備(durex沒有做嘴巴用的)
最少你在剛插入隨身碟時,不會立即中標,你可以插入後再來裝掃毒,掃過後再來COPY,這樣是不是多了一層防護啊!
如果只是SHIFT按著不讓它Autorun,有時愛滋病毒一樣會寫入隨身碟,我就曾經遇過好幾次,所以告訴你們年輕人,
不要一時衝動,請全程帶套子,durex關心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謝眾多版友的協助處裡
小弟我的狀況
目前似乎已解決
之後如果再復發
不排除自宮謝罪(硬碟格式化重灌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