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絕緣閘極雙極性電晶體)量測教學
關閉

楼主(2010-03-21):
IGBT適合用在高功率開關電路的場合。通常在高功率電源電路、電磁爐,甚至馬達驅動電路等,都可以見到其蹤影,它具有控制容易、耐高電壓、高電流負荷能力等優點,遠比power MOSFET還來的好用,但它的價格也比較貴。
當我們遇到IGBT時,我們該如何得知它是否損壞?接下來就開始教大家如何判別IGBT的好壞。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IGBT的結構。以目前市面上常見的產品,多為N通道的IGBT。下圖便是N通道的IGBT,接著量測的範例也是以N通道的為主。
IGBT有閘極(G極)、集極(C極)、射極(E),當我們知道IGBT的各腳定義後,便可著手量測。
下面以GT60M104為範例,腳位由左至右分別為G、C、E。建議使用指針電表量測。
量測前必須先做放電動作,避免電荷殘留,造成誤判。
在G極尚未觸發時,E、C腳無論如何絕對不能導通,一旦有導通,便可判定損壞。
由於指針電表多黑棒為電表電池正極、紅棒為負極,N通道的IGBT的閘極要觸發導通,必須在Vge施以正電壓,方會使C、E極導通,故我們必須以黑棒對閘極做觸發的動作,這時指針不能有偏轉,一偏轉,代表晶體損毀。
觸發後,紅棒保持不動,黑棒換接C極,這時候電表指針必須要有偏轉,導通,若沒有,代表擊穿損毀。
接著紅黑棒交換,紅棒接C極,黑棒接E極,這時候電表指針不能夠有偏轉,若偏轉,即代表擊穿損毀。
當測試完晶體是否能夠導通,我們接下來要測試晶體是否能夠截止關閉,這時,黑棒接E極,紅棒觸發G極,即在Vge施以負電壓,使C、E極截止,相同的,指針也不能有偏轉。
觸發後,黑棒保持不動,這時紅棒從G極換到C極,檢查是否呈現開路,不管C、E極紅黑棒如何交換,都不能導通,一旦導通,即代表晶體損毀。
檢查到這邊已算結束,若能通過檢測,大多已算正常,若要進一步檢測,則需要一些儀器。

若對文章內容還不太了解,這邊小弟我有準備一份影片教學,是我自己錄製的。有需要的話,可以自行下載。
空間為我的skydriver網路硬碟,若沒意外,不會砍檔。
解壓密碼:
http://cid-4e09c4003a2c44e3.skyd ... c%e9%96%8b/IGBT.rar
最後再次嚴正聲明,內容皆為我本人所有,不可轉載、盜連、剪輯、重製,一旦發現,將與之追究,還望自重。

网友:
圖文並貌最容易懂了,謝謝!

网友:
好文章........

感謝s大無私貢獻!!

网友:
大家不要看拍幾張相片及沒多少字喔!做這種教學如果你親自做做看,你會發現很費時間的。
很謝謝s10274chen提供的教學文。

网友:
ㄟ~~~~又多了視訊阿~~~~~我還以為只有圖片呢~~~~~
難怪一整天沒看到你回覆文章.....原來在搞這些資料阿~~~~~~~

這視訊容量還真大......

......剛剛看了.....你可以當老師拉.....只是~~~~先打草稿~~~會更專業喔.....
不然講話結吧...有點n_067|

......還有補充......我怎摸有聽到其他人的聲音???

网友:
感謝s大的教學,好樣的n_116|
剛看了視訊的教學!真的不錯,但在看的同時還是要一起看文字的資料會比較了解。

文字教學就很好了,S大光剪輯那影片的資料就花滿長的時間了吧。

楼主:
謝謝大家的讚美!原本怕說漏了什麼沒講到。
做這個花了三四個小時,晚上弄的!因為早上到中午,在山上工作(除草),下午錄了一下影片之後,就幫忙做家事掃地拖地。
真的沒打草稿.......就「即興」講了出來,想到時麼說什麼.....會緊張!
有其他人的聲音,是因為父親再跟人說話。

弄影片最花時間,花了快9成的時間在弄影片,因為處理影片時,轉檔有問題,剪接影片就出問題,搞了好久才解決,才弄很久。

网友:
教學文加視訊    (一大革新)
易懂----又瞭解了IGBT(絕緣閘極雙極性電晶體)量測教學
視訊如果採分段先錄配合簡報剪輯後配音----水準級
以後可能又可以看到s10274chen大  的大作發表-------------

网友:
真是詳細又好用的教學

网友:
謝謝分享很詳細的 ~資料 ~一定花很多時間在整理的 ~感恩 ~

网友:
測量IGBT請使用指針式電錶
數位電錶完全無法測量
因為量到的數值都是無限大

网友:
感謝您的用心,收下了:)

网友:
很谢谢这种图文并貌的教学

网友:
這一顆好幾年前在做跑步機時, 控制馬達電路板上就有應用到這一顆喔
啊都快要忘光光瞜n_026|

网友:
電磁爐也是使用這一類的IGBT

网友(2010-04-27):
感謝s10274chen大的解說,最近剛好用上了這個量測方法,我量測的對象因為已經被磨除編號,所以不知是什麼東西,用s大的方法量一顆正常,一顆擊穿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該如何找備品來換,再說...我量的對象真的是IGBT嗎?這也是一個疑問呀,容小弟有機會再補上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能夠確定,但能夠再加以確認的是,IGBT,在觸發導通後,C、E腳僅能單向導通,所以若有雙向導通,那就有可能不是IGBT,而是場效電晶體。

网友:
回复 网友B:

[GBT,在觸發導通後,C、E腳僅能單向導通,所以若有雙向導通,那就有可能不是IGBT,而是場效電晶體。]

S 大看一下有這種規格的哦 !!

178.98 KB, 下載次數: 176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確,如果有保護二極體,確實還是會誤判。
謝謝jeanshyen大您的補充。

网友:
務煞煞

   怎麼霧煞 煞ㄋ

网友:
這個好~~收下囉s10274chen大.感謝您費心力分享喔n_115|
看到雄爸.我怎覺得我這大頭是偽造他身份阿n_121|

网友:
呵~剛好有用到~感謝你的教學阿^^:)

网友(2010-06-27):
發表一下數位電錶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了解自己的電錶........就可以依此類推了。

网友:
這是小弟先前說到的,原本當作是IGBT,不過看來可能不是~以下是我用電表量的結果。

這是我原先懷疑是IGBT的電晶體

這是我原先懷疑是IGBT的電晶體

電晶體的家~右上方Q4&Q5

電晶體的家~右上方Q4&Q5

一開始電表轉歐姆檔(x10)

一開始電表轉歐姆檔(x10)

紅黑棒交換

紅黑棒交換

以黑棒觸發第一腳後...

以黑棒觸發第一腳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MOS,要確認很簡單!
觸發之後,能不能雙向導通,如果可以,是MOS;不可以,是IGBT。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的,觸發後2&3腳紅黑棒互換皆可導通,所以這是MOSFET?不過跟後來的備品相較之下,這顆沒壞。
壞的是板子中的某處,由於找不到問題點,只能先換上備品,然後再慢慢找問題~謝謝s10274chen大的解說:)

网友:
這是另一顆電晶體,這顆量測結果如下(這顆無法觸發)~這顆跟備品比較後,"印象"中也是一樣,所以應該沒壞。

1腳        2腳        3腳        導通
        黑        紅        ◎
        紅        黑        X
黑        紅                X
紅        黑                ◎
紅                黑        ◎
黑                紅        ◎

网友(2010-08-02):
真的太感謝了~~這樣真的很快就了解了~~感恩喔!!

网友:
教得非常清楚 非常感謝你的付出 造福了許多人

网友(2010-12-09):
不錯的解說,給你拍拍手~讚喔!

网友:
很清楚的圖文說明

感謝你的用心付出寫這篇教學文

网友:
好文章 ! 大推, 圖文並茂. 再次感謝.....

网友(2011-02-09):
有畾比較容易明白

网友:
謝謝你這麼詳細的解說 對新手來說幫助不少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有看就有增加知識。謝謝

网友(2011-03-25):
謝謝寶貴的解說指導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的量測教學,很清楚完整喔,改天有遇到相同的晶體可以很快速的就判斷是否正常囉!

网友:
感恩!!,願意不藏私分享.

网友(2011-05-25):
謝謝s10274chen這麼用心提供教學文與教學影片

网友:
謝謝大大指導

网友(2011-08-18):
詳細 收下 謝謝

网友(2011-10-20):
話說我想到第一次換IGBT
冬天有隻壁虎跑到我家的電磁爐裡面
被電死了 沒想到伴隨著怨念 把裡面的IGBT給短路燒了
小弟住台南
到南1買了一顆和S大量的一樣的型號居然要價$200
修總比買一台好
後來我問一個朋友他說他好像買一百
太遲了我已經進去黑店過了
感謝S大的測量好壞的示範

网友:
不錯的解說,讚喔!

网友(2012-02-21):
非常詳細的解說,謝謝您的教學!

网友:
如果早一點加入痞酷網~~
就可以省下好多的修理費用!!!
電磁爐已進回收場了

网友(2012-03-22):
辛苦你了,感謝你的分享。讓我們學習的更多。

网友(2012-05-25):
謝謝大大分享
對我來說很有幫助
^^

网友(2012-07-27):
對新手 有幫助歐 謝謝

网友(2012-09-01):
超級重要的知識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感謝s10274chen大的精闢說明,
讓小弟又多學習了一樣。

网友G(2012-10-04):
大大請教一下
如圖這種IGBT可以這樣子量測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大請教一下
如圖這種IGBT可以這樣子量測嗎

1.SKKT27B16E為一閘流體(SCR) ,作為AC轉DC用,並可做功率控制.其測試法可使用SCR量測法(注意觸發電流須 足夠 ,才能使其導通).
2.在三相整流電路中,常使用三個模組.
3. 1腳為 AC輸入端, 2 - 3腳為DC之正負輸出

网友:
很谢谢这种图文并貌的教学.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在觸發MOSFET和IGBT的G極後量測D&S極或E&S極指針顯示會立即向右導通可是又會迅速往左截止,這樣零件算正常還是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