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電源板IC TOP248Y 可用TOP248YN代嗎?

楼主(2010-03-21):
請問液晶電視電源板IC TOP248Y 可用TOP248YN代嗎?請各位大大幫忙指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這篇您看一下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19431-1-2.html

楼主:
TOP248Y是6支腳的電源IC ,與TOP221P,TOP221Y不同.還是謝謝大大幫忙看!!

网友:
可以啦~ s 大都找出 雄爸爸 分享那篇給你參考了! 你只要查一下接腳定義相同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液晶電視電源板IC TOP248Y 可用TOP248YN代嗎?

TOP248YN是無鉛製程,製程耐溫等級高於TOP248Y .兩者功能相同.
top22x是上一代產品(1999),top 248 新產品(2005).兩者不可代用(工作瀕率不同,有新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不是在 1# 問 TOP248Y 可用TOP248YN代嗎? 怎麼又在 3# 問TOP248Y是6支腳的電源IC ,與TOP221P,TOP221Y不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248YN是無鉛製程,製程耐溫等級高於TOP248Y .兩者功能相同.
top22x是上一代產品(1999),top 248 新產品(2005).兩者不可代用(工作瀕率不同,有新功能).

感謝cnpan大大詳細分析指導,了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