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ViewSonic VG2021m沒有電源

楼主(2010-03-22):
新手~
顯示器壞掉後,無意中發現這各版,本來想拿去給店家修的
發現有這個版就想自己試試
不過我目前沒工具因為不知道需要哪些工具
沒材料我在外島金門材料只能在拍賣網找材料
也沒維修顯示器的概念只有PCDIY的概念

想先問看看大概哪出問題  自己在著手重頭開始研究起
先敗謝囉...

网友:
先看是不是保固內,是的話就送回原廠吧。
再來....你要先學會拆LCD。這很重要,不要沒修好...光拆就造成LCD一堆場了。

楼主:
這台過保固很久了
也沒有送修的打算了
所以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靠自己了????

要殺一隻雞去買一把刀,PC DIY不等於維修,意思如果你只要修這台螢幕哪麻你花錢買工具的錢,大概可以買一台中古的19吋,要買的工具如下,恆溫烙鐵 ,三用電表,吸錫槍,錫絲,助焊劑,買完之後先將你故障情形詳細描述,再將你的螢幕分屍不是是"分解",.將PI版AD版拍照,PO上來就會熱心大大幫你解決問題,祝好運-----

网友:
Viewsonic 保固3年,你確定過保固?

网友:
給予那組 ~序號、 再幫您查看看, 是否還有保固?

論壇內部資料~VIEWSONIC VG2021M維修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highlight=VG2021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傷人的心 怎可以這樣捏ˋˊ 乖 他想學 把該買的工具 列出來給他跟大約單價
看ㄊ是要買2手還是自己學習維修 學的一技之長 往後靠他賺外快 也不籟阿
搞不好那天 我們這些有經驗的 還有向他請教的一天勒

网友:
建議你先從爬文開始學起, 先看看觀摩別人是怎麼維修的, 研究問題出在那裡? 別人是如何發求助文等等!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