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IDE 轉SATA轉換器

楼主(2010-03-22):
IDE 轉SATA轉換器,由於再拆硬碟時不小心把SATA座拉壞,請問一下
各位有誰知道SATA座要去哪裡買?

网友:
直接把線焊在上面部就好了

或者從報廢主機板(硬碟,光碟)拆來用

网友:
報廢主機板有很多~~~~直接拆來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