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221WA-高壓板故障(修好才發現導光板破了 *&^%)

楼主(2010-03-22):
不好意思,我是修板新手,努力學習中,雖有爬過文不過還是有很多看瞴,所以請問各位大大!!
我維修BENQ T221WA,故障狀況起初為螢幕可開,隨後即無屏電源燈正常亮,初判高壓板燈管控制電路故障,測量C804電壓約在160V-正常,D804輸出16V,D805輸出5V,CN801排線VCC5V輸出正常,判斷可能是U501、U502、IC501故障,之後不知何故,再度測量C804電壓約在160V-正常,D804輸出變0V,D805輸出變2.3V,CN801排線VCC5V輸出2.3V。
不知道這種狀況是否為U501、U502、IC501、D805、D804、T801、FB801、T501、T502故障,要如何測量?零件取得管道?如果我要犧牲此板,改用4燈小口高壓板要如何改接?
請各位大大賜教,感恩!

楼主:
補註:我是新手無法貼圖,引用a520606大大的PO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636&highlight=T221謝謝!!

网友:
我是覺得~~你這台LCD 因該還在3年保固內

你有 TEL Benq 客服,確定過保固嗎 ?

還是說這台LCD根本不是你自己的? 你也沒去查,就直接給他修下去?

楼主:
這台是朋友因為故障不修直接送我的,因為沒基座背板也有因使用固定座有鑽孔,而且已經有拆過維修,所以保固應該是不接受了吧!!

网友:
BENQ的零件還算好買...

露天可以去找看看,

http://class.ruten.com.tw/catego ... 001&p=3&p=4

至於零件要怎麼量...IC裡面線路很多種,沒有一定的量法,通常跟好的拿來做比較,不然上網找資料來做腳位判斷,

電晶體、MOSFET要量測就比較容易多了,新手上路那一區有教人怎麼量,可以去看看!

网友:
來這裡我也算是新手.. 我的方式都是比較危險的示範
你可以用三用電表 電壓檔 -1000V檔位 去量 燈管的2腳電壓 輕輕碰 馬上放掉
如果電表有動--表示高壓板是好的  壞在燈管 -
當然如果有其他台的燈管 可以先拆過來裝 看會不會亮
因為我都是抱著 死馬當活馬醫  --給他黑白搞就對了

楼主:
還有一個問題 像零件上的編號我用搜尋都找不到相關資料,要如何分辨

如  線圈上的編號  SPW-079  RoHS  NCE  N  0816  GH-130  E217615
   FB801 晶體編號  2761|  816630
   D804 晶體編號  SRF10-16
   D805 晶體編號  SP1040C
   IC802 編號  P1337  PXMU
   IC501 編號  OZ9938GN  7C3PD.3N  0817B
   U502 編號  9971GD 816606

請大大賜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benq的典型故障了!原板修復吧!改通用板,會練不到什麼技術。
若原先非接觸電子相關領域,基本專業知識肯定不足。
液晶螢幕算是非常容易使非本科生接觸的門檻(也難怪坊間一堆液晶螢幕維修。)
可以多看看一些舊文章,大大您也可以學到不少東西。

電路板上的零件編號,例如Dxx代表是什麼?Uxx又代表是什麼呢?這些都是基本功。
從您的問題,很快就知道您缺少了什麼基本功。
先扎好基礎,再談維修,要是維修個東西都那麼容易,那一堆專業維修技師也不用混飯吃了!

网友:
你只要多爬幾篇文, 多回覆個留言 10 篇以上就可以上傳圖片了, 也可以利用網路上的空間來po圖!

新進朋友注意事項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90#90

楼主(2010-11-01):
最近把這台故障的板子翻出來,以近日所學查線,終於發現9971被擊穿嚕,待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