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徵求LEO M785 筆電上的50p屏扣定義,改求SIS M650 技術資料!

楼主(2010-03-22):
求照片上 50 pin 屏扣接線定義說明 或 SiS 302LVmv IC 技術資料(在 SiS 找到的資料太過簡略, 等於沒內容)!

謝謝先!

Sorry~ 剛翻到 SiS 302LVmv 資料了! 增加附件提供給大家! 改求 SiS M650 晶片技術資料!

屏扣

屏扣

SiS 302LVmv

SiS 302LVmv

29.27 KB, 下載次數: 196

SiS 官網簡單資料

150.27 KB, 下載次數: 193

技術資料

网友:
.....你換面板嗎?????
不然為何要定義?????

网友:
HappyMaChi大,您要改面板?
除非找到電路圖,實在很難得知端子座的資料。
要不然就需要跑線路了!SIS的datasheet的資料很齊全啊?

楼主:
沒啦! 要修一台朋友的筆電!

就畫面上判斷, 少了綠色, 之前沒有研究過 LVDS! 準備先讀一下資料開始修!

有人有 SiS M650 的技術資料麼? 可以提供麼? 謝謝先! 還是說, 有人要提供缺綠色解決的方式?

目前已經用電表測量過接到面板的 LVDS 屏線, 正常! 可惜手邊沒測試板可用, 不然直接接面板測試就可以先罹清問題出在那一邊?

面板後方的驅動我已經拆開來看, 簡單測量LVDS 4 組的電阻 100歐姆正常, 暫時先不往面板方向想, 假設它是正常的!

VGA輸出接到電視的VGA! 畫面正常!

VGA輸出接到電視的VGA! 畫面正常!

拆開主晶片 SiS M650

拆開主晶片 SiS M650

面板後方驅動IC

面板後方驅動IC

网友:
該不會是驅動IC壞了吧.....
AU0071這一顆~~因該出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這顆壞了! 我還真需要一塊驅動板來才能驗證 ...

先假設它沒壞好了! 我先讀 SiS 302LV 資料先! 其實這顆也有可能壞, 因為他是 M650 的延伸晶片, 是用來產生 LVDS 的訊號給液晶螢幕 跟 S-Video 等等電視訊號輸出.

我心裡的盤算最好的狀況是他們都沒壞, 而是主機板上的顯示線路上元件出問題, 這樣我就能輕鬆修好它!

网友:
M650是北橋+內建顯卡!
覺得缺色是面板的驅動IC問題。畢竟VGA能夠正確的輸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的意見!

這樣看來我也要找一下 AU 的資料看一下, 至少可以看看能不能找到測量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這顆壞了! 我還真需要一塊驅動板來才能驗證 ...

先假設它沒壞好了! 我先讀 SiS 302LV 資料先! 其實這顆也有可能壞, 因為他是 M650 的延伸晶片, 是用來產生 LVDS 的訊號給液晶螢幕 跟 S-Video 等等電 ...

你如果有公版的話~~~~可以用公版點點看阿~~~~
若還是一樣的問題~~就是那顆驅動IC掛了
我之前修好的那台液晶(被我摔過的那一台)...這幾天出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問題
就是~~~畫面會反白....然後熱機之後~~~又正常....
我換過P+I版..也換過AD版..都一樣的狀況
最後~~~~以經驗判斷因該是面板電源管理IC掛了...剛好有塊破面板的(日全食那塊面板)
我拆下那面板的IC~~~先換掉電源管理IC....正常了....所以~~~面板的IC還是會掛點的...
以我的經驗你就查查看吧...這實例~~我過幾天比較有控在貼上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 s 大的分享!

网友:
我大部份都是直接找一片好的面板替換下去測
不過電壓跟解析度都要一樣
pin腳也大部份都相同
跟板上的同學借一下應該很快
這塊面板型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shunxing大~  這台如果找您維修, 含寄回運費大概要多少(我住台北)? 可以短訊息報個價好嗎?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 s 大回覆!

网友:
外顯沒問題就先檢查LVDS排線,有時候只是排線鬆了,不要只檢查排線接主板那端,接LCD那端也要檢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您的建議, 我再仔細查一下看看!

网友:
HappyMaChi大大先查一下差分信號線有沒有斷掉比較快,查一下panel上的四組差分信號接收端四棵電阻共八個點,應該是對應主板子上的八棵Bead, 兩兩一組共四組信號,應該很好確認線材有沒有問題,通常是線斷掉(connector板子背面焊線 脫焊OR 50Pin connector(公 &母座都會)比較多.[  localimg=800,600]1[/localimg]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您的建議!
我之前有用電表查過排線每一點, 都有導通. 然後我也量過那四顆電阻都是 100 歐姆! 我也補焊過面板後方 IC 與 smd 元件, 但結果相同!
我不是專業的維修, 工具跟能力有限! 困難的還是要交給專業, 大家說對吧!
我朋友說算丟給我研究, 能修好他賺到, 不能修好, 我研究也算能學習到!

感謝大家的不吝指導!

网友:
6BIT LVDS

如果B跟G都缺色就要看 LVDS 是否有斷路,可以直接送全綠全藍測試,當然COLOR SCALE是最好的,其它的請自己參考看看巴~

LVDS 有頻率的  40~75MHZ不等,電壓約在1V~1.5V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 sun 大的分享!

很棒的時序圖, 一看就很容易理解!

我之前有用過小畫家實驗過, 發現顏色全跑掉了! 之前判斷缺綠色是錯誤的! 我用小畫家的填入色彩, 選下方的 R G B 三色填入觀察, 畫面上顯示的顏色錯誤, 整個調色盤觀看到的顏色也都是錯的, 但還可以從錯誤的顏色中看到 R G B 三色! 可見問題可能是顯色錯誤或是資料錯誤!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同意suneku的觀點,補充一點 先確認一下顯卡的顏色設定有沒有被調掉,再用螢幕的測試軟體先確認RGB缺少那一顏色來縮小範圍吧。

网友:
之前應該有人丟測試用的小軟體,我這邊的有版權不能亂來n_081|
你現在是R→G+B嗎?  該不會EEPROM資料跑掉了吧? 或者晶片根本就是送8BIT LVDS.....
               G→R+B
               B→R+G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 w大之前有分享過一個螢幕測試軟體!

回复 网友H:
sun 大說的這個我就不會了! 哈!

謝謝大家!

网友:
L1~L2可以好的話L3就不用去考慮了!
NB因為常常開合所以最容易壞的是LVDS排線,而且他們會把LVDS排線長度設定的剛剛好所以很容易造成鬆脫。
至於主板最後去考慮會比較好,我個人大慨20台才會遇上一台是主板的問題。
對了你可以試試看邊開合NB邊注意一下LCD顏色是否會改變或異常,這樣問題就很明顯是排線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L1~L2 ' L3 我聽不太懂?
我等會再去查看看線, 受到各位高人的指點, 倍感幸福!

网友:
這是維修的分級
L1系統設定
L2機構或零件
L3主板
L4忘了...
這是有一些NB廠的分法,所以我來不懂裝懂一下
我的等級大概在L2.5

楼主:
回复 网友J:

原來如此!  謝謝 c 大說明!
我的等級大概在... 不好意思說! 哈!

网友:
看完這篇感覺學到好多,站內的高手一一的出現啦!!

网友:
回复 网友K:

就算分得再多~
很無奈~~~還是維修員...
不過我比較喜歡拆機器不喜歡修板

网友L:
回复 网友F:

此時序是8bits LVDS timing diagram 非6bits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此時序是8bits LVDS timing diagram 非6bits

終於被人發現了阿n_081|

那張的確是8BIT的圖,基本上傳送的內容只差了R7~8、G7~8、B7~8,但順序可能要參考SPEC,

LVDS都成對的,哪邊段了就會缺哪邊傳送的顏色~

网友:
感覺還是面板IC掛掉的成分居多~~~~...
一看就知道顏色完全不對.......那種顏色~~幾乎同等於反向了...
還有就是~~~~有缺色....

楼主:
回复 网友M:

s 大回的真快~ 請看圖!(剛正在做圖說)

我已經仔細量測過連接線, 已經確定線材導通正常, 做過三個步驟!
1. 單獨連接線導通測量. OK!
2. 連接線接到面板測量. OK!
3. 連接線接到面板與主機板上測量. OK!

謝謝大家! 報告完畢!

故障筆電面板測試圖1

故障筆電面板測試圖1

正常螢幕顯示測試圖1

正常螢幕顯示測試圖1

故障筆電面板測試圖2

故障筆電面板測試圖2

正常螢幕顯示測試圖2

正常螢幕顯示測試圖2

故障筆電面板測試圖3

故障筆電面板測試圖3

正常螢幕顯示測試圖3

正常螢幕顯示測試圖3

网友:
 線材沒問題.....主機板chip也大概可以確定沒問題,該不會真的是面板了?(最壞的打算是壞IC了,壞了要找也是大問題。)
HappyMaChi大您要不要用風槍稍微烘看看,順便可以做加焊動作。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沒有風槍ㄟ~! 面板後面的 IC 接腳與 SMD 元件我大概都有補焊過了!

s 大應該猜的很準, 很有可能是那顆面板 IC 壞了, 可能在解傳過來的 LVDS 信號錯誤因而變色, 所以顯示錯誤! 要有 IC 才有辦法修! 沒有 IC 也可以找面板來換修! 可是這些都是我沒辦法做到的事!

我只能盡力研究看看了! 該睡了!

楼主:
今天實驗了一下驅動板來點亮面板!

結果問題相同, 看來面板是故障問題!

LVDS單6,JUMP 設 3-4 , 其他 Open

LVDS單6,JUMP 設 3-4 , 其他 Open

畫面問題一樣!

畫面問題一樣!

网友:
90%面板IC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shunxing大還猜得真準!
面板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在網拍找了一塊面板, 實際帶機當場測試可以替用, 目前可以顯示了!
(謝謝 E 大的建議! )

网友:
前段時間有遇到一些用NVIDIA獨顯筆電,發生面板輸出色偏、色階異常、直條紋現象,用其D-SUB輸出至一般螢幕卻正常,檢查屏線與面板都正常,最後是推測當時該型晶片爆發出的封裝瑕疵所導致的異常現象(因為用一般螢幕輸出進行顯卡燒機測試也會有錯誤),因為沒能力更換瑕疵晶片只能退還給主人。

當時nvidia G8M系列獨顯晶片,因為封裝時使用的Underfill(FC-BGA用來填補黏著晶粒與基板間空隙)有問題,在溫度大幅變化下會產生應力,導致晶粒與基板間的bump(凸塊,長在晶粒鋁墊上與基板pad相接觸)裂開,使晶片功能不良或失效,不少筆電在保固前後都發生問題,筆電廠與nvidia都損失慘重。

楼主:
回复 网友Q:

謝謝狼大的分享資訊, 原來還有這方面的問題發生!

而我這片面板有用過 AD 測試板點過, 但問題是相同狀況!
這片壞掉的面板我會找時間慢慢研究, 希望讓我多瞭解一下面板的控制, 能修好再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