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開機螢幕會出現水波紋

楼主(2010-03-22):
我手上有兩顆一模一樣刑號的電源供應器,原本的症狀是是5v,12v電壓不足
經過更換電容之後電壓正常,但是依開機螢幕會出現水波紋,但是我確定螢幕
沒有問題,該不會是大的emi濾波電容在作祟吧還是還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拍些照片上來給大家看吧! 有圖給大家參考不是更好? 需要那些圖呢? 水波紋畫面, Power 品牌規格貼紙, 拆開 Power 的零件面 以及最好有焊接面照片... 等.  越能讓大家容易閱讀理解為主!

网友(2010-09-08):
該不會是你的顯卡出現問題了~~~
往主機的方向查詢吧~~~
電源供應器連接主板~~~然而你的螢幕只有訊號線接主機顯示卡~~~
這樣的話~~電源供應器不會去影響螢幕的~~~畢竟螢幕不是吃電源供應器的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