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 6.0 點選超連結無反應 ...求救!

楼主(2010-03-23):
今天遇到的狀況,客人叫修說word無法存檔並且無法上網...
很難搞 弄了4個小時放棄...帶回家處理.

首先是IE的問題,連線正常且可以連上網頁YAHOO上的連結通通可以使用
但搜尋之後頁面的超連結就會變的無法使用,點了也沒有反應!
打個比方YAHOO搜尋"快樂媽咪"之後會出現很多搜尋結果,點選藍色的超連結會無反應,並且視窗會"閃爍一下"

嘗試過重新安裝IE6.0,用過iefix v1.6 EFix Winsock 移除KB924466 移除Google toolbar 更新目前所有XP更新 升級至IE8 均無效.

再來是OFFICE 2003 Word 無法存檔,一般來說不是按存檔的圖案或ctrl+S左下角會有方塊在跑並顯示存檔中,按下去無任何反應.
如按另存新檔也是無反應,按X離開 會問你是否要存檔 按"是" 僅跳窗消失Word仍存在 還是沒有存到檔...

客戶是說這兩個狀況是同時發生的...

超出我能力範圍 求救...

网友:
先嘗試掃毒看看,軟體問題,要修復有一定難度。
似乎為病毒破壞某些系統檔。
若還是無法修復.......windows系統都要面臨的......重灌。

网友:
看起來像是作業系統的問題
可能是中毒或是衝突
如果有WinPE就可以進去試試看
或是直接用別的硬碟重灌看看

网友:
這狀況只有2個方向.....
第一~~~~檢查硬碟有無壞軌...有的話~~那是硬碟在作怪...
沒有的話就檢查第二項....記憶體......
用記憶體掃描程式先掃過一次~~~如果是DDR2的用RST會誤判..
建議~~直接換條好的記憶體下去測試比較快....

這是硬體檢查....再來軟體
軟體的部分~~~你有先確認過有無中隨身碟病毒....這因該不用我說~~你也會看了吧...
有些隨身碟病毒掃毒是判斷不出來的...必須用自己的眼睛去確認(隱藏檔案...)
通常遇到你上面說的情況....我都直接格式化重灌再說了..
不過我也會先檢查硬碟與記憶體才會重灌

网友:
感覺像是...系統中毒或系統被破壞,重灌 office 有用嗎?
先朝S大說的檢測是否為硬碟問題,如測試都沒問題那就....重灌OS吧,會比較快。
如果客戶龜毛不想重灌的話...有一步可以試看看...修復安裝。

板大加油哦!!

或是先下載這支看看是否有中毒!
http://reinfors.blogspot.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查了...均OK!

由於此台電腦跟健保局是直接連線的><" 所以要重灌會非常的麻煩XD ...
客戶是說可以重灌,但光幫她重灌要重建整個系統我想我沒那麼大的耐心ˊˋ

网友:
你確定沒中毒嗎 ?? 看來作業系統好像有問題 !!

你可以在  開始   執行  SFC/scannow 試試 !!

或重新安裝作業系統時選擇修護

請在出現第二次選擇時選修護 !!

試試看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查了...均OK!

由於此台電腦跟健保局是直接連線的>

.....見鬼了~~~跟健保局連線的~~~最好還可以用其他軟體~~~都不怕電腦壞了有多大的問題阿....
不過跟健保局連線~~~有需要設定什麼嗎????不是軟體裝一裝就好了??頂多讀卡機驅動一下
不過最麻煩的因該是印表機設定了.....

還有~~這台電腦肯定中毒了.....
而且~~這支毒我保證一定會把病人的資料給盜用的....
也難怪有些個人資料會莫名其妙的被外流....
台灣使用電腦的防護觀念真的讓人冒冷汗阿.....

网友B:
先把系統做GHOST備份起來(起馬玩壞了還可以還原到目前狀況)。
再來就放入手動安裝光碟做系統修復安裝。(我遇到怪問題而客人又不願重灌的解決方法,但不是百分百的成功)

要重灌的話健保系統比較麻煩的主要是他們門診軟體,須聯絡原本軟體公司來安裝,只要先幫他們備份好資料就應該可以,到時重灌好再請軟體公司轉入。電腦壞了不是工程師造成的,而是客戶的使用習慣,所以別把皮球往自己身上丟。
另在重灌之前記得記下一些電腦設定,如IP..之類的。IP丟了除非客戶有記起來,不然會很麻煩。
祝大大好運囉!

現在的人都想說有電腦只用健保系統太浪費了,我遇過很多客戶除了跑健保外還當玩GAME的PC,到時壞了才一直急著叫修。
常常苦口婆心的告知客戶新電腦一台沒多少錢,而工作用的電腦就盡量單純點。但聽進去的沒幾個n_074|

等真的遇到問題後客戶才會反醒n_135|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安裝XP系統時,第一次會出現您要安裝XP或按R 修復系統  ←這時按安裝XP...
然後他會跑跑跑的出現 偵測前一版安裝的XP
之會又會出現..安裝XP或按R 修復之前安裝過的XP  。

這時才按R進入修復畫面,記得準備 一組XP的序號,到時他會要你輸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系統做GHOST備份起來(起馬玩壞了還可以還原到目前狀況)。
再來就放入手動安裝光碟做系統修復安裝。(我遇到怪問題而客人又不願重灌的解決方法,但不是百分百的成功)

要重灌的話健保系統比較麻煩的主要是他們門診軟 ...

這種情況就可以重重的喊高額修費了....
因為~~~遇到這種~~~我直接跟他們說~~裡面有公司用的專業軟體~~~我不修...
要修可以~~~代價~~~幾乎同等於一台電腦~~~~因為要幫他們備份檔案我都以1個檔案50元計算
聽到的人...電腦就馬上搬回去了...直接請那套軟體的公司人員來處理(一樣貴...)....
至少可以讓他們知道~~~要在這樣玩~~代價很高的~~~~

而且~~要考慮到的~~~他們可是有義務保護客戶資料...要是因為拿來玩遊戲瀏覽網頁而中毒...
造成客戶資料外流..要是被客戶抓包...可不是花錢了事就可以解決的...到時候不是被關就是常跑法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中毒是一定有中但我遇到的大多數在網路上都有解,真的遇到無解的很煩.
其實使用人很注意但他不懂電腦很多狀況他也不知道,裡面的資料真的太多...
健保局的軟體部分他們有簽約不用我負責,但彙整所有他們常用的編輯軟體光這個我就頭痛.

回复 网友E:
這真的很麻煩,他有兩台數據機一台是對外一台是對健保局.
還好相關設定我不用碰我不懂網管...

公家機關真的很糟糕,我朋友介紹個標案給我我去現場看,天啊!簡直浪費預算到了極點,雖然想法都很好.
但實行的真的很差,開車去地下停車場管理員跟我們說隨便停就好,目測約10台車以下其餘停車位含機械式升降
的車位約30個是空的,他們說根本沒這麼多車可以停.

一間約2X坪的辦公室 裝窗型冷氣猜猜裝了幾台,很好笑有10台.

网友:
可惜我都是人太好,常幫客戶做免錢或低價的備份n_073|
客戶常買電腦或硬碟壞軌換新都會要求把舊資料備份過去。
看來要好好的像S大學學。

网友:
公家機關錢不是花他們的所以花錢沒在心痛的,但想到那都是我們的血汗錢就.........................................

网友:
回复 网友F:

安裝再選修復也可以稱作「就地升級」(雖然有是反而是降級  )

网友:
哈哈!你們這些傢伙,人家都急的在那裡跳腳了,你們還圍在病人的旁邊聊天,東家長西家短的,真是沒天良。
問一下樓主:你是否有去新增移除程式那裡看看,業主是否有多裝了多餘的軟體,試著把它移除看看,我曾經遇過一個CASE,他被強迫安裝百度後,就發生IE點選超連結無反應,連OUTLOOK點選超連結也是一樣,後來小弟把百度移除後,狀況就解除了,提供給樓主參考。
好了,我們再繼續聊天話題:shunxing你不要那麼正義感十足,固然我們是個技術人員,但我們也是一個生意人啊!畢竟我們也要顧三頓,如果我們能夠賺到我們該賺的錢,客戶也能順利的解決了他的問題,這樣豈不皆大歡喜,你說要修可以~~~代價~~~幾乎同等於一台電腦~~~~因為要幫他們備份檔案我都以1個檔案50元計算。不要那麼狠啦!一般我都跟客戶說,看我花的時間是多少而定,如果超過一天的話就不要處理了,也不收錢了,那一天是多少錢呢?ONLY$6000元,一般而言重要資料的話客戶都會接受。
tony6605你說的那個機關是哪一個單位啊,讓我也去見識一下。阿水大你說常幫客戶做免錢或低價的備份..........................。jeanshyean執行  SFC/scannow....................................。黑衣大你說用有WinPE就可以進去看......................................
繼續聊天中...............................................................................................................................

网友:
回复 网友G:

確實也同意阿ben大的說法,shunxing大以檔案計算價錢,說實在話,有點過份,如果我是客人,那我寧願不修,畢竟不是在維修硬碟,搞資料救援。
只要硬碟沒壞,要備份東西,是非常輕鬆的。

小弟我幫人家修電腦,也都看情形報價,依照複雜度、時間來計算,若是一直喊高價格,那麼客人的印象也不好。但也並非賺的薄薄的利潤,還是需要評估的。

每次幫人修好電腦,都會對他的作業系統做映像檔備份的動作,並要求他不能砍掉(當然我也都藏起來),這樣一來,就算返修,也不會增加自己的維修困難度,頂多把一些資料複製出來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H:

資料的備份收費應看硬碟的損壞程度來估價,如簡單的壞軌(在中間...只有一點或二點)我們可以用GHOST -FRO來強制備份也許就可以(時間會比較長)。但遇到大量壞軌或第0和第1軌壞軌那就沒則了。所以收費標準有高有低,維修的重點是事先報價看客戶願不願意花錢救回重要的資料。

网友:
其實公家機關的我到沒遇過,但家庭用戶的話,平常不備份,真的要讓他痛一次,以後就會知道備份的重要了..
雖然我也常常幫客人低價備份....
tony6605大,先做ghost後,再將系統還原到之前的日期,看是否可以解決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其實只要事先報價 願不願意修在於客人
不要修了之後再漫天開價就好.

其實看了很多使用者的不良習慣, 也許是維修人員的商機
但這不良習慣牽涉到個人隱私或是個資的問題, 真的不是錢可以解決的
這幾天的新聞就有人因為健保資料外洩; 導致八千萬元的損失

雖然S大報價是有點高. 但是這也是給使用者一個機會教育吧.
小弟之前還修過海軍官校的電腦, 裡面的機密資料一目了然, 連隱藏都沒有
如果這些資料流出那可不是幾萬塊可以解決的.

网友:
確實每次修人家的電腦,裡面的東西看光光。
看到使用著的使用習慣.....都很恐怖,當然修這些使用者的電腦,工程師的道德素養就非常重要了。
事先報價,這點算是可以給顧客評估,我是習慣以我父親做機械的生意往來習慣,都是不事先報價的,會依照工時和處理的繁雜度來報價,維修前也還是會先與客人討論講述可能的解決方案,稍微估個價。

回复 网友J:
海軍官校的........ 更可怕!都是軍事機密.....洩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實只要事先報價 願不願意修在於客人
不要修了之後再漫天開價就好.

其實看了很多使用者的不良習慣, 也許是維修人員的商機
但這不良習慣牽涉到個人隱私或是個資的問題, 真的不是錢可以解決的
這幾天的新聞就有人因 ...

哈哈~~~~還是你了解我~~~~~我就是要給客戶一次機會教育阿~~~~~
而且~大家要想想~~~我們幫人備份的資料~~~~可是嚴重牽扯到隱私~~~~~
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來我這邊的客戶~~我都直接說~~~我沒在幫客戶備份的...
...要給我處理~~就是資料通通洗乾淨....真的要備份...那費用就如我所說的...1個檔案50元...
通常裡面都是好幾千張的照片!!
而且~這些照片要是有..脫光光的勒...要是遇到不是你外流..而是對方電腦中毒外流...那你想..是誰遭殃...
這可是很嚴重的問題喔.....所以~~~大家再賺錢的同時....請最好做好保護自己~~以免官司上身.....
我阿~~~~還是修硬體好了~~~~軟體能不碰我竟量不想去碰...除非對方都是正版的..
又肯花維修費那時我才會幫他把系統完整重建...大家也知道重建系統很耗時間的...

PS:在告訴各位....我通常都是請客戶先把電腦帶回去...想辦法把資料備份起來
在帶過來讓我重灌....因為..這樣我才沒有後顧之憂....

网友:
喂!你們這些傢伙還在聊!給tony6605一些建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謝阿BEN大= =

今天已經重灌並請軟體廠商搞定軟體設定了...災難阿!
這問題真的很可怕...

感謝大家捏@@~

网友:
健保局??莫非是診所的電腦或藥局,若是診所或藥局的電腦,以國內來說用展望跟耀聖的居多,可請他們處理
一般跟健保局連線的網路區段是封閉的,到中華電信申請須另外申請,還需付證明,區段是10開頭 CLASS B
這條線路也可以上網,只是會怪怪的,所以你的網路若是透過這上網,怪怪是正常的

所以有診所為了上網穩定,會額外申請一般的ADSL,只是要寫個批次或插兩張網卡等方式,讓封包判斷從條線出去

健保的連線設定不難,只要讀卡機抓的到就好設定,COM的指定會在醫療系統內
記得網路設定抄下,因為有些儀器檢驗完截取的資料會丟到該主機上,IP一定是內定的,先抄免得太多設定要重設

醫療系統若是DBF就整個COPY就好,大部份不需很複雜的安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