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P10D和ZY150可用哪些二極體代用?

楼主(2010-03-23):
這幾天想到二極體的一些問題,規格書隨問題逐次補上,以利舉例比較、回應與說明:

玻璃管封裝的二極體通常其耐壓、耐電流、耐溫都要較相同條件的他種封裝二極體要來得低。玻璃管封裝的二極體可用他種封裝的二極體來替換,但他種封裝的二極體較不適用玻璃管封裝的二極體來代用?

通常蕭特基找蕭特基二極體替換,穩壓稽那找穩壓稽那二極體替換,整流二極體找整流二極體替換,這樣推論對嗎
高壓二極體通常因其高壓的應用環境,也只適合找高壓二極體來代用?
甚麼是穿透式二極體?瞬間電壓抑制二極體?其代用情況似乎也是死死的穿透找穿透,瞬間電壓抑制找瞬間電壓抑制!

那穩壓稽那二極體與小訊號二極體可否互相替用?或說甚麼條件下適合替用?
沒特別標明做哪種用途的二極體,可否替用哪些用途的二極體?或說哪些用途的二極體,可否用沒特別標明做哪種用途的二極體來代替。

快速二極體又分快速、超快速及超級快速,那是不是
快速二極體可用超快速及超級快速二極體來代用?
超快速二極體可用超級快速二極體來代用?
但超級快速二極體不適合用快速及超快速二極體來代用?

ES1D - Surface Mount Superfast Rectifier - Pan Jit International.pdf (68.65 KB, 下載次數: 57) vs
RGP10_FCI.pdf (149.18 KB, 下載次數: 57) and
RGP10D - FAST RECOVERY RECTIFIERS - SynSemi.pdf (64.58 KB, 下載次數: 55)
ES1D可否代用RGP10D?其特性比較,差異如下:
VF 0.95V<1.3V會有何影響?
IRH 100uA(100度C)<200uA(150度C)要怎麼比較?有何影響?
Trr 35nS<150ns 恢復速度很快會有何影響?跟PWM有無關係?
Cj 10pF<15pF會有何影響?
R 35<50<55(度C/W)會有何影響?

SMA、SMD封裝的二極體是不是只要能焊上去,也能代用DIP封裝的二極體?(SMD的性能要較好些)
IF 1A的RGP10D_FCI快速整流二極體若用3A的 FR303.pdf (117.68 KB, 下載次數: 54) 快速整流二極體代用會怎樣?

常想到這類用較高性能取代較低性能元件的結果會如何?對較高性能元件來說,應當是比較不易燒毀,但是不是比較容易讓其他元件造成損毀?結果可能又是要看PWM是啥,電路是如何設計?

RGP10D除DO-41封裝之外還有一種命名為Glass Passivated Junction Fast Recovery Rectifiers如 abbr_d4aafb5a6087470d9181703c73d3dfb1.pdf (46.09 KB, 下載次數: 53) RGP10D - Glass Passivated Junction Fast Switching Rectifier - General Semiconductor.pdf (114.09 KB, 下載次數: 50) 。DO-41和Glass Passivated Junction Fast Recovery Rectifiers有甚麼差別?規格書上的數據好像有點不一樣,但不懂得到底有哪些涵意。

RGP10D_FCI可否用1N4003(/L) 1N400X - 1_0A Rectifier - Diodes Incorporated.pdf (88.39 KB, 下載次數: 48) 代用?
店員聲稱且拿1N4002說是可代用RGP10D,且同時可代用ZY150 zy_150_Diodes.pdf (69.68 KB, 下載次數: 56)
若拿1N4003說可替用RGP10D和ZY150,都讓人有點懷疑,何況拿的是1N4002!光電壓就差一半!也無法知道恢復時間!
請問1N400X中哪些可替代RGP10D呢?同時也能替用ZY150嗎(這點更不明白)?
(沒在虧誰、或唸誰!人腦常常會短路,而且各人都有所專精!此時只是在求證、參考別人看法,沒跟誰比比看誰比較厲害,謝謝!其實就算懂得很多,也常常會被唬住或被騙,究因於人性,跟聰明、精明、IQ高低、有無知識與否倒無多大關係!)

Diodes的ZY150和Diotec的 zy_150_Diotec.pdf (119.64 KB, 下載次數: 54) 有幾項數據有差異?這種差別會有何影響?
IZM 9<12 mA
Vr 75<123 volts
Zzt 100(<250)<300歐姆

BZG03C150_Vishay Siliconix.pdf (81.52 KB, 下載次數: 50)
BZT03 - Silicon Zener-Diodes with Surge Current Specification - Vishay Siliconix.pdf (243.27 KB, 下載次數: 53)
BZT03 - Voltage regulator diodes - NXP Semiconductors.pdf (49.83 KB, 下載次數: 51)

网友:
以相同製程相同尺寸的零件來說
二極體的順向壓降越低,可降低零件本身不必要的功率損耗,相對的零件的溫度也會較低,
二極體的代用,要看你要的重點是什麼,蕭特基二極體,可以取代整流二極體,提高輸出電壓,
但是蕭特基二極體的耐壓不如整流二極體,且成本較高,
蕭特基二極體的代用,一般只注意到順向電流 & 逆向電壓 ,
恢復時間 & 逆向漏電流很容易被忽略掉,
現在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工作頻率越做越高了,
如果整流二極體的恢復時間,跟不上工作頻率的話,該二極體形同短路,無整流功能,

以上是小弟的淺見
期待高手能有更詳盡的說明教學

网友:
看到大大您問了林林總總一堆問題,可以請您想看看,您是否有看了電子學?當你有看電子學,您在這篇所發的問題,其實已經有大半都可找到答案!(也從您的問題,可以猜測您應該有自修一些電學)
若您有自修基本電學、電子學,那麼您問這些問題....可能.......

二極體會分那麼多種,道理很簡單.......製程!
每一種半導體,在不同的製程,包括摻雜的材質、配方....等不同,便會有不同的影響。
同樣道理,二極體會依照需求、功能....等特性,在製程上,會有不同的操作製造參數。

楼主:
二極體好像是看了有一些花,感覺似乎更需要某些背景知識才容易理解貫通,目前還持續在找資料理解中,很多東西往往都還沒來得及看懂就先碰上問題了(學院派的大概又要開始他們的論點了,實務派的也有他們的相對論點。)如果能獲得一點額外訊息讓人捉模、琢磨會很有用的,感謝!

如果整流二極體的恢復時間,跟不上工作頻率的話,該二極體形同短路,無整流功能

像二樓的這句話,就很有用,不知道是不是電路學上的觀念?這些觀念真的是一點一點累積出來的!即使很有心學,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全部都一起讀。學電子好像很大的一大部分(幾乎是全部)就是在學各種電子元件的種種特性。各種電子元件的種種特性,又需要廠商的數據,不然就要有很多儀器和足夠的電子知識來自行測試(對大部分的人來講那是不可能的任務)。
若您有自修基本電學、電子學,那麼您問這些問題....實在.......

這個其實問問題前就有考慮過。看不懂的內容還是需要問人,如果都知道正確答案或都看得懂那就不用勞煩別人了!(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不認同的就會認為別人是在顛倒是非,不會認為或察覺原來是自己在耍無賴!(這種用語容易引起情緒性無意義的爭論,應該還有其他的詞可用,不過用了可能有些人看不懂!))

各種電子材料的規格書還持續在累積閱讀經驗,各廠商規格書上或書上所用名詞或代號的差異不談,主要可能是這些名詞所涉及的意涵需要較多的電子知識才能看得懂,不太像是多看幾次就會懂,這種情況也很需要問前人。另外像二極體這種東西,有些種類的規格書似乎刻意的省略某些數據,或某些廠商有給某幾項數值,某些廠商就沒列出,讓人更難判斷其適用狀況。不知道有甚麼方法可以找出這些被省略的數據?

有想過問題一個一個各別問,或許別人比較好回答。不過如果能將相關問題整理出來,放在一塊討論,前人想答哪部分就答哪部分,後人可以一次看得夠,似乎也不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很抱歉!跟大大您說聲對不起!說得太直接了!
小弟我就以我知道的來回答喔!確實在實際應用上,常常會遇到......我該選擇什麼元件呢?
包括維修,就常常會因為代用上而傷腦筋,這時候我們就必須想一想,為什麼這電路這個地方要用這個元件,它的功用是什麼,那它需要什麼樣的規格參數。
一些規格參數,在產品的設計階段或量產階段,甚至品管測試時,可能會變動,等到我們到手的時候,已經是經過評估所挑選的元件。
我們在尋找代用元件時,我們多會就重要的部分參數去比較,當然這些參數,大部分的元件廠商都會列出來。
所以說,大大您提到的,某些數據廠商沒列、有的有列,那就屬於比較「選用性」的參數,如果電路上不太在意的話,倒是沒什麼關係。

网友:
文字是沒有表情的n_006|
當看帖的人,不懂發帖.回帖的幽默時,很容易被誤會的n_067|
會常駐在這裡的各位
相信也都有相當的素養n_002|
千萬別被那沒有表情的文字給誤導了:on_030|
凡事說清楚講明白
總比自已認為的意思來的好:on_014|

网友:
挖~~~~一次問這摸多~~~~我自己都看的揮煞煞囉......

其實你的問題~~~不必刻意去給它困難化~~~~~~~~
說實在的~~只要基礎懂的話~~~這些問題就沒什麼困難的
只是~~~你要了解到這些問題的同時~~~我想反問你~~~
你了解這些是要用在維修~~~還是設計呢???
之前W大也常說~~~再維修時遇不到相同可替換的零件時..可以找代用零件
而且~~擬因該也常看我的維修吧~~~我也常常拿替用零件換~~~~~
但是再拿替用零件跟換的同時~~~你有考慮過~~~你所發問的問題嗎?
若是以單純的零件來說~~~~~~再替換的同時~~只要數值比原本的大就幾乎可以替換了..
但是也必須看~~~適用性.....我之前在修一台比電~~~就是換到不適用的...
最後找數值與性能相接近的零件代用....凡是~~要換下去才知道...

若是使用在設計上面...那你要了解的東西~~~就比你發問的問題來的更多了.....

以上是我個人觀點~~~若不認同~~~就看看就好了~~~~
畢竟~~~我修東西~~就如你說的~~~我只依實際的使用為準~~~

另外來要跟你說的就是~~~若以二極體來說~~~就看你是用在哪種用途....
這些用途~~~如果你有去買電子材料的規格書來看...裡面都有詳細解說...
但是~~你只要多看~~就可以發現~~~很多東西都可以互代的....
因為~~你只要把電子..學好~~就可以發現電子的走向...就可以理解更多東西的用途了

楼主:
先轉貼這篇文,不知道大家有甚麼感想?

9.44 KB, 下載次數: 80

网友:
如果你能對二極體的基本原理與特性及應用都能理解的話,這些問題你自己就能想通全解了!
你可以利用媽咪的搜尋查關鍵字 二極體!

二極體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8183&highlight=%E4%BA%8C%E6%A5%B5%E9%AB%94

加油!

楼主:
這些文基本上都有看過,謝謝!不過還是覺得相當不夠用!

前面轉貼的那文,很佩服那發問人的學習精神,很想知道那顆電源的問題在哪,居然要修到那樣!懷疑到的零件全換掉了也不能解決問題嗎?
更是佩服回答他問題的前輩,真的很有耐心,也都回答得很仔細!大部分討論串都不會這樣!

网友:
....他都只換2極體......
他並沒有把故障的小電容換掉阿.......
那個文章都只有在二極體與電晶體打轉.....
並沒有考慮到小濾波電容與..光偶合......

另外~~~他也沒說到電阻的阻值...是否正確...

楼主:
剛開始接觸電子方面的內容時就聽聞,某些元件可屬半永久性元件,不容易壞,在這例子上似乎可得到某些應證。
看來,可以針對這個議題再來探討一番。零件零售商可能最需要這方面的經驗交流吧
(話說不容易壞,還是看到很多例子是替換這些半永久性零件。不知道其故障的原因是甚麼?熱退化得慢就可算半永久性?)

這個例子可能是判斷問題時的盲點,未細想或未跳脫原有的思維,或說沒考慮到種種不同的可能問題!
讓人學到的,技術上的知識倒是其次,解決問題的方式反而可讓人省思。真的是前人的經歷很可讓人參考。
專業知識、思慮與思考方式的的學習與應用,以及兩者相互間的如何運作,很有趣的例子!
"沒學好"似乎也有不同層面、不同面向的意涵,這些大多是校內老師不教或不明說或有說學生聽不懂的內容。

零件的選用,所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這個可能比較屬於設計上的問題。
維修時選用零件就不需要認識那樣深入與廣泛,
找"完全代用"的零件,難度大概會是找不找得到或到哪裡找的問題,基本上比較沒甚麼專業知識的難度;
找"條件代用"的零件,可能就需要一些專業知識。
不過如果要有較高的獨立作業能力,還是要有設計產品的程度才夠用,不然不算有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