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筆電液晶螢幕問題

楼主(2010-03-23):
請教各位
小弟有台筆電 W3H00V 液晶螢幕有點怪怪的...
發生的情況是....
開機時螢幕都正常顯示,但有時十幾分鐘或幾分鐘或不到一分鐘後螢幕就變暗,但螢幕有看到桌面很暗.
要是在重新開機或重新啟動的話,螢幕燈又亮了.現在目前都會發生這樣的狀況.筆電都沒辦法正常使用,煩惱中.
另一個測試是....
開機時螢幕亮燈後,去觸碰螢幕或敲螢幕的框框就會燈不亮,有時敲一下或幾下燈就滅掉...
然後...在高壓板上面去觸發點燈後就正常,只是...十幾分鐘或幾分鐘或不到一分鐘後螢幕就變暗
量過高壓板輸出沒電壓,而且要是再點燈後三用電表量的話,測針碰到兩腳針其中一腳燈又滅了
哇~~頭昏了...不知道是高壓板的問題還是螢幕燈問題....
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問題嗎???

高壓板輸入端有10接點6條線,輸出端接點2條
我是觸碰第1點跟第6點就可以點燈,但沒開機的話....也可以點燈但不會一直亮...
輸入端為1綠2橙3黃5黑6紅7松,489,10都沒接線(印象中應該是這樣沒錯...)
輸出端為1粉紅2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高壓版的問題居多喔
不然你可以用通用高壓版點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版的問題居多喔
不然你可以用通用高壓版點看看就知道了

嗯~是有考慮要買來用看看.只是目前不知道筆電接點訊號要怎麼接.....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要怎麼查接點接到通用高壓板上面?

网友:
1.燈管接點不良。
2.燈管高壓線破皮漏電。
3.燈管老化造成工作電流過大啟動保護電路。
你的高壓板沒壞,去找幾支燈管來換吧!!!

楼主:
修好了~更換一隻高壓板
謝謝各位幫提供參考

网友(2010-08-10):
請問各位前輩 這個問題大約要如何修理
小弟目前的問題跟上面開版前輩問題一模一樣.....請問這樣有辦法修理嗎
想去原廠可是好像要兩三千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改通用可調電壓高壓板即可  如果是相同狀況低話
高壓板機率很高
也可能是燈管
要修理當然要會拿電表 查高壓是否正常運作 供電正常

网友:
小弟目前的情況也是

1.量過高壓板輸出沒電壓 ←  這個部分應該是用 AC來量嗎??

2.在LCD點亮的狀態下用三用電表量的話,測針碰到兩腳針其中一腳,在剛碰到他的時候有
   高壓跳出來.....後來就沒有亮了,所以也沒量到電壓

3.高壓板輸入端有10接點只有6條線,輸出端接點2條
   我也是觸碰第1點跟第6腳位就可以點亮LCD燈

感謝以上前輩回復 :)

网友:
高壓板無法直接用三用表測量高壓端,不僅有觸電危險也有損害電路及電表的可能。

建議先找一支正常燈管來試點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