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強IA505顏色偏掉

楼主(2010-03-23):
(无正文)

网友:
先把設定還原成出廠值看看!

网友:
從vga線,跟vga頭查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回覆
但是沒有看到恢復原廠設定值這個選項
不知有何其它進入原廠設定值的方式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廠模式!
先前已經有貼過了,大大您自行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回家再試試看囉
感謝大大的回覆

回复 网友D:
謝謝提醒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三用電表量過VGA頭,每針是否導通

网友:
如果有導通 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些VGA頭接觸不良會造成三色不正常,

正常導通是VGA輸入端到基板上看有沒有斷路,有通就是正常。

如果是兩個不同線路導通就不正常了。

网友:
VGA CABLE 線請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