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 DPS-200PB-138A PS-ON 過高

楼主(2010-03-23):
各位大大好
    小弟有一台準系統電源故障, 拆開後發現是 台達電的, 型號是 DPS-200PB-138A  PS-ON ,短路綠線後風扇不轉, 測量 PS-ON 5V,
PW-OK 5V ... 爬了文沒有 PS-ON 過高的例子, 索性換了 C901 ,也幾乎把電源裡的電容測量過都正常 , 請問下一步應該朝哪個方向去檢修呢 ??? 會不會是光耦合元件( TLP621)故障呢?

网友:
不曉得你這顆的 PWM IC  是不是 494 或類似 494

一般 PS-ON 不是由 494 Ref  +5V 拉過來
就是由 5VSB 接過來
而他們至少都會經過一個電阻
因此我認為你是不是應該先查察 5VSB 有沒有過高
如果沒有
再看看 494 的電源 或 Ref  週邊有沒有異常

楼主(2010-05-04):
謝謝 JACKLI 大的提醒 ...  台達的POWER 似乎 PS-ON 都是5V .... 所以我那個電壓是正常的,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on 5v應該是正常的,另外calwu大,你說短接pson風扇不轉,那是否表示power沒啟動,那怎麼會有 pw-ok 5v呢?小弟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