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網友說的防燒負載_我做一個了

楼主(2010-03-23):
前幾天去我哥家測團購買的勾表,剛好看到我哥有多一個燈泡座,
http://bbs.pigoo.com/thread-19663-1-1.html

就想起之前maxcar兄說的這篇防燒負載,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所以我當時一時興起就把這東西做出來(做好一個星期了吧,現在才想到要PO出來)....

maxcar兄那張圖的水線跟火線標反....我稍微更正一下

成品圖出現了(對了,這個燈泡座我覺得很難用...夾電線很難夾....我是直接把銅片鑽洞,用焊錫把洞跟電線焊死)

我的電源線故意留的比較長,這樣以後可用勾表勾電流

中間那顆無熔絲開關是7A的,為什麼用7A,因為光華商場的今華,7A的比5A的便宜5元

我的電源線規格是16AWG,當初買了兩綑,超多的...根本用不完....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48157#48157

會買這兩綑是,因為當時打算以後電源線、喇叭線.....都要用這對線來通用....

線上的規格16AWG

對了,提到喇叭線,後來手癢,還是換成CANARE 4S14F喇叭線,下圖是我的喇叭線跟我的AWG16電源...大小PK圖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93129#93129

喇叭線的規格

网友A:
這個自己之前也有作了一個,
也貼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自己之前也有作了一個,
也貼來看看.

原來可以做成這麼小巧...

网友B:
本來就可以做到這摸小吧~~~~~~
而且~~~ legion 大的材料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來就可以做到這摸小吧~~~~~~
而且~~~ legion 大的材料更便宜~~~~~

我的材料除了無熔絲開關 &  那個黑盒子 .....

其它都是現有的啦...
不過這兩樣與legion兄相比之下....還是很貴@_@"

网友C:
一般電子產品不會超過500w,W大也只用3A的,
用7A比5A的便宜,但會全無過電流保護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電子產品不會超過500w,W大也只用3A的,
用7A比5A的便宜,但會全無過電流保護能力,

感謝告知...

我當時是想說...一般電源排插都是標示15A....
我用7A已經很OK了

网友A:
其實除了一塊木板及輸入電源母座外
其他也還好,
只是想作的精巧一點不想佔空間才這樣作,
也有買了兩個黑色的萬用BOX,但覺得醜所以不用
至於這東西只是偶而使用僅作測試,
所以自己怕死除無熔絲還多加了一個保險絲
畢竟只作一些小東西測試,所以就不用太在意了.

网友A:
買的UT61E電表,拿到1星期了,昨天才開封,
開了一下覺得沒背光,好像少了那麼一點fu
找了一下資料過兩天來改看看加個背光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除了一塊木板及輸入電源母座外
其他也還好,
只是想作的精巧一點不想佔空間才這樣作,
也有買了兩個黑色的萬用BOX,但覺得醜所以不用
至於這東西只是偶而使用僅作測試,
所以自己怕死除無熔絲還多加了一個保險絲
畢 ...

其實我當時也想多加一個保險絲,因為我也很怕死....

但因為我桌上的電源排插,已經是從桌下的電源排插延伸出來,
而且每個電源排插都有自己無熔絲開關....

所以已經是下面這種狀況:
牆壁110V插座 → 15A的電源排插(有無熔絲開關) → 15A的電源排插(有無熔絲開關) → 7A防燒負載

所以就不加保險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的UT61E電表,拿到1星期了,昨天才開封,
開了一下覺得沒背光,好像少了那麼一點fu
找了一下資料過兩天來改看看加個背光來玩.

手上有幾片廢板...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83102#83102

网友D:
電源線跟音響線,不要混用的好。
兩個的目的不同。規格也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線跟音響線,不要混用的好。
兩個的目的不同。規格也不一樣。

逃兵大...我都是用在音響電源部份...

這組AWG16線....我是用在前後級擴大機的內部電源......
我印象中這兩捆16AWG的線,原本應該就是電源用的...

我現在110VAC的電源延長線,也都是用這兩捆16AWG的線....

我早期真的也把這組AWG16線,用來當第2組爛喇叭的喇叭線....後來才改掉......

但後級擴大機內部....喇叭保護器那部份的訊號線(TDA7294輸出以後的訊號)...目前也還是這種線...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57431#57431

如果是前後級擴大機的訊號線,我是用『Belden 精質鍍銀隔離訊號線』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47614#47614

网友E:
大家真的很厲害! 學到了! 謝謝分享!

网友A:
回复 网友F:

查了一下對岸的資料
UT61E本身LCD部份就有加上導光板了
只要加上LED再改變CHIP本身的電路一小段便能有背光
還有60秒和180秒兩種模式.
所以找個時間來玩玩看能不能有fu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對岸的資料
UT61E本身LCD部份就有加上導光板了
只要加上LED再改變CHIP本身的電路一小段便能有背光
還有60秒和180秒兩種模式.
所以找個時間來玩玩看能不能有fu一點. ...

原來如此,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真的很厲害! 學到了! 謝謝分享!

我覺得你也很厲害....

网友A:
回复 网友G:

今天剛好難得有空
所以把UT61E給加了背光
順便把HOLD鍵改成MAX/MIN鍵
感覺有fu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電子產品不會超過500w,W大也只用3A的,
用7A比5A的便宜,但會全無過電流保護能力,

請問如果改用3A的無熔絲開關代替6.3A的保險絲,過電流時無熔絲開關會立刻斷開嗎???因為之前看了W大的文章,以為說的無熔絲開關可以代替保險絲,所以特地去買了一個7A的無熔絲開關裝在修完的電源供應器上替代保險絲(裡面的保險絲規格為6.3A);結果上電電源供應器爆了,但連延長線的保險絲也OVER而無熔絲開關卻沒反應~~上網一查才發現原來無熔絲開關好像需要時間差才會斷開~~這實在有點納悶~~既然無熔絲開關的反應有時間差那還有保護後端電路的作用嗎?

网友:
無熔絲開關是熱動保護,動作時間較長,保險絲直接熔斷,沒有機械動作延遲.
無熔絲開關無法在突發電流下保護電路.長時間(相對於保險絲熔斷時間)的過載才會跳開.

電路保護除了保險絲還有NTC在更短的時間去控制開機時的突發電流.
(如果在維修時連續開關動作NTC發熱後也是無保護功能)
所以先要確認已排除短路再送電是比較妥當的作法(保護是要付出代價的!)

請注意為何要選3A? 300W POWER 一般最大電流也在3A附近,若在工作時會接近過載,稍有過電流才會快速動作.7A的無熔絲開關要在突發電流大於7A,700W以上很多才會會快速動作,當然會燒機.
另外5VSB只有25w對110V電源而言不到1A,是無法靠前端的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剛好難得有空
所以把UT61E給加了背光
順便把HOLD鍵改成MAX/MIN鍵
感覺有fu多了.

怎摸改的~~~有資料嗎?
還是直接加上LED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是直接加上LED吧?
找控制液晶面板的on/off控制線,或是chip的power線,拉出來用吧?
以shunxing大您的功力,這不是難事!跑一下線路。

楼主:
回覆 18# legion 的帖子
回覆 21# shunxing 的帖子

剛google一下...

要我去拆新機...我真的有點小害怕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0963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1&bbs_id=3054

回覆 20# cnpan 的帖子

一直不是很知道保險絲、無熔絲兩者的詳細區別....
只知道保險絲一出事馬上燒...肯定比無熔絲安全....
原來如此,感謝說明...

不過真的懶的去改了...
當初心態就是防燒負載不常用...用電流大一點的,平常還可以拿出來當電源延長線用(所以才加個木板做堅固一點)...

真的要那麼仔細算電流、又不想常燒保險絲(也是錢)....,或許配合用wish大說的"小型的無熔絲開關"....多買幾個不同安培(2A、3A)來用...也是一種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9064-1-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H:

找兩個LED及一棵100歐姆的電阻便可
這兩天我拍個照片再PO上來給你看一下

回复 网友I:
你還好,這個電表收到1星期後才開封
而且連量一棵電阻都還沒有就被我先拆機,
只為了個感覺,哎....還真對不起這個電表.
大陸那些資料之前都看過了,
是有點說的不清不楚,
自己動手後才知道怎麼一回事,
這幾天換我弄份清楚的上來吧.

楼主:
回覆 24# legion的帖子

其實是我有點電表恐壞症....

接觸DIY也沒幾年,已壞2台數位電表(我那篇電表測試文的黃色電表是我的第3台),
印象中都是一段時間沒用,等到要用時,去測電阻...數值就很不準了....
不知是便宜貨還是其它因素...

現在都很怕電表再壞...只要覺得一個月會不使用..都會先把電池拔下來,
團購的3個電表(UT61E、UT202、DM6801A),我目前電池都取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一般電表沒這麼的脆弱
所以一段時間不用是不會壞的,
只怕長時間不用時電池是否會液漏而已
死在自己手上的電表也很多個都忘了有幾個了
所以工具是一定會壞,只是什麼時侯而已..
因為自己現在是用VC9208所以UT61E才會買來一直放著
還忘了要拆開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覆 24# legion的帖子

其實是我有點電表恐壞症....

接觸DIY也沒幾年,已壞2台數位電表(我那篇電表測試文的黃色電表是我的第3台),
印象中都是一段時間沒用,等到要用時,去測電阻...數值就很不準了....
不知是便宜貨 ...

再怎摸便宜的電表~~~也沒那摸容易壞阿.....就算壞了在修就好了......
說到把電表玩壞....我除了指針的~~被我玩壞過2台(摔壞的)...其他的電表有的10幾年了..還在用...
而且~~~我前段時間有在冷氣行工作過...他們的那個電流表(我修冰箱時PO的那一台要價2千多..)
常常把旋扭轉壞...都是我把它修復好的.....

另外~~我的觀點阿....東西壞了~~就是要拆來看~~~不然學不到維修的技術的....
我這台UT61E要找時間解剖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怎摸便宜的電表~~~也沒那摸容易壞阿.....就算壞了在修就好了......
說到把電表玩壞....我除了指針的~~被我玩壞過2台(摔壞的)...其他的電表有的10幾年了..還在用...
而且~~~我前段時間有在冷氣行工作過...他們的 ...

其它功能都ok,就只有電阻量不準....
當時想說拆了也不會修,買新電表後...就丟了....

重點是那個時候,不知道有媽咪論壇(也有可能"媽咪論壇"還沒出生)....
不然我當時就會拆開看看了....

网友(2010-07-26):
這個......
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做耶=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