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南北橋故障問題的迷思

楼主(2010-03-23):
大家好
請問大家判斷南北橋故障問題的迷思
今天拿一片故障得主機板想量測是不是南僑有問題
查了網路資料說可量pci的ad線對地阻值
但經過我先試量前a1-a10發現就不同三個阻值
a1-3.5歐姆
a2-27k歐姆
a3-1.1k歐姆
a4-1.1k偶姆
a5a6-3.5歐姆
a7-ol
而晶片本身不發燙但也冰冰的
請問如何量測其他地方確定南橋掛點呢?
小弟不敢通電下測量還有其他方法嗎?

网友:
大大您好,您打的阻值並非每一個都是AD線,當然會有不同阻值。
當然囉,因為您沒看每一個腳代表是什麼!A1是什麼呢?A2是什麼呢?....等!(小弟我也沒去記這些,但至少要會看資料,上面已經標示得非常清楚。)
您在這篇有提問,playx大和我都有提出您的盲點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8389-1-1.html

確認南北橋是否損毀,除了打阻值(在斷電狀態下),就屬量測其各點電壓來判斷。

网友A:
斷南北橋要練耶...,我是這樣學的拉 比方找到一個判定點說:恩!南橋炸了.

下一步就是送去給商家修,回來 挖咧!怎麼是燒燒BIOS搞定,心想:啊!BIOS怎麼會沒去試.

我是這樣累積起來的,有點難度到最後我都看型號.
這樣說好像很模糊,具體一點的做法.

比方除錯卡卡D3D4 確認已排除RAM 各處供電 BIOS的資料 插槽,那結果只剩一個就是北橋.
除了嚴重發燙穿孔其他幾乎都需要搭配其他的條件去做刪去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橋炸了.
下一步就是送去給商家修 ...

這樣成本划得來嗎?大大你工具不是也很齊全,怎麼不自己來

回歸主題
我也是打阻值耶,不過有時候也有例外
遇過阻值都一樣,但Reset卻不會跳低電位
能做的都做了~最後還是放棄判定它掛掉
另外還有測過南橋待機3.3V短路的,直接放棄不修
不過北橋比較少壞耶~都是掛南橋的比較多

网友:
學習只能不計成本,我目前沒辦法做橋但至少我要會斷橋.
常常心想 PCR都有了就是不動作 就會推託阿!橋壞了.
我為了要讓自己驗證,判斷正確還是錯.P.S 正確又不收錢  判斷錯就記起來看修板的人思路是往哪邊

怎麼做都不吃虧...

畢竟我沒有相關的實務經驗請教別人是一定要的.

网友:
P大貢獻的視訊 http://bbs.pigoo.com/thread-15299-1-1.html , 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S1大妳好
在文章中寫到
AD1~AD32 : 地址數據線(AD線)---  32個點的對地阻值應相同,若差異很大應檢查線路,不然南橋可能挫賽
我量測A1腳跟接地不是AD1線那是如何結合才算是一條AD線呢?
因我不知道探棒如何放才是AD線呢?可否大大舉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大大提供這篇文章
這篇之前看過但他有說對地打阻沒說到AD如何組成測量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8389-1-1.html
圖中,藍色標記的文字,那就是AD線,量測其對地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來是這樣喔!不然我以為她寫說ad1-ad32是a1-a32腳都是ad線
謝謝大大我明白囉

另外請問如果量南僑附近mos和電容,mos輸出電壓是s腳是媽?
其供電電壓3.3v媽?3q

网友:
回复 网友F:

供電未必每個都是S腳出來,但大多是!看電路怎麼跑喔!
南橋需要的電源很多,可以翻一下南橋的技術規格去看看,看它有用到哪些電源。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也就是說須要先查南橋晶片的規格資料DATASHEE之後才能了它用了哪些電源
如果量測沒有規格內的電壓就是異常囉

MOS有電源輸出是GD腳的嗎?如果有那不就三腳都要量

楼主:
上假負載燈如果全亮可確定南北橋是好的嗎
因看舊文寫說是
代表CPU-北橋-南僑-IO-BIOS這些電路是正常的
那可否當成是否故障的依據呢?
圖左上少一顆因該是假負載問題
因我測每一片都不亮

楼主:
還有我可以根據下列圖中的電壓腳通電下量電壓是否正常來判定南僑的故障與否???

网友:
回复 网友H:

MOS的G腳為控制極(要去翻一下電子元件認識喔!)
D、S極的電源就需依元件類型,線路的走法,這時來判斷是否過電。
帶燈假負載能否確認北橋是否損壞,這個小弟我語帶保留,因為可能會被CPU座空焊影響。有一個燈沒亮,這點小弟我猜測應該是空接。
每一部分都須慢慢分析,看問題出在哪邊(也就是之前P大和幾位前輩們努力張貼的上電時序,這是非常重要的)
哪邊有問題,就抓哪邊,加以假設、排除。
用假負載檢測,若是帶燈的,我們能夠確認的是......可能沒有空焊、斷路現象,譬如某塊主機板可以上電,但不跑碼,沒有reset,這時的檢測方向為何呢?
是不是要朝上電時序去檢查呢?
假負載能更幫助我們排除一些怪異問題、快速的打阻值,在實際檢修時,能依照呈現的症頭,適時使用工具,我想是更棒的。
當然就需要具備一些觀念了,所以在修主機板時,常常大家會提到的P、C、R這三個檢測方針,那這三個方針到底是什麼呢?那就要靠自己找些資料,慢慢研讀,如果廢板夠多的話,可以拿個幾塊廢板在手邊操作(小弟我是這樣做,因為光看教學影片或文章,吸收的效果不大),或許能夠在練習時,將主機板修復喔!

回复 网友I:
可以啊!但有時候可能會誤判......就是怎麼打阻值都正常,偏偏就是南橋掛了,因為掛的部分是電源......

楼主:
回一下s1大大
那個假負載可能要假設它是亮的(因為我換過多片機板都不亮那一顆燈,有可能根本就是假負載問題)
如果他真的是量的話因該電路上沒有問題, 但這片目前有12v電路短路問題一送電就斷電, 不送12v 4pin也
是可觸發通電,所以似乎假負載的公信我覺得僅供參考囉

如果在pci腳位電壓腳上量到非5v   3.3v   12v因該就可以大致上是南僑有問題居率大一些囉

北橋看agp用法相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那顆不亮的燈,大大您可以用電錶量看看,看有沒有壞。

PCI上的各腳電壓不進相同,需要依照其邏輯準位電壓而定。
當然AGP插槽也是一樣道理,AGP的話是與北橋有關。

12V短路部分,有不少舊文喔!可以觀摩一下,如果有問題,請再另開一帖,將詳細的主機板型號、檢查動作,寫出來,大家就可以幫您問診了!

楼主:
剛剛隨意照上圖抓幾個AD線測量
按照上圖的AD線標示位置看得出來
AD0落在A58
AD1落在A57
AD4落在A55
AD6落在A55
但是對地阻值都不同
AD0-2.8K歐姆
AD1-1.2K歐姆
AD4-1.2K歐姆
AD6-3.95歐姆
照說不是都要一樣嗎?有些文章寫道USB四個腳阻值也要相同但量USB發現一樣四支腳兩種阻值真是一頭霧水

假負載的燈號經過我的測量果真不亮我用翁鳴檔測不亮其他都可以(對岸品質沒話說)(找賣家換)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其實那個LED燈,可以不用大費周章去換,到電子材料行買顆SMD LED來更換就可以了。
由上面的阻值......這樣已經肯定......南橋壞了!
測量USB的對地阻值,是要打USB的data+、data-這兩條線,USB接口共有四條線,外面兩側各一條為Vcc、GND,中間兩條分別為data+、data-,這兩條data的是直通南橋。
http://zh.wikipedia.org/zh-tw/USB

楼主:
回复 网友L:

小弟光量測看就吃力別說買smd led自己換(實在焊點太小囉)

我量測usb對地打阻法就是電源+-一樣阻值,data+-又是一樣阻值但vcc和data阻值不同
vcc不管+- 3.95歐姆
data不管+- 1.2k歐姆

另外剛剛發現有趣的事(同款七盟power)兩顆
一顆插atx不插12v 4pin可觸發通電
另一顆插atx不插12v 4pin不觸發不通電
真是見鬼囉,power兩顆一樣規格的

這一片機板就是更換電容用不上去的同一塊雖然現在都上去囉但是無法開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19318-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M:

觸發的怪現象.....之前小弟我有愈過!但後來換了幾顆power之後,竟然解決了!....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原因。

暫時就先不管它,若想著手修那塊板子,可以另開一帖討論了!(如果是南橋掛了,那就暫時不用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目前我也是把南橋暫訂他是沒問題的只是測試出來的歐姆跟教學和資料大有出路

power部分我發現不管用綠線或紫色線觸發都無法觸發, 當然沒接主板存試試看power可用嗎?
他們都嗶一聲又斷電囉,兩顆都一樣,難不成兩顆都有問題,其中一顆還是今天廠商送修回來的
就是atx插上不觸發的,七盟power似乎有座短路保護,可能沒負載不能觸發,還是沒有收到pw-ok訊號灰色線
立即斷電(學習路途真是坎坷)

補充一下電源atx插上機板power會發出茲茲的聲音(還沒觸發前)待命電壓時候
兩顆power都會這樣的現象

网友:
回复 网友O:

阻值有出入,那可以肯定,南橋不保。

power要確定是好的,找塊好的主機板做測試。
主機板ATX電源打阻值看有沒有偏低的情形出現。
power如果未接上主機板,會有「ㄗ ㄗ......」的聲音嗎?

楼主:
power沒有插主機板就有一點吱吱的聲音插上更大聲,兩顆power都一樣

今天又換另一片爆漿不開機除錯卡卡c0,但我試量南僑ad(我知道這個故障跟南僑無關)一樣阻值都不一樣(再度一度霧水)
usb也是一樣兩組阻直,還是新的775不能這樣測囉

我發現近兩三年主版都是爆16v和6.3v電容居多旁邊都有mos
我們公司確實機內溫度都偏高所以一台新聯強pc大概兩年多就掛板子囉(r今天又掛一片囉)

网友:
回复 网友P:

power又是另外的問題了!

AD阻值不一樣?這麼神奇? 明天我拿塊板子打阻值給您看看。
USB的data線與Vcc的對地阻值當然不一樣囉!有沒有量錯呢?

公司購買的電腦,以辦公套裝電腦居多,本身散熱就不好,機殼內部溫度很高,散熱不良,確實容易造成爆電容(以目前新的板子,有些套裝電腦,仍是使用電解電容。)MIS真的很難當!

楼主:
回复 网友Q:

今天拿一顆全新電源供應器測果然不插12 v 4pin一葬可觸發, 所以很明顯是其一的電源器有問題

我就覺得奇怪為何每一片的ad阻值都是不一樣, 患很多片機板量ad0 ad1 ad6 ad4腳位阻值都沒一樣
usb我是發現data+-是同樣阻值,vcc和gnd同意阻值,因該是正常的

是啊!加上辦公司通風或沒開空調電腦內部都可煎蛋囉~有些機殼都還熱熱的
我們目前都845和945晶片的機板都陸續爆漿掛囉,聯強幾乎愛用技嘉新版子都是電解電容
ga-g31m-es2;和ga-g41m-es2l都三箱供電也都用電解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R:

不知道您量的方法是怎樣,小弟我乾脆今天就貼出來了。
每個阻值大同小異。

楼主:
回复 网友S:

謝謝大大貼圖~我測量的方法是紅棒接觸usb外殼的鐵
黑棒接觸主板pci臂面針腳量測,不是正面糧測,我在試試看你的方法看看

今天拿新的power開機測試果然power沒吱吱聲插上atx可觸發通電但正12v 4pin一樣上了就短路保護
我看很多舊文寫到大都是mos擊穿或電源控制ic,所以先想說練習拿mos,可能烙鐵不夠力(最大40w)
根本mos連動都不動(我還先把上方散熱片沒貼在主板上的),結果是拿下來囉但GS腳也斷囉卡在機板上囉
後來試把散熱片貼機板的根本連動都不動(這時候多想要熱風槍)
想請問散熱片那頭解焊是把烙鐵放散熱片還是旁邊,旁邊和上面我試過都不會動
看舊文方法把不太起來,我想可能烙鐵不夠熱還是方法不對吧

這片機板因該修不好囉,因有個mos被我弄壞囉,我也沒mos可換所以把他當練習的機板囉
部份電容剛好有其他機板剛好缺同規格只好把它移植囉~它已經被宣布死亡
大大以前有弄壞過機板的經驗媽?

楼主:
請問s大一般我們打對地阻值如量12v電源對cpu旁的mos來說都快一百歐母上下算正常嗎
因我看教學每一種規格都不太一樣775和478還有amd都不一樣
教學量都3xx多但我目前量過最多120歐母,不然就是1.1k多阻值超大的

量阻值我知道僅供參考但跟教學大有出路~

网友:
焊接的技術是要練的,有失敗沒關係!把它當成經驗,想看看為什麼會失敗,是溫度不足導致呢?還是有其他因素?
弄壞板子......當然有囉!可能是我比較幸運吧!(讀高職時的焊功還扎的不錯!)只弄壞一塊板子,這塊板子原本也是不打算要修的,就當廢料來拆,上面的MOS已經拆的體無完膚了(多數被我拆壞了),有些看到沒有零件的地方,也是被我拆了,拆下來後,發現有問題(斷腳、裂掉).....再繼續拆,後來拆久了,抓到訣竅了。(當然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盡,只能自行體會囉!)
打阻值,在不同的參考點(接地、或者其他地方),所量測出來的阻值就不同了!我也不能夠斷言是否正常。
下面這三張圖,是不同板子,CPU供電的上端MOS的D極所量測出來的阻值,略有不同囉!
intel的這兩塊,5百多上下,另一塊AMD K7的,則是大約在3百多至4百多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T:

首先請問大大照片都用什麼相機拍的,哪一家的拍出來很清楚
我的相機不管這麼拍就胡胡的

看來要用烙鐵拆mos可要多練習和多壞一些mos囉,我個人感覺因該是溫度不夠
因為上錫加助焊劑零件還是動都不動,尤其我覺得D極那邊最難囉他接觸面大不好拔
拍賣王賣一支60w的烙鐵99元或300元這種讓我懷疑那個烙鐵能用嗎?

對地打阻法我在練習看看,會不會是我的UT61E電表異常詭異?大家都沒破千的歐姆只有我的會破千
你那個電表看起來因該也滿不錯低

网友U:
回复 网友V:

相機是我用我妹妹新買的相機(她自己打工買的),去年11月買的!sony的!
因為我偷懶,沒有用我那支爛相機拍的。
糊糊的........要調近拍模式。

我的烙鐵.....60W的,父親在電子街買的....一支100(去年九月買的,我也才用沒幾次),我還不確定能夠用多久.....

我的電表.....一支160元,當學生,想說買支便宜貨充數就好了,用壞了再說!

楼主:
回复 网友W:

我的就是很奇怪不管近拍或遠拍都有問題都糊糊囉
你看我前面那幾張放附載的照片就知道(真不想拿單眼)350d來拍
我懷疑我這台便宜飛利普相機有問題

果然高手便宜的東西就可以用那麼好
我的工具都好幾百幾千都弄不好

我有一個跟你相似的電表似乎掛囉打任何檔LCD不亮換保險絲和電池無效
後來發現機板有塊黑黑的(這我會另外開帖給大家看看太神奇囉
不能修就變成我女兒的玩具

楼主:
今天繼續練習機板對地打阻值練習(相機太濫拍出來都糊糊的)
發現打出來的阻值都很高都算K以上的
如下圖其中有一張是S腳的量測
請大大幫忙我看一下手法不正確嗎?不然我的阻值都是K計算,難不成是61E電表問題

另外我發現其中四顆的DS是跟接地導通
不知道是不是這些MOS都被擊穿囉
紅框那四顆都是DS接地導通
綠框那四顆是GD都是7.8K的歐姆值

网友:
回复 网友X:

元件還是以拆下來量測為準!
D、S導通.....可能有短路,有可能是MOS本體短路,但也有可能是後端電路短路。
G極對地阻抗達到K以上阻值?有些怪異,小弟我也不能夠確認,回家拿塊板子量阻值給大大您參考。

楼主:
我一直懷疑是我手法錯誤或下點錯誤嗎?不管這麼量都是很大的k或m的阻值
換一個方向也是一樣
再換另一片主板一樣很大

請問s大我的量測手法和點不對嗎?
我發現電表會一直從很大阻值往下調變一直無法鎖定
等了十幾秒也無法鎖定一直跳變

网友:
這是正常的.......
而且~~~我量主機板....都使用逼逼檔.....請將藍色按鈕按一下.....

另外~~~請將最基礎的~~~~~R=V/I 搞清楚.....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省電
為何阻抗會這摸大~~~是有原因的~~~~
請將下面的電學基礎學好吧~~對岸已經把最基礎的基礎都整理過了~~~~
若看不懂這位大大PO的簡體文.....
那就看我回覆在第3帖的繁體文吧~~內容也有修正成台灣常用的術語了...
可能有的沒修飾到~~~但已經可以讓你學到不少東西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957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U:
相機是我用我妹妹新買的相機(她自己打工買的),去年11月買的!sony的!
因為我偷懶,沒有用我那支爛相機拍的。
糊糊的........要調近拍模式。

我的烙鐵.....60W的,父親在電子街買的....一支100(去年九月買的,我也才用沒幾次),我還 ...

想說你的相機什麼時候可以拍的這摸清楚了~~~~~
原來是跟你妹借的阿~~~~~~
你也該去打工買一台好一點的來拍拉~~~~~~
每次看你發實例~~~~看到那些模糊的照片有點~~~暈阿~~~~~

网友:
回复 网友Y:

打工........目前都沒時間啦!暑假可能也都沒空......要機器人研究,把學長的機器人傳承下去。
嗯!相機倒是還不會想買......有想要弄一些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Z:

已經想到一些東西了!jeremy168大您量的是正確得沒錯!但D、S間的阻抗,還是有些怪異,您要再查看看喔!
MOS的閘極擁有高阻抗特性,量測其對地阻值,應為高阻抗(大大您量到的,是其他電路影響)
D、S間阻抗
G、D間的阻抗(已經超過我的電表量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Y:

謝謝sh大大的回復,說實在我用bb檔量測都是出現OL字樣我很傻眼不知道為何
而本身機板電池也拿掉囉我看s1前面照片也是這麼量他就幾百而已
另外ut61e電表bb檔好像是只能量到200歐姆而以的樣子,這台電表量測歐姆或bb檔都一直跳變我也不知道看哪一個值才正確
還有ut61e電表液晶左邊一個方塊中間寫一個5是什麼意思呢?

而你說我量測為何都是k或m是量測到整個機板全部阻值的意思嗎?如何量才是正確呢?
你提供那篇文章有看還是不太懂,你說的省電是不是阻值越小就越省電呢?阻值增大電壓和電流就增大是這個意思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A:

s1大大我其實最不解的視為和你們量都幾百歐姆我的不管放那邊都是算k歐姆單位
包括量電容電源腳也都好幾k歐姆而電表一直無法鎖定一直跳變便小阻值等三四十秒還在跳
感覺這個重量級裝備(電表)不是給他很好用,輸那一台一兩百元的電表最少便宜很快出現阻值
或超出量程

希望sh大大能說一下這電表如何使用~雖然他可以小數三位但常被它搞瘋一直跳變到底是這樣??真是QQ

网友:
一次問這摸多問題我也不知道要怎摸跟你說了......
看樣子你真的要把基礎理論學好~~~不然真的很難跟你解釋....

在維修東西~~並沒有一定的正確值尤其是整各電路板測量...
而你說我量測為何都是k或m是量測到整個機板全部阻值的意思嗎?如何量才是正確呢?
你說的K跟M...那是因為~~這台電表太高級了~~~可以測量到M的等級的阻抗
這可以用來測量漏電的用途....一般的電表最高也只能測到2M...能測到20M的電表都很貴的
由此可知~~~你沒有詳細閱讀說明書....對於功能使用也還完全不了解......
尤其是~~~你對於電路的阻抗更是不了解..所以我才會較你先把我給你的文章學會...

還有ut61e電表液晶左邊一個方塊中間寫一個5是什麼意思呢?
看到這句話...就可以證明~~你沒看說明書了...那是連接電腦的圖示..代表持續發送訊號...

希望sh大大能說一下這電表如何使用~雖然他可以小數三位但常被它搞瘋一直跳變到底是這樣??
那個小數點跳變...你沒有必要去理會它...因為你沒有要使用到超精密的量程吧....
任何一支電表都會這樣跳變~~只是有些電表反應慢~~~看不到這些跳變...
而且W大也有說過~~反應快的電表~~~還可以用來測試某些電壓的跳變~~~~
作為維修的一部分依據...很多不必要去理會的小細節~~~就不必問這摸多了吧....
重點~~你會不會跑線路阿....連基礎電學都看不懂...那跑線路~~你因該更是看不懂了吧...

還有~~~我跟你說~~~我理論~~~很濫...那些基礎電學的符號~~我都沒在背..有用到我才會去看..
我只會跑線路...與電的流向~~~再加上基本的電如何跑如何走~~來修東西的.....
並不是你們想的~~~我懂理論~~~而由理論來找問題的.....
我常常在論壇說的~~~~請把最基礎的基礎學好~~~那你就可以修這些東西了....
越是把問題複雜化~~~你越是學不到東西......

楼主:
謝謝sh大大的指教和教導,也許我的學習方法跟別人不同
我是從實務到理論,可能跟大家不一樣,你要說我心急也行
說實在你叫我把那些背起來我也不知道你要告訴我甚麼樣的概念
也許你用實作做一次給我看和講解我也許比較會董助

我個人比較注重別人經驗學習和實務~
讀書讀資訊雖然有上電子科但也離現在15年囉
所以有一些基本不懂地方也請大大包涵囉

關於電表說實在那本說明書我看得懂那些英文今天我就不會是這樣囉?
這年頭便宜電表有中文說明越貴反而沒

你那篇文章看完我也只是了解r=電阻,i=電流,v=電壓
和一些電流電壓名詞解釋,真的也不知道跟我量測對地阻值錯誤在哪邊
用實作的方式來解是那些也許我會比較好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B:

如果是本科生,那就恢復記憶就行了!........畢竟心中會存在著一些基本概念。
做中學,相信能夠找回當時所學的東西。
不過還是要惡補一下,至少基本的歐姆定律要知道,一些電子元件的電氣特性要摸個大概。

楼主:
不解就是同樣打法就差電表就不同結果
用便宜的電表打出來就跟s1大大教的一樣囉!我就沒疑問囉
打電話去泰凌問一下,到底為何差那麼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C:

那可以肯定是電表本身的關係,是否有切換到其他模式,這點就需要翻翻說明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D:

明天打電話問問看泰凌如何說~因為差太多太多囉
但sh大大又說我基本功關係,(嘆氣)

网友:
我真不知道該怎摸說了~~~~
難怪你會認為你原本的電表才是正常的......
你測量12V那兩端~~因為有電容充放電效應才會誤認為有高阻抗
而且電源輸入端~~~對我們來說~~只要不是行成斷路或短路都是正常的...
我用了濫電表有多段切換的~~~~因為送入的檢測電壓不同~~~
測出來的阻抗當然不同阿....所以我才要你把基礎學會~~~~~
重要的~~~你要了解儀器的操作....而更重要的~~~~你不要死背人家教你的東西...
要活用~~~~~也就是要你把基礎學會的原因.......

另外~~~你就算打電話去問~~也是雞同鴨講吧~~~~還好這裡只賣雞沒賣鴨~~~~~~~

另外我重新再看過一遍之後~~~~~
s10274chen大~~~~你~~~居然跟他用一樣的方式測12V端....
我用了3種電表~~~~用逼逼檔...打出來的阻抗~~~~沒有一個電表是一樣的...
為何呢??~~~~你改用高阻抗去測量就知道了..就用你的2000K與200K檔位去測~~~
因為輸入檢測電壓不同~~~會有不同的值....可見~~你們兩人也在雞同鴨講...
一個一直在說12V輸入端...另一個在教MOSFET的檢測....真不知道該怎摸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E:

sh大大你沒看到我貼我量mos的照片?我之前最原先問南北橋ad阻值量法後來
就是用61e量都是算k或m的才發問,請教s1大大他才有延伸量12v和mos教學
所以你誤會我們雞同鴨講囉,因我不管量哪邊都是m焊k計讓我一頭霧水
你這麼說我就大約明白囉,你的意思是說ut61e用高阻抗的m電壓先下去測(因為自動換黨關係)
所以跟一般便宜的200歐姆下去通電的關係所以便宜電表都比較小的阻值是嗎?
另外我用ut61e的逼逼檔我不管量什麼量哪邊阻值都是常常送我OL所以我才用歐姆檔位
難不成61e的bb檔量測範圍小的關係,sh大大不好意思一直聽不懂你的意思

真是自動打檔有好有壞
好是保護電表壞是一頭霧水

如果有一顆電表用20v下去測那阻值會跟高的意思囉

网友U:
回复 网友AE:

還是您發現問題點了!在數位電表,真的很容易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紅黑棒的位置擺放是等到充放電完成才確定的,當然小弟我知道有充放電的問題。紅棒必須接地。前面幾張圖紅黑棒放錯位置算是錯誤示範。
在不同電表,蜂鳴檔的量程範圍並沒有固定,就有可能出現不同的數值。
剛剛用較高的量程去測12V輸入,已經超出量程了,類比電錶用習慣了,還沒摸清數位式的fu。
我是打二極體檔位去量測的。畢竟自己習慣了,就不以為意了。
ut61e的自動換檔是從較高量程一直往下切換,這時候就會出現錯誤的資訊。(不過也不能算是錯誤啦!送出去的電力不同,測出來的數值就不同。)

還是用蜂鳴檔來量測比較準確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sh大大你沒看到我貼我量mos的照片?我之前最原先問南北橋ad阻值量法後來
就是用61e量都是算k或m的才發問,請教s1大大他才有延伸量12v和mos教學
所以你誤會我們雞同鴨講囉,因我不管量哪邊都是m焊k計讓我一頭霧水

所以我才叫你先案一下藍色按鈕~~~~~
用逼逼檔去測量....出現OL(超過量程)就不要去管他..
因為你是要查..短路~~又不是要查開路.....
一定要說這樣你的思緒才會想通嗎?
你一直在對地阻抗打轉?這有什麼意義??
一開始~~要你了解基礎電學~~~就是要讓你先了解電路構造
既然不了解~~~那你就不要去管阻抗了~~除非有相同的板子讓你比對
若沒有~~~那你還一值在阻抗上打轉...你怎摸也學不到東西阿..

引用 网友U:
還是您發現問題點了!在數位電表,真的很容易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紅黑棒的位置擺放是等到充放電完成才確定的,當然小弟我知道有充放電的問題。紅棒必須接地。前面幾張圖紅黑棒放錯位置算是錯誤示範。
在不同電表,蜂鳴檔的量 ...

我也習慣用指針電表量零件好壞...
但我用數位電表的逼逼檔...是沒再注意看阻抗的...我只拿來當做~~~有沒有電路被短路了
使用工具~~~~必須先了解工具的用途~~~再來測量要被測試的物品...
這你因該知道~~~~我會這樣跟你說~~~是因為你也跟他隨之起舞~~~沒有把真正原因跟他說....
讓他一頭霧水~~~結果~~都在原地打轉.....

网友:
回复 网友AF:

我有待加強..................會被搞到「灰灰」!沒找到問題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F:

回sh大大
藍色切嗡鳴我知道只是就如你說的一直想看到阻值上面打轉
那反之回到原點我看一些文章說要測南北橋好壞其依辦法量測pci和agp的ad線
既然有類似上面問題那這麼判斷文章提到ad阻值相同(不管ut61e和便宜電表這麼量都不一樣)

如不看阻值如何判斷南北橋好壞呢?

量pci的ad線是不是不能從背後pci背後接腳量?因我都量背後接腳

楼主:
回复 网友AG:

大家互相提供經驗及時錯誤修改過來便是囉
但我還是謝謝你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h大大
藍色切嗡鳴我知道只是就如你說的一直想看到阻值上面打轉
那反之回到原點我看一些文章說要測南北橋好壞其依辦法量測pci和agp的ad線
既然有類似上面問題那這麼判斷文章提到ad阻值相同(不管ut61e和便宜電表這 ...

我反問你~~~~~~~
你知道南北橋的各線阻抗嗎??從486到現在的新設備....不知道對吧...
就算你知道南北橋還沒焊接到版子上的阻抗~~~但你知道IC只要上了主機板阻抗就會不同嗎?
而且你一定沒看過下面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8640-1-2.html

你也沒仔細的看tony6605大大的回覆文~~~~他的可是賺錢經驗耶......
又不是我~~~有空的時候再做些賠錢生意(修難修的主機板又賺不了多少錢...還浪費時間)....

楼主:
回复 网友AH:

回sh大大
主要我是同樣的電表和機板, 你那篇文章是不同電表
我是同電表量就不一樣囉,問題因該跟上面打駔值意思一樣
不同電路和電壓不同阻值不同阻值,所以讓我就不知道如何去測量
如果有電壓和不同阻值問題那我量其他附近電容一樣會不同
我是不知道回抗阻值但文章提到如果ad1為101歐姆其他ad線因該也要101
但經過測試未如此,但我量usb的data+-教學說的一樣所有阻值都相同
如果有電壓問題影響阻值那真是不好處理

另外大大文章中為合照片中好的機板量測需要放一張紙呢?

网友AI:
那是客戶的板子編號....
就說了~~人要變通~~~不要死背他人的教學......
你直接拿好的板子
型號不一樣的~~~~
你良了就知道為何都跟你學的不一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那是客戶的板子編號....
就說了~~人要變通~~~不要死背他人的教學......
你直接拿好的板子
型號不一樣的~~~~
你良了就知道為何都跟你學的不一樣了

好的!型號不同那不是阻值不同嗎?小弟愚笨不知大大表達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