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710T 出現"檢查信號線"

楼主(2010-03-23):
各位大大:
       我的SAMSUNG 710T,接VGA時會出現只有"檢查信號線"訊息的黑屏,綠燈一閃一閃,插DVI則正常顯示,已更換MCU,還是一樣,三用電表量過VGA頭,每針都是導通的,也換過另台主機插也是一樣,請問有各位大大有方法嗎?請指導!

网友:
建議你跑線!

跑線之前, 請先測量一下 AD 板的電源, 看看有沒有電源不正確或不穩定的地方! 完成後! 跑一下 VGA D-SUB 的 15條在 AD 板上的線路! 先查一遍後再上電測量訊號觀察!

然後看維基 VGA 定義!
http://zh.wikipedia.org/wiki/VGA%E7%AB%AF%E5%AD%90

网友:
mcu換不對於吧?再換個看看
這種情形修10台都是mcu
太難有意外了
ad其他地方有壞的話
連提示訊息都不會有的.

网友:
我記得這類都是MCU壞掉 更換請重新燒錄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無訊號 VGA 你應該檢查 VGA輸入端是否有電阻貼片電容與SMD電晶體 異常或是缺少零件
在不行 那大概 MCU 你燒的不完整 或是MCU 需要從燒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