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 搞不定 {已搞定}

楼主(2010-03-23):
viewsonic vx924 電源及高壓部份, 凸出的電解電容換過了,154U250V也換了,DK電晶體也換了,電源燈還一閃一閃的,請幫忙!謝謝

网友:
聽聽小弟的建議

我上星期也修了一台搞了老半天最後用電容表量了一下最大顆的電容  容質只剩不到50uf  我記得那顆是100uf 400v的你換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拍個照片 ~跟大家說你的 ~測量 點 ~跟更換的地方 ~還有量哪裡的電壓~
這樣的話 你的問體 會比較快搞定 ~

网友:
有图大家才方便帮你

楼主:
不接上別的机板電壓12V,跟別的机板完整組合上去電壓就跳動了
我不會上傳圖片,請敎敎我

网友:
用上傳附件,選擇圖擋,插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積分要有10才可以上傳圖,這問題好像一直出現~
去打屁區打屁一下吧!!
順便認識認識~

网友:
怎麼最近那麼多Viewsonic vx924出問題,我這也一台,先看狼大的資料,看有成功嗎,都有作,再問看看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ight=VIEWSONIC%2BVX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 時間到囉 ~該收走囉 ~ ...
維修的有福囉............................

网友:
2樓的就說是  ~~ 100uf/400v 的高壓電容出問題,怎麼多沒人相信呢?

楼主:
各位前輩我已經把2個基板上的電解電容全更換了,可以開機了,螢幕會亮可是花花的大都是直條紋,又難倒了
因為沒太多時間為修此螢幕,有空閒才修,拖的這麼久才回應各位的熱情指導,先謝謝了!

网友:
會亮線很有可能是拆的時候傷到面板跟TCOM的連接處
樂觀的想也可能是你AD的排線鬆了

多回文滿10帖就能貼圖了
期待你修好能在實例區分享

网友:
如果是LPL LM190E01面板的話,有一定機率面板異常。

楼主:
雖然還沒時間去修它,在把全部電解電容拆下後,用電容表測量容量,大部分容量剩1/2,甚至已無容量但是從外表看不出來
更沒有凸殼.爆底,只是線路板變深色,維修時如果可能就將電解電容全部更換,以絕後患
請問板主若如您所說是面板壞了,可是沒救了,或是可以換面板,NT$?

网友:
如果面板異常,就得看看能不能低價入手面板(拆料等等),不然維修價值不高。

网友:
電容沒爆的,也有可能是壞的,所以建議都檢查

楼主:
已搞定,費了各位的時間指導,謝謝!
DK電晶體更換,電解電容全換,154也換1個,不過是拿現成的104 + 473湊合
螢幕花花的原來是排線鬆脫
真是謝謝

网友(2010-05-05):
電容也是一個大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