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173V 17吋液晶螢幕高壓線圈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4):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高壓線圈 好像也很會壞

又是精彩的維修

网友A:
請問你幫網友維修,價格怎麼算,
液晶電視30-40吋.

网友:
沒有升壓變壓器的備料.....我也會棄修!
這按鍵鎖定的解除......又多學一招了!

网友B:
S修理好了

我不趕時間,看缺什模零件再跟我說,我有就送你這兩天光組電腦就忙翻了,下次來要不要載一些筆電回去順便回去搞一下

网友:
高壓的變壓器...............也要找的到才有用~~
Shunxing大分享按鍵鎖解除感覺還不賴
改天有機會就可以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幫網友維修,價格怎麼算,
液晶電視30-40吋.

我只幫同行修才有優惠.....
一般網友與客戶......依照正常價錢計算的....
而且我~~~~~不認識你吧......
通常會給我修的~~都是見過面的~~~~
只是我也很佩服那些沒見過面的網友~~~居然直接把東西寄來修了.....
都不怕我開天價的阿~~~~~~~~

引用 网友B:
我不趕時間,看缺什模零件再跟我說,我有就送你這兩天光組電腦就忙翻了,下次來要不要載一些筆電回去順便回去搞一下

說到零件~~~~你那台30吋液晶~~~動到MCU拉......
你有那顆嗎???沒有話...維修費會比那台37吋高喔.....
MCU型號是...SM59264C(這顆是可以代用的)
原本的那一顆因為故障率太高了~~~所以~~~我就不列出那顆的型號了.....

另外32吋~~~我這幾天備操到翻了~~~~~沒時間拆來看...
以經驗判斷~~~有可能也是MCU掛了~~~~~還得檢查過才知道了~~~

网友:
SM59264C是大同那一台嗎照片可以看嗎我弄一顆新的給你

网友:
好棒的解說
學到三星osd的lock功能

网友:
學到一招,原來三星有這種功能

网友:
兄弟上線請復我!

您好!有急事找你,但旺旺無法聯繫到您.
收到請聯繫我.謝謝!
急急

网友C(2010-07-03):
shunxing太強了,幫了我鎖定問題大忙。找原廠中文說明,都沒提到解決鎖定方法。因為我這台710v也是送修回來後就出現設定被鎖定。為什麼會這樣呢?
現在有個問題,如何再將它鎖定呢?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unxing太強了,幫了我鎖定問題大忙。找原廠中文說明,都沒提到鎖定解決方法。因為我這台710v寫是送修回來後就出現設定被鎖定。為什麼會這樣呢?
現在有個問題,如何在將它鎖定呢?thanks. ...

一樣的操作方式...在操作一次...就可以鎖定

网友:
shunxing大大:
我剛剛用您提的方法再操作一次,沒辦法鎖定。
結果我亂試一通,突然發現到,按住「MENU」不放(不論有無選單出現),接著按住「AUTO」,當中間那電源指示燈閃一下,兩鍵一起放開,設定就完成。不管解鎖或鎖定,都可以使用。但我這台是710v,不知道方法適不適用其他SAMSUNG機型。不過如沒有shunxing的PO文及回覆,帶來的腦力激盪,我還真想不出方法呢!thanks.

网友:
請教大大為何會鎖螢幕的控制是因為換零件的關係還是使用者自己搞砸的?

网友(2010-11-06):
是該給shunxing 大一點掌聲
感謝金鼎大大分享液晶螢幕高壓線圈故障維修實例
照片資訊.感謝!

网友:
之前潛水看過這一篇,似懂非懂,到自己收了一台一模一樣的機子(是十五吋的)查了半天,裡面也是壞上線圈,才回來看到這篇,才真懂了! 不過找不到料可換,現在也是束之高閣,等待有緣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不到線圈就直接換高壓公板就好了

网友:
回復  darrenlin

    找不到線圈就直接換高壓公板就好了
引用 网友E:

呵呵,自己回收的螢幕,也不急著用,所以就先不改公板了,等日後有料修復最好,沒有的話再改也不遲!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為是自己回收的,也不急著用,所以就等等有緣料啦!
謝謝你的關注,有你們這些先進在這邊熱心鼓勵,我們也要多加油啦!

网友:
維修這行除了手上功夫了得之外~還要能明察秋毫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

网友:
真是多學幾招了,,,謝謝S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