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詢問 SMD 的 MOS 6pin, 型號 571an, 資料或替代料![已解決!]

楼主(2010-03-24):
如標題! 修一台螢幕, 發現一顆 MOSFET 有問題! 上面標示型號 571 旁有較小的 AN 字體! 有人知道這顆 MOS 麼或可替代料麼? 感謝先! Micro6 封裝!

571AN

571AN

网友:
看樣子~~~是沒有人知道了~~~~~
建議你看看有沒有廢版可以拆了~~~~

楼主:
謝謝 s 大的建議!
-------------------------------------------------------
原來是 pMOS, 圖上腳位標示錯誤是 nMOS, 已自行購買替代料更換使用!(會另外發一篇維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