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電漿-P46ACTP-有聲無影<已解決>

楼主(2010-03-24):
TATUNG-電漿-P46ACTP
有聲無影, 有隱約縱條色,用遙控器按功能切換鍵
忽然間變好了,但再度切換功能鍵又無效了

楼主:
好的時候畫面

好的時候畫面

网友:
胡亂猜一通給 wenstar 大建議!

我的邏輯推測: 可能是程式模式判斷錯誤問題, 因為有聲, 但有細條錯影, 可能顯示晶片傳送錯誤資料給面板晶片顯示, 或面版晶片模式錯誤顯示!
(亂猜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麻煩把照片改成800*600,否則會被我誤刪。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TATUNG-電漿-P46ACTP
有聲無影, 有隱約縱條色,用遙控器按功能切換鍵
忽然間變好了,但再度切換功能鍵又無效了

文大 是不是先把一些排線清一清看看,還是擺太久有濕氣影響。

楼主:
圖片我會改了

3Q..800*600 圖片我會改了.

楼主:
徵 X-SCAN SU PCB 46"WVGA V02

徵 X-SCAN SU PCB 46"WVGA V02
( P-DUKE  )是它在作怪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引用 楼主:
徵 X-SCAN SU PCB 46"WVGA V02
( P-DUKE  )是它在作怪啦

找他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07335536

楼主:
完修了..

完修了..謝謝各位的參與
確定是  X-SCAN-4315114002 板不良

网友:
動作這麼快??
怎麼查的。。。。。

网友C:
回9樓那家是詐騙集團吧,高雄有名的嘴巴維修中心.一年前跟我訂了10幾台15吋液晶放鴿子沒來拿,前兩個月有一位蘇小姐打電話來要訂螢幕被我狠狠酸了一頓,高雄市真正有能力維修電漿跟液晶只有前青雲維修主管出來開的那一家富陽有辦,但維修價格也是應得出名

网友D:
以wenstar大的能力~~~要找東西來整片代換很容易吧.......
只要有東西~~~換上去就知道是什摸東西壞了~~~~
只是只能確定那一塊壞了~~~還無法確定是哪個零件掛了~~~~
既然修復了~~~那就恭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9樓那家是詐騙集團吧,高雄有名的嘴巴維修中心.一年前跟我訂了10幾台15吋液晶放鴿子沒來拿,前兩個月有一位蘇小姐打電話來要訂螢幕被我狠狠酸了一頓,高雄市真正有能力維修電漿跟液晶只有前青雲維修主管出來開的那一 ...

我跟他交易過,並無發生問題而且出貨迅速,我放出來只是看到他有這一台的板子,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跟他交易過,並無發生問題而且出貨迅速,我放出來只是看到他有這一台的板子,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喔,那真的是恭喜你 我無意說人是非道八卦只是將我親身經歷說出還有其他更可怕的事件是發生在別人身上,所以提醒要買的人注意,

网友:
說出來也對
小心一點比較好

网友:
感謝文大分享!
唉呦!露點了!

网友:
恭喜修好~  敢問PMKC03-05S05 什麼東西?
我google了一下! 是這個麼 ?

341.81 KB, 下載次數: 187

PMKC03 系列

网友:
就規格書來看是個DCTODC

网友:
不是PMKC03-05S05 壞喔..別被誤導了

楼主:
只跟各位分享維修過程

引用 网友D:
以wenstar大的能力~~~要找東西來整片代換很容易吧.......
只要有東西~~~換上去就知道是什摸東西壞了~~~~
只是只能確定那一塊壞了~~~還無法確定是哪個零件掛了~~~~
既然修復了~~~那就恭喜~~~~ ...

我首重(快速維修),只跟各位分享維修過程,
感謝神燈大師指點,
借到2塊 X-SCAN-4315114002, 換上就好了, 不做解釋了.
繼續去奮鬥我的另一台 Toshiba-PDP-42HP84G-縱黑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首重(快速維修),只跟各位分享維修過程,
感謝神燈大師指點,
借到2塊 X-SCAN-4315114002, 換上就好了, 不做解釋了.
繼續去奮鬥我的另一台 Toshiba-42HP84G-縱黑條. ...

這台也是電漿???
通常電將出現這種狀況都是X.Y板出問題...因該有部分MOSFET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也是電漿???
通常電將出現這種狀況都是X.Y板出問題...因該有部分MOSFET掛了~~~~

它只有一半,這台屬高階,上下兩排驅動,一般只有底下一排驅動,

网友(2010-08-26):
電漿 好複雜阿  最近..買了幾本大陸  液晶電視維修的書 還有家電雜誌....
等待當兵中 好好研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