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RO MPT-300 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4):
這個是我那位住大甲朋友拿來的第二個電源供應器︰

說真的,我也是不認識它,不過它也有一個12公分的大風扇,從外觀看起來也是有點高級。
這個電源供應器的5VSB是有的,還記得我跟大家講過很多次嗎?有5VSB修低壓,沒有5VSB修高壓,為什麼?不知道的人請......(應該知道我要講什麼吧!)。
把Power ON短路試機,結果一點動作都沒有,連風扇動一下都沒有,這時大家想一下,一般低壓最常見的故障就是風扇動一下就停止了,這種故障大多是整流出問題,但是這次的情形不太一樣,所以我直接查TL494的輸出腳,結果情形如下列照片︰

焊上兩支腳比較好拍照

測量一下TL494的Vcc第12腳,咦!很正常。
剛好桌上有一個拆機下來的TL494,就是它啦!

換好TL494後再把腳焊上比較好拍照︰

TL494的輸出波形出來了︰

測量一下12V輸出電壓︰

再測一下5V輸出電壓︰

又有一台備機了。

网友:
  看大神發實例了! YA 沙發.

XPRO的PW還好 不到高級現在一顆長這樣的只要400多塊.
兇猛的阿六仔!

网友:
配示波器來量測......
直接殺TL494.....好快!

网友:
每次看w大的實例看起好順,按部就班的,感覺很簡啦..
但換了自己要修的時候,就鳥掉了...  :on_084|

网友:
我也是和樓上一樣這種感覺
大概工具不足
經驗不夠
理論太差
只能常來這逛逛 彌補一下

网友:
知不足,所以學..

每次來這里,都有所得,真好..

也感謝熱心者的提供..

网友:
真正是順~~~~拉,W大,照你這種修功,我看你是從來沒有也不用花錢在電腦上囉!?

网友(2010-07-16):
不错。。支持一下
【第一次看到 IC的】示波器波型。。。
我也是 只會換【1】電容器 【2】整流器。。。
基本大家都認識 看過的零件。。。^-^

至於
IC。。。就沒辦法了。。。。》《

网友:
上禮拜去資源回收廠收了3顆電源,其中一顆核電廠400W

也是POWER ON短路一下,風扇就動一下,就像W大講的

整流二極體壞了,編號(FR203),換了他就正常動作了

真是感謝前輩們分享經驗,好讓晚輩查修有個方向。

网友(2010-10-16):
看w大的實例看起好順,但換了自己要修的時候..
就不行了...

网友:
wish大講的話要聽,功還是要乖乖的去練!

网友:
改天一定要學學示波器

网友:
看到 wish 大桌上那一堆儀器真把我嚇了一下,相信一定所費不菲!!
對我這樣的新手還有很遠的路.

网友(2011-03-18):
經驗不夠
理論太差
只能常來這逛逛 彌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