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青雲CRT電視AV端子模組故障的問題(已修復完成)

楼主(2010-03-24):
他有一組AV輸出一組AV輸入(圖片的端子台 IC和電晶體已經被我拿下來了)
輸出部分正常有影像有聲音(我接到電腦用擷取卡看)
那輸入部分原本是正常,剛開始發生像是影像端子接觸不良的現象,
電視畫面會突然消失,只要重插影像端子就OK,但是後來越來越頻繁
到最後怎麼重插都沒用畫面一片漆黑(但是聲音都OK,切回有線電視也正常)
原本我以為是單純的端子插座的焊點鬆脫,所以戰戰兢兢的開起了機殼放了電,
補上焊錫後還是沒效,也檢查過是否PC板上的電路有發生斷路,也沒斷路.

小弟是讀電機的,電子學真的沒學好,不過還好電阻電容那些還會看還會檢查
,這塊AV IO的模組幾乎都是電阻和電容,所以我先大致量了以下這些東西都沒壞
,其他部份是有一顆電晶體編號是A844(這顆是影像輸入第一個接到的電晶體我懷疑他是否故障)
用電錶測量後應為PNP電晶體,然後有八顆編號為A845的電晶體 測量過後應為NPN,
                                 (眼殘外加瞇瞇眼的我看錯了,應該是C458)

以上9顆都測過都沒被擊穿,是不是沒被擊穿就表示都沒壞?
有大大知道這兩種電晶體的功用和有哪個型號可以取代他嗎?
因為台南的電子材料行幾乎只賣學生常會用的到零件,其他普通電子零件的很難買到(連顆LM317也很難買到)
,我怕到時要買也買不到這些編號的電晶體.

然後有一顆TDA1521我查過了是放大音效用的,因為輸出輸入的聲音都沒問題
所以他應該是正常的.
還有一顆IC 編號為MC14053BCP我查過了是一顆邏輯IC 為三組兩路雙向模擬開關
他的資料網頁http://us.100y.com.tw/PNoInfo/933.htm
我在猜會不會是這顆壞掉?有大大知道這種邏輯IC要怎麼測好壞嗎?(我怕這顆在台南也買不到)

我用的電表是這台古老的數位電表,但我卻不知道要怎麼用電晶體檔去測電晶體的好壞或放大倍率
有把嘗試A844這顆電晶體加長接腳後插上去,但是怎麼插都沒讀數,插三隻腳
或CE兩腳交換插都一樣,都是000頂多出現001這樣的數據.是我方法不對還是
電表故障還是那顆A844電晶體真的是壞的?
前輩們能否告訴我正常用電錶測電晶體的情況數據是怎樣?
感謝各位前輩看完冗長的文章.

网友:
還真是"冗"長的的文章... 不過說真的, 小弟真的沒看完, 因為幫不了忙, 而且還好多看不懂(非本科系的宿命)

网友:
你那顆MC14053BCP的IC大概要用示波器量它信號輸出和輸入,才能知道它的好壞了...

A844那顆是PNP的沒錯,我會拿A1015來代,這個一般電子材料行都會有賣,

至於A845這顆晶體我找不到資料,是不是NPN很難說,還是你A854打成A845?

有些高壓板兩顆二極體做成電晶體的樣子,沒注意看它板子上是打D開頭的,

(有些板子上打D開頭是二極體,Q開頭是電晶體)

我用三用電錶量的起來跟NPN也很像,沒仔細看隨便找零件代會發生很恐怖的事

而且大多A和B開頭的電晶體都PNP居多,C和D開頭的則NPN居多...

電晶體會壞通常是打穿或是漏電,不過我量漏電都是用指針式轉到X10K去量測,

數位電錶我只有高職用過而已,能不能量漏電我不知道,要請教其他大哥了。

那時候我也只是拿來測電晶體的腳位,有些PNP數值會差一些,不要差太多都還可以接受。

你要測A844切換到PNP那檔試試...A845就不知道是不是你說的NPN了,也許它是數位電晶體也不一定。

不確定的零件不要亂丟,因為我也不知道要去哪生出這些東西 ,我只是略懂一些,其他資料可能要靠其他大大補強了。

這是我找到的電晶體規格表給你做參考:

http://www.cpu.com.tw/kh/m/tr/180.html

网友:
1.影像訊號輸入交連電容先換掉(應該沒有測量電容量吧),會造成通過的訊號偏壓不正常嚴重的話影像訊號位準差太多就無法使用。
2.再不行可能要換4053(影像開關),這顆應該電料行隨便有吧CMOS 40系列。
3.不會端子被插壞了吧,加點潤滑液如何。

楼主:
跟各位前輩報告一下,電視修好了
其實我我也不知道哪個零件壞掉,但是綜合上面的前輩的建議,
我就把全部的電容換掉.我想這台電視看11年了,再好的電容容值
也會變吧(我沒有測電容的電表).
然後我的電晶體編號的確打錯了(這告訴我們不要熬夜維修和發文,
不然眼睛會殘廢),不是A845(TMD我到底在幹嘛,看不到SOD有那麼痛苦嗎?)
應該是C458.
原本把打算把電晶體全換掉,結果不出我所料買不到A844這顆電晶體
連前輩說的替代品也沒有,所以就只換掉了C458這幾顆,A844就照舊使用.
再來就是把MC14053BCP換掉,然後就死馬當活馬醫的裝回去,
開機~傑克~這真是太神奇啦~他復活了.
在此感謝前輩的建言還有論壇裡面一些前輩的文章幫忙才完成這次檢修

网友:
可喜可賀.............但願能長久

网友:
這種情形是影像切換IC"MC14053BCP"壞了

网友:
"SOD"???

眼睛保養太多了喔,恭喜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