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彩晶((背光亮一下就暗掉))HX191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24):
這款也是軟的,也是背光亮一下,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角吧

接這就會看到令人快樂的東西,那就是這個啦
沒錯,就是爆漿的電容啦
那就拆下他吧,換上新主角
順便來各P+I版照片和A/D版照片

維修完成忘記拍完工照~~~哈哈哈
換完電容就OK了啦

网友:
能修好 就不錯拉 ~ 我也喜歡軟的拉 ~

楼主:
換換電容沒什麼特別的,不過能修好的確是重點啦

网友:
@O@"我也有顆LCD是這狀況ㄟ

@O@"我也有顆LCD是這狀況ㄟ
也來試試

网友:
羡慕啊,又是这种问题

网友:
@O@"一樣的狀況

看了大大的文
小弟手邊一顆奇美19" 4:3
一樣一點即滅
一樣爆電容
換了5顆電容上去
竟然就完修了.............

楼主:
恭喜加入撿軟柿子的行列
哈哈哈真是恭喜你完修了

网友:
換到富士通黃皮固態電容,不錯喔~

楼主:
狼大<好久不見阿~~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那是日本製的.一顆也要7塊錢的呵呵呵

网友:
記的第一次維修電腦是主機無法啟動,上網搜尋維修方法
讓我學到換爆漿電容,連續修好三台,感謝各位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0-07-16):
 即使是軟的,對新手的我來說幫助很大喔

网友:
恭喜完修,還沒修過易經的電容說,主機板倒是換了一堆

网友(2011-07-06):
請問一下我都換過了可是狀況還是一樣到底要如何修

楼主:
多爬爬文才是~~
換電容是最簡單的
查修的話要看看目前的狀態是如何~~
PO相片出來這樣大家也才比較清楚你目前遇到的問題及現況也比較好幫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此資訊~彩晶 HX191_背光亮一下就暗掉 ,很實用哦!!

网友(2011-08-07):
厲害,高手就是不一樣